[液晶電視] CHIMEI 奇美 TL-37S2000D 37吋液晶電視(T-CON:T370XW02 V5)顏色異常維修

楼主(2014-12-15):
型號
故障畫面1
故障畫面2
故障畫面3
內部構造
電源板
面板型號
T-CON
T-CON型號
故障零件AS15
拆下AS15
更換全新AS15
完修照片1
完修照片2
完修照片3

网友:
恭喜樓主完修,就是這種修起來有成就感

网友:
恭喜完修,以後如果有顏色不對的,就先殺AS15就對啦!

网友:
恭喜ledtv大完修

网友:
油畫好像都先殺AS15
只是AS15是過熱死亡? 還是品質不良死亡?  還是電壓不穩死亡?

网友:
家裡的奇美42吋也開始有點油畫現象了 趕快來惡補一下

网友(2015-01-14):
更換這顆是否要用熱風槍拆下,新品焊上去時要用什麼技巧.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