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5R 無法開機

楼主(2014-12-15):
請教各位前輩 ASUS F5R 無法開機 ,待機電流 0.26A 當開機時0.6A 都沒動靜,測量過各電壓都有,CMOS 電池已換新,也有換過ATI 型號216ECP5ALA11FG 晶片(新品)(如下圖)依然狀況相同,拔取RAM 測試依然狀況0.6A 左右沒動靜,懷疑BIOS 故障,刷BIOS 看看,故請教各位前輩有ASUS F5R 完整BIOS ?謝謝各位!

网友:
http://support.asus.com/download ... amp;m=F5R&os=24

解開來大小為512K,應該就是完整的 ROM了~

楼主:
請教 官網要下載哪個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 官網要下載哪個版本?

你好,應該是直上最新板吧~

网友:
如果自己的機器,看你要不要上個座啊~不然,拆拆拔拔很容易出事~

楼主:
謝謝您!我試試!

楼主:
各位前輩,BIOS 更新也無法開機,在下發覺CPU 核心電壓 沒上CPU 1.49 V 上CPU 後怎麼掉至1.00V ?
這奇怪問題請問各位前輩有遇過?是電容問題? (CPU 開機1分多鐘也沒溫度,因CPU 沒work ,有換過CPU 也相同)

网友A:
rrb560925 大 您好:
1.有CPU假負載的話 ,可以裝上測一下相關電壓
2.待機0.26A, 感覺大了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BIOS 更新也無法開機,在下發覺CPU 核心電壓 沒上CPU 1.49 V 上CPU 後怎麼掉至1.00V ?
這奇怪問題 ...

F5R待機電壓應該是0.01而已 也就是接上電源不開基的狀態下  開機跑0.6 A並不是 晶片問題 應該往橋方向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BIOS 更新也無法開機,在下發覺CPU 核心電壓 沒上CPU 1.49 V 上CPU 後怎麼掉至1.00V ?
這奇怪問題 ...

正常開機上道1.2~1.4 無畫面才會推測是晶片 問題 正常躍上到1.6後續跑上1.78

楼主:
抱歉!
待機電流是0.026A ,打錯了!
然而 ATI   216ECP5ALA11FG 這是北橋與顯示卡之整合橋,已換新,
跑 0.6A 時 北橋與顯示卡是有溫度,唯獨CPU 與南橋沒什麼溫度!
是南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F5R待機電壓應該是0.01而已 也就是接上電源不開基的狀態下  開機跑0.6 A並不是 晶片問題 應該往橋方向查

抱歉!
待機電流是0.026A ,打錯了!
然而 ATI   216ECP5ALA11FG 這是北橋與顯示卡之整合橋,已換新,
跑在0.6A 時 北橋與顯示卡是有溫度,唯獨CPU 與南橋沒什麼溫度!
是南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rb560925 大 您好:
1.有CPU假負載的話 ,可以裝上測一下相關電壓
2.待機0.26A, 感覺大了點

抱歉!
待機電流是0.026A ,打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