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仿效網友的經驗,自行清理洗衣機內外水槽的經過..

楼主(2014-12-15):
有版上網友的經驗,也來奮力一試,清洗洗衣機內、外桶。

欲拆上蓋,先拆控制面板,忘了,為何有此動作

內槽中心蓋之拆解

準備拆中心固定螺絲與 金屬墊片 (右手定則,逆時針,鬆開,螺帽向上)

中心是齒狀的圓,搖太小力,以為拆不下來,便心想要準備拆下外桶...災難.
]

拆外桶,災難開始,
放倒,拆線,拆接頭,斷接地線,拉出內外桶,才發現內桶已經鬆脫

內桶不如預期的髒,被老婆搶先用高壓水柱沖洗,

謹慎清洗擦拭外桶內部,白帥帥。

回裝時,冬天天冷一時手軟,竟然於把外桶的排水機構,摔破了,

再來文字敘述,無暇拍照了,
打電話,問該廠商,零件維修,需明天才知有無料件,
下午,先用快乾膠,將找得到的破片,大致黏上固定,再用AB膠,從外部厚厚包覆之
(期間有拉動排水機構,避免被黏住)

隔天上午回裝排水機構與軟管,試洗衣時觀察,只在排水時有水從底部流出到地面,尚且有救,有得試。
廠商也來電報價,連工帶料1100元,不單賣材料。回復他,考慮中。 其實在等待AB膠的處理結果。
將接頭,有兩處及AB膠上,施以SILICON 塗抹包覆,第二天,再次洗衣時,地上已經無水痕。

先這樣吧! 洗衣機才洗得亮晶晶說。要讓它再乾淨的工作。

老婆認為經常用藥劑清洗,似乎有效。 本來要嚇她,看看有多髒,卡多硬的垢。結果還好。

网友:
排水機構砸鍋的一瞬間,應該透心涼了

网友A:
痞酷有專家~~買兩包白長壽、兩罐MR.伯朗...帶老婆一起去太子宮

元帥就會降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痞酷有專家~~買兩包白長壽、兩罐MR.伯朗...帶老婆一起去太子宮

元帥就會降乩了... ...

哈哈!元帥有指示還要帶幼齒的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元帥有指示還要帶幼齒的去

越正越靈驗說~~搞不好還能賜你一台全新的...

网友C:
感謝經驗分享~

小弟家也是那個牌子,
洗被單時因為重心不平衡
洗衣機會自動把水再加滿讓重心平衡
但還是不能順利脫水
於是一直重覆注水、平衡、脫水;注水、平衡、再脫水的行程...
浪費不少水費,
最後把濕濕的被單全拿出來重新放進去才行脫水...
真的不要買韓國貨啊...

希望您的洗衣機已經好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經驗分享~

小弟家也是那個牌子,

洗衣機的平衡偵測控制不曉得是何種感測機制? 有請網友熱心解惑!

倒是老婆有抱怨,手洗衣物在用洗衣機脫水時,偶會少量進水,再旋轉脫水,不乾。沒目睹所以不知真假。

此次分解內外桶時,內外桶間,位於上方的環形結構,用好幾顆螺絲固定的結構 (有藉此機會更換不鏽鋼螺絲,因為鏽爛了兩三個螺絲),將環形結構取下搖一搖,內部竟有水聲。 不知正常否?
近日洗被單,水位較高,打開上蓋,發現外桶的水會透過此環形結構,當洗衣機稍微"用力"旋轉時將水從外桶甩入內桶,像瀑布水流向內桶中心。

感謝關心,AB膠加Silicon 目前良好,洗衣時並沒有因為有水洩漏導致水位下降,而經常進水,影響洗衣。
高、低水位的進水控制也良好, 或許你的水位偵測有問題?

冬天首次嘗試以溫熱水(三十幾度C) 洗衣,正由此洗衣機測試中,蓋上上蓋,水氣四竄,時間顯示處有水氣,拆開看,該處控制電路都有矽膠防水,倒是電路板上各個插頭沒有防水機制。水氣也在洗衣機外殼的內側凝結滴下到下方地面。在右側上蓋感測處貼上磁鐵後半開上蓋洗衣,水氣凝結滴落地面似乎有少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衣機的平衡偵測控制不曉得是何種感測機制? 有請網友熱心解惑!

倒是老婆有抱怨,手洗衣物在用洗衣機脫 ...

參考看看吧!

网友:
韓貨的所有電子產品,同等級的價位多比別人便宜(除聲飽)但是規格還更高一級

但是用過韓貨的,人人皆幹! 過保固期就掛,這也是有口皆碑的!

跟頂新一樣,大家用力抵制吧!

网友:
悲劇~多花1xxx還了時間~~手要握緊呀!!!!!

网友:
和全新的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謝經驗分享~

小弟家也是那個牌子,

"洗被單時因為重心不平衡
洗衣機會自動把水再加滿讓重心平衡
但還是不能順利脫水
於是一直重覆注水、平衡、脫水;注水、平衡、再脫水"

此一情況 多為洗物超載所致.
各品牌皆會遇到.
直驅變頻機種比較耐操一點.
但還是不建議將過重. 過大的物件放進家用衣機洗.

网友(2015-02-08):
請問內桶中心那個銀色蓋子用螺絲起子用力撬就起來了嗎?會不會壞掉

网友:
將環形結構取下搖一搖,內部竟有水聲。 不知正常否?

正常-液體平衡環.

网友:
大大和我家的同廠同型號, 小弟家的用了近十年,
上次拆開保養發現桶邊那4支阻泥棒已經軟掉了,
造成有時在脫水時內桶會很大力搖晃(整台會匡匡叫),
一查也是該公司不單賣零件...
就想說先上個黃油等發生大問題再來解算了...

网友:
最近都上ㄚ陸仔的網站尋寶...連電磁爐都有共用板!換了後,連電壓都不用注意(110、220都OK),連加熱都覺得更快,指是不知道耐不耐用、安全不?

网友:
應該是貴在工資,看有無二手的零件,個人機乎很少用韓國的產品.....

网友:
拆這個要用特殊工具嗎
還是一般工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