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32EV700S 插電亮綠燈無聲無影

楼主(2014-12-15):
美眉載來這台壞電視問:要不要買
三太子卡想美眉說

查這台解析度1366 x 768 整合數位互動多媒體、Hi-HD高畫質頻道,怎麼會花600買下
診狀:插電綠燈恆亮,無聲無影(電源板假負載測試是正常)

電功11.3W (正常32"主板工作約22W、點背光燈約70W)

插電時,主板直接啟動電源板。查:5V、3.3V電壓正常

姆災這隻還有沒救說~ 例如卡簡單的:重植BGA、更換EEPROM (ATMLH002 呵呵!這顆沒殺肉料)......
嘉芬請先進開釋

网友A:
先檢查機開回路  MCU迴路
花錢不超過1000都有的賺n_0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機開回路  MCU迴路
花錢不超過1000都有的賺

啊~就BGA出來這支腳3.3V將電源板PSON常ON

拔除按鍵、拔除IR、拔T-CON、拔高壓,蘿蔔都拔光了!馬是沒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就BGA出來這支腳3.3V將電源板PSON常ON
拔除按鍵、拔除IR,馬是沒效

找老大..說..你那台以擺6個月,
該過戶了..用酷幣1000收購...
你應輔合資格n_0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老大..說..你那台以擺6個月,
該過戶了..用酷幣1000收購...
你應輔合資格  ...

呵呵! 馬上賺400.....會不好意似說

网友B:
你都未讲;背光是否点亮?
T-CON供电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未讲;背光是否点亮?
T-CON供电有没?

拍謝!拍謝! 三太子比較懶都看功率計
背光沒亮!T-CON没12V
明天寒流南下,上班要蓋棉被說~

网友C:
電源版電壓正常嗎?

這型我只遇過電源版常壞

主機板還沒遇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版電壓正常嗎?

這型我只遇過電源版常壞

電源板假負載測試是正常
呵呵! 傑克喝醉了~

网友B:
主板的DC-DC转换应还有几组电压要有,

通常的:DDR供电;1.5V或2.5V,

主控的1.8V,核心电压1.2或1.26V,

都正常,检查晶振、复位,

都正常,就清空用户储存器24C---,或重写数据,

还不行,哈哈!我就会发狂,扔垃圾筒一边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DC-DC转换应还有几组电压要有,

通常的:DDR供电;1.5V或2.5V,

呵呵! 三太子沒讀書亂亂搞,被颶風大戳破說
1.2V、1.5V、1.8V、2.5V,當初三太子亂量時怎沒發現這幾個電壓

哪位好心肝的先進,幫忙標示一下大概區域
讓三太子查一查,學一學
DDR供电:1.5V或2.5V
主控的1.8V
核心电压1.2或1.26V

网友:
东芝的主板,较少接触,我说的是通常,一般的主板都应具备这几个电压但也不是绝对。

主控的核心电压,电流要求较严格,都用贴片的八脚芯片作DC-DC变换,通过电感,电容滤波输出

其它几组或有所不同,用类似三端稳压的晶片组成。

不仿用表测量下就知了,加油,祝早日完修

网友B:
从图片看,DC-DC变换应在左上角、条码字条上面那一方块,

但右上角边有二个三端稳压输出,不知供电何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片看,DC-DC变换应在左上角、条码字条上面那一方块,

但右上角边有二个三端稳压输出,不知供电何处

感謝颶風,等有空間時
電視再抬出來測量抓看看,再回報~

网友:
更換EEPROM 就會好 要燒程序

网友C:
記憶IC(24C32)換看看  要有資料的喔   空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憶IC(24C32)換看看  要有資料的喔   空白不行

感謝傑克,24C64可以嗎?
呵呵!還要燒 32EV700S韌體
完了!完了,沒救了

网友D:
小的也有一台相同症頭,躺很久了!

网友:
比32大都可以  重點你要有資料的24C32~

网友E:
呃.......我那台32CV700S上禮拜也相同症狀掛了
因為跟太子一樣都同張主板,電源板確認沒問題
現在要跪求那位大大有燒入資料的24C32(拜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呃.......我那台32CV700S上禮拜也相同症狀掛了
因為跟太子一樣都同張主板,電源板確認沒問題
現在要跪求那 ...

呵呵! 徵求24C32 已燒入Toshiba 32EV700S韌體
1. ttx02m
2. 滷雞蛋
3. 三太子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的也有一台相同症頭,躺很久了!

白目三太子嘗試用"空白24C64" 與 "奇美開機程序的24C64"
更換後,待機是紅燈(0.3W),開機會轉綠燈,還是一樣無法啟動電視(電功10W)
炫哥的電視搞定了嗎?

网友:
找块好的主板换下试试,这主板是芯片是联发科的!没有好的主板就用示波器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目三太子嘗試用"空白24C64" 與 "奇美開機程序的24C64"
更換後,待機是紅燈(0.3W),開機會轉綠燈,還是 ...

蹲在牆角長蜘蛛網!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

网友:
我目前在修東元22吋的電視也是這個問題.
插電,綠燈長亮,但亮度只有一半.
按鍵也法控制機器.
再找問題中.
找到了再發文.
大家再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