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無線天線用-強波器

楼主(2014-12-15):
請問各位大大們,這個強波器罷工了,原本好的時候挺好用的,
但現在不工作了,如圖一所示:圖下方有一 LED 燈會亮,是供
DC 12 V  的電源,而電路板中間也有一顆 LED 燈,正常工作是
要亮的,但現在不亮了,小弟用電錶量測還真的不知從何量起
呢~要請各位大大們,幫小弟解解迷津:
圖一
圖二
圖三

网友A:
有可能不是強波器壞掉!!
它要接一顆電源對吧?? 把那顆電源打開, 看看是不是電容長大了!!

參考 :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399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408

另外, 也可以查下那顆電感旁ZNR是不是斷路了...
還有, 方便的話, 拍個底板線路, 方便站上的大大們抓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不是強波器壞掉!!
它要接一顆電源對吧?? 把那顆電源打開, 看看是不是電容長大了!!

長大?
還好不是大肚子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長大?
還好不是大肚子了 ...

噓...
變壓器的殼子封得這麼好... 外表看不出來是不是珠胎暗結...
殼子總是一胞多胎的(電容)...
搞不好真的有一個長得比較大... 不是墊腳(爆底), 就是長高(爆頭)...

很有畫面吧... (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噓...
變壓器的殼子封得這麼好... 外表看不出來是不是珠胎暗結...
殼子總是一胞多胎的(電容)...

電解電容較易墊腳(爆底), 就是長高(爆頭)..
塑膠電容較易大肚子.

网友A:
剛找了使用手冊看了一下, 難怪主機上沒看到5V DC input的頭, 而樓主又說明它是12V.

請樓主往回量一下,
1. 灌電器這邊有沒有5V輸出
2. 12V變壓器有沒有問題

网友:
神人抓藥,認為也是"灌電器"問題居多

BU-10機本上無啥零件可燒

無奈LZ以消失

買個新的強波器也未嘗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找了使用手冊看了一下, 難怪主機上沒看到5V DC input的頭, 而樓主又說明它是12V.

請樓主往回量一下,

5V  輸出沒有問題,變壓器輸出 12 V 也沒有問題耶 ~
現在 PCB 板中間的 LED 燈會亮了,但裝上電視
卻沒有畫面,太忙了,要找個時間再來找找原因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5V  輸出沒有問題,變壓器輸出 12 V 也沒有問題耶 ~
現在 PCB 板中間的 LED 燈會亮了,但裝上電視
卻沒 ...

突然沒有問題, 或是熱機了就沒有問題...
還是換顆12V變壓器看看唄...

网友:
電路板背面應該還有零件

网友:
建議樓主盲修,把看到的全換掉一定行,這是本人一貫的做法,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