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ENGTS450盲修+亂修

楼主(2014-12-15):
型號: ENGTS450 DirectCU/DI/1GD5
狀況: 開機破圖

到手後因有破圖,先檢查到記憶體附近,發現下方有幾顆SMC不見了。
原使用者不知怎麼把它蹂躪成這般景象。

上網找不到相關電路圖,還好找到一張還蠻清楚的實體板圖片。

對應記憶體附近電阻,再量量旁邊記憶體相對零件大約的值補上,電容就大概大概啦,
上電看看,圖不破了,可以進系統了,完修了?

沒這樣好康,進系統後只可以抓到標準顯示卡,抓不到NV型號,
再仔細對對看,還有掉電阻的地方,這下沒得參考了。
推測這些應該是跑信號,電壓準位應該不致於有大問題,大概量一下附近電阻來個猜猜看吧!

補一補上電看看,還真的抓到了,只是抓到的型號是GT440,頻率這些倒是沒錯。

跑個山豬11看看:

還算正常,溫度也OK!!

网友A:
這那算是盲修亂修!?
很好的維修邏輯,一般找不到電路圖,參照類同的電路來補件是個很好的方法,
雖然有時要碰運氣,但八九不離十,只要電容和電阻不要弄錯,應不會使災情擴大。

恭喜完修!

网友B:
手藝真好.

我猜可能是嫌卡跑太慢,換下來以後就丟旁邊跟其他板子丟一起,第一張圖看起來有蠻深的刮痕
很像是保存不良,被其他電路板刮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那算是盲修亂修!?
很好的維修邏輯,一般找不到電路圖,參照類同的電路來補件是個很好的方法,
雖然有時 ...

謝謝木頭大不嫌棄,不過還真的蠻碰運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藝真好.

我猜可能是嫌卡跑太慢,換下來以後就丟旁邊跟其他板子丟一起,第一張圖看起來有蠻深的刮痕

conbawa大,
刮痕還真的蠻深的,好加在的是DVI & D_SUB走線沒被刮斷,但HDMI有被刮斷,想說給小孩玩線上遊戲也沒用到就懶得補啦.

网友C:
恭喜完修,持續觀察與保養也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持續觀察與保養也是很重要的。

謝謝,
用到目前為止都還很正常,其實那些刮痕我都有用油漆筆給他補一補,避免氧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