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國際 TC-32VPK開啟後有聲音無畫面

楼主(2014-12-16):
房東客廳的電視壞了,說送修店家告知面板掛了 ~
後來房東買了一台新的,問我要不要拿去修修看
測試過問題按下電源鍵有聲音但無影像(無背光)

電源板

電源板

原本想說應該只是電容爆漿 ,拆開後沒發現問題
拆開機殼再測一次發現:按下電源鍵兩三秒後背光燈有亮,但約亮不到一秒就滅了 (開機後電源板根高壓板都有電容充電的聲音)
高壓部分除了有明顯電容充電的聲音,而且外觀似乎有些怪怪的

高壓板

高壓板

看完這篇文章,發現似乎7812很容易掛掉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tc-32vpk
無奈身邊沒有電表可供量測
是否直接換掉就可以完修呢

麻煩各位高手幫忙分析,謝謝

网友:
版大 連充電聲音都聽的到  厲害,沒電錶也用猜的  厲害 是否能完修 那得
問神啦

网友:
人家背光是一閃一閃有在工作
哩ㄟ是點燈板啟動就進入保護

网友:
電源開啟瞬間,對電路充電是會有聲音的,尤其是電感, 就像變壓器會翁一聲,
不過現在俺的木耳朵是聽不到了。

背光會亮後閃逝,有可能的地方象電源板和高壓板,不過還是要實際用電表量測,
沒有量測數據用猜的,運氣好猜中了,買張板來換好了算是賺到了,但是買錯了就....

高壓板上那兩顆電容腳上是焊接時留下的助焊劑,清掉就好了,保險一點就換掉,
但是故障問題還是從電源查起吧!

网友:
告诉紧张局势从源头措施!

有可能是灯电流保护;检查逆变器电路板和电缆!

网友:
要猜就猜三次坏:

电源,高压板,灯管。

网友:
實在很神,沒有電錶可以修電視

可以直接告訴你,依你現有資源及維修能力
你不可能修好,也不可能只換一個"IC零件"可以修好

若房東送修的店家不是肉腳,那他說panel問題,大概就是燈管或TCON

若想A錢的就是單純高壓板問題

网友:
你所謂的~充電聲~,,應該是高壓短路的~電弧現象~發出的聲音吧!
如果還能聞到~燒焦~味,就可以更明確判別,問題在燈箱內部....

楼主:
昨天有去買了電表跟烙鐵
剛剛量了一下電源板的輸出
24V 有 23.6V
12V 有 11.6V
5V  有 4.9V
看來必須往高壓版著手了

還有,接110V之後 電源板的前級有滋滋聲 (聽聲音應該是大電容或者旁邊的線圈發出)
開機後更大聲 這樣應該不正常吧 ??

謝謝各位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有去買了電表跟烙鐵
剛剛量了一下電源板的輸出
24V 有 23.6V

你更换電容,高壓板?
24V达到MOSFET?

楼主:
抱歉 這幾天都跑回家
比較沒空修...

請問MOSFET是指 ... ?

原本還擔心是燈管燒掉   想說拆來看看
沒想到太複雜了 ... 拆掉一半又組回去 〈都拆到面板了 ...

然後有發現滋滋聲是從前段發出 .. 不是橋式整流器 就是 它旁邊那顆20N60C3  ...
待會先去材料行買電容回來  試換看看

网友A:
你還是需要電表量測電源板24V輸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高壓板問題居大,如果是燈光燒掉,很容易判斷,面板點亮的同時,看背光是泛黃還是泛紅,或是有局部暗暗的,我都是這樣判短比較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還是需要電表量測電源板24V輸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高壓板問題居大,如果是燈光燒掉,很容易判斷,面板 ...

我有把電燈關掉
依你的方式去判斷 ... 燈管似乎沒事 ?
更換高壓版四顆270uF 35V後,啟動後電源板的滋滋聲更大了
雖然最大顆的電容也是有聲音
但是這兩顆聲音最大

那顆20N60C3竟然要$80 @@
請問這個損壞的機率大嗎??

麻煩請幫忙判斷一下
謝謝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把電燈關掉
依你的方式去判斷 ... 燈管似乎沒事 ?
更換高壓版四顆270uF 35V後,啟動後電源板的滋滋聲 ...

你要土法煉鋼,你就把你聽到或認為故障的零件換掉再說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把電燈關掉
依你的方式去判斷 ... 燈管似乎沒事 ?
更換高壓版四顆270uF 35V後,啟動後電源板的滋滋聲 ...

拆下來量才準確,用問的沒個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來量才準確,用問的沒個準!

好的 拆下來量才準確
只是MOSFET量法霧沙沙的
看來要摸很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拆下來量才準確
只是MOSFET量法霧沙沙的
看來要摸很久了

那要趕快跟團...

第三版(繁體)晶體測試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5459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要趕快跟團...

第三版(繁體)晶體測試器

你所屬的會員群組無法下載或檢視附件

我想還是等我等級高一點再看看好了
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這幾天都跑回家
比較沒空修...

24V达到MOSFET?... 是指:
在24V電壓的,是要該MOS-FET?

這顆 20N60C3 是指 MOS-FET 高壓板... (無背光)... 檢查保險絲高壓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要趕快跟團...

第三版(繁體)晶體測試器

這(繁體)晶體測試器.偶有一個..
不知其準確度"伍貴趴"

网友D:
我昰覺得這一帖各位前輩 不需在發言跟下去 就讓他沉帖吧 因為 樓主 根本聽不下去大家隔空抓藥
一直在那很大聲 查電源板  高壓板壞了 電源板負載加大 當然會大聲 還拆燈管哩 明明電源的條件都滿足了 百分之百 就是高壓板壞 不會修 網拍買一塊300回來就解決了 結果花了 一堆錢  還是原地踏步  就這樣吧  如果讓樓主不開心我也無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昰覺得這一帖各位前輩 不需在發言跟下去 就讓他沉帖吧 因為 樓主 根本聽不下去大家隔空抓藥
一直在那很大 ...

電源板負載加大 當然會大聲 .... 〈原來是這樣阿!!!
看來真是高壓板壞了 ...
那往高壓板找了

楼主:
量測高壓板上頭零件似乎找不到問題 ((功力太差了....
爬了一些文 有提到量測啟動電壓 ((對應主板上的位置圖如下
量測出來竟然只有2.6V
但是找到的文章都說應該是3.3V or 5V

再請問各位前輩是否再給小弟多點指導
麻煩了

楼主:
噢 ~ 不!
我弄錯了 是倒數第三才是NO/OFF
但是資料說有5V,怎麼量都還是不到3V
雖然有拉其他地方的5V過來,但還是無法點燈 ....

雖然說 花三百塊買一塊高壓板來試就知道 ~
但是就是怕三百塊花了卻 ... 沒用啊

楼主:
下午去買了一片同型號的高壓板來測
裝上之後仍然是一樣的問題 ...

是否還有其它的建議呢 ~
麻煩大家了 ...

楼主(2015-01-16):
還沒完修 分享 ?

网友:
這一台有通病.要拆下面板看到燈管你就知道答案了..不能講太明.也要讓你找答案....

楼主(2015-02-25):
太感激了 ~
我幾乎要放棄了 ...
只是電源板也被我搞壞了
所以要先搞定電源板材行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