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修改變壓器電壓, 直驅LED燈條.

楼主(2014-12-16):
隨著USB行動裝置的氾爛, 手邊多了好幾顆USB充電變壓器.
這一類變壓器的輸出標準多為 5V/500mA, 或是 5V/1000mA,
其實, 只要換上一顆稽納二極體, 就可以修改輸出電壓, 拿來做其它應用!!

以這顆變壓器為例, 打開來後可以看到 ZD1 (6V) 這顆稽納二極體,
6V在經過降壓後的輸出, 大概落在5V左右, 要修改輸出電壓, 更換ZD1就可以了!
但為求保險起見, C3輸出穩壓電容的耐壓, 要換成修改輸出電壓值的二倍.

EX : 要取得7V的輸出電壓, ZD1就換成8V, C3就換成16V同容量

本來設定要改成7V輸出, 可是手邊並沒有8V的ZD, 只好拿拆件的9V ZD來改,
在USB輸出極上再串二顆二極體做壓降後. 得到6.8V的輸出電壓.

痞友送的LED燈條, 剪裁出須要的長度後, 修改為二串三並, 以6.8V直驅.
如果要用5V來驅動二顆串聯的亮度LED, 亮度完全一定是不夠的!!

在設定的6.8V供電下, LED燈條 亮度/溫度 都在可接受範圍內!!

把燈條置於紫晶洞的底部, 做為內部光源...

工作桌上的氣場好多了~ 吽!

--
本篇文章同步發表於 牛の砌夢手札 :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282380002

网友A:
修改變壓器,DIY 無價。不過二串是應是6.4V,現在用6.8V,如果沒有定電流,那電流會不會過大,要心小心,不然光衰會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變壓器,DIY 無價。不過二串是應是6.4V,現在用6.8V,如果沒有定電流,那電流會不會過大,要心小心,不 ...

目前牛亂亂改的LED都是找現有的拆件材料拼裝的,
因為手頭LED的數量不少, 所以都做直驅, 暫時不考慮光衰問題...
雖然很不專業... 不過~ 如果LED不夠亮了.. 換掉就行..

网友:
看到照後鏡.........

网友B:
查了一下,原來直驅容易搞壞 LED

網路資料:
8-1-1、常用LED指示燈的認識及規格
LED為電流元件,而非電壓元件
LED電壓只要加高一點點,壽命將急速縮短
紅光 1.9V   20m A ,  2V 40 mA ,2.1V 75 mA  ,
2.2V 105 mA   ,2.3V  160 mA
白光 3.3V 20m A ,3.5V 36 mA ,  3.7V 60 mA  ,
3.9V  82 mA   ,4.1V  110 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原來直驅容易搞壞 LED

網路資料:

牛的位置有點乾尬... 有個鏡子可以餘光看到後面有沒有 "人"~~~
LED不管怎麼用, 一定都會有光衰的問題... 時間長短而已..

要不是 滷雞蛋大大 送了牛一堆燈條... 牛肯定會小氣的使用LED...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794

网友C:
ADAPTER修改成所想的額定電壓,這問題放在心中藏了好久
呵呵! 感謝牛大解惑指點捷徑

啃! 紫晶別拿出來唬狼
你掏那麼多年的黃金,到哪去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APTER修改成所想的額定電壓,這問題放在心中藏了好久
呵呵! 感謝牛大解惑指點捷徑

紫晶洞打藍光還不錯看的說... 祗是桌頭有亮光, 暫時還不習慣...

黃金... 都是藏起來... 見不得人的啦!!!
幾個月沒去了... 冷屎了... 下不了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