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繁體)晶體測試器

楼主(2014-12-16):
第三版(繁體)晶體測試器的費用,此次團購售價為820元(含運費)
(測試器主體770元....運費50元)

注意事項:
1.需自備9V電池(沒有外殼)或改接外部電源
2.一台含運費是820元
3.二台含運費是1590元(運費只有50元)

詳細功能介紹...請參考下列這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50577-1-1.html

由於賣家沒有製造外包裝盒....打包郵寄....可能會慢了些
這是我打算的....包裝方式....請參考下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50654-1-1.html

下列是有關....打造外殼的帖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50906-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51138-1-1.html

也可以在"搜索"的空格內...
打入...."晶體測試"....就會有相關帖子出現...

在此順便一提....大致上會分成20台一個梯次....
主要是...讓ciko版主進貨方便和小弟方便作業.....

匯款資料如下....
戶名:楊秀明
郵局匯款帳號:700 - 0031374 - 0221139

請匯款後...請務必用...短消息....告知下列資料︰
痞酷代號 :   arthur0518
排隊號碼 :   1-1
購買清單 :   第三版晶體測試器 1
匯款金額︰ 820元
匯款後五碼︰xxxxx
收件人姓名︰xxx
地址︰xxxxxxxxxx
電話︰xxxxxxxxxx

麻煩各位大大...按此規格回傳....以便老灰狼作業!!!...
(要直接利用....姓名...地址...電話...列印...剪貼在包裹上)
匯款完...請利用短消息連絡...
請勿再貼文回應....確認匯款後...會用短消息通知...
以免帖子過長.....讓別人跟錯帖(排隊順序)
謝謝大家配合!!!

補充內容 (2014-12-19 01:03 AM):
這次團購...有部份大大想買有外殼的測試器....
商請ciko版主研議之後....再開放供大大們選擇...
要買帶外殼測試儀請於數量後方註明,費用含運1020.

補充內容 (2014-12-19 01:06 AM):
在26樓...有放圖片....請參考...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楼主:
開團囉!!!.....

第一梯次

1.
2.
3.
-----------------------------------
總計 :               台

网友:
報告~有帶殼的板本說~

网友:
此為 DIY 版~
沒有在賣低~

補充內容 (2014-12-16 06:53 PM):
就搞缸喔~還要考慮佈線的干擾

网友:
不小心砍到~補上很搞缸的自製玩具~
請不要學~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
第一梯次

1.shaoya     * 1
2.
3.
-----------------------------------
總計 :              1 台

网友: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
-----------------------------------
總計 :             2 台

楼主:
第一梯次

1.shaoya           * 1
2.gentle138       * 1
3.liuchinlang      * 2
-----------------------------------
總計 :                 4 台

网友: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4.vincent94433  *1
-----------------------------------
總計 :             5 台

网友: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4.vincent94433  *1
5.radarman        *1
-----------------------------------
總計 :             6台

网友: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4.vincent94433  *1
5.radarman        *1
-----------------------------------
總計 :             6台

拍謝 剛剛看到有有外殼的我想要有外殼的

抱歉 帖子繼續

楼主:
第一梯次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4.vincent94433  *1
5.radarman        *1
6.johnlin2360    *2
-----------------------------------
總計 :             8台

网友: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4.vincent94433  *1
5.radarman        *1
6.johnlin2360    *2
7.v9469             *3
-----------------------------------
總計 :             11台

网友: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4.vincent94433  *1
5.radarman        *1
6.johnlin2360    *2
7.v9469             *3
8.wycaaa        *1
-----------------------------------
總計 :             12台

网友: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4.vincent94433  *1
5.radarman        *1
6.johnlin2360    *2
7.v9469             *3
8.wycaaa        *1
9.aks878         *1
-----------------------------------
總計 :             13台

网友: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4.vincent94433  *1
5.radarman        *1
6.johnlin2360    *2
7.v9469             *3
8.wycaaa        *1
9.aks878         *1
10 29D700ST  *1
-----------------------------------
總計 :             14台

网友: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4.vincent94433  *1
5.radarman        *1
6.johnlin2360    *2
7.v9469             *3
8.wycaaa        *1
9.aks878         *1
10 29D700ST  *1
11.beetel         *2
-----------------------------------
總計 :             16台

楼主:
第一梯次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4.vincent94433  *1
5.radarman        *1
6.johnlin2360    *2
7.v9469             *3
8.wycaaa        *1
9.aks878         *1
10 29D700ST  *1
11.beetel         *2
12.jayhome      *1
-----------------------------------
總計 :             17台

PS : 剛剛發現有些等級的大大們...好像無法在此區發表排隊跟帖 ......
        如果有的話...請發短消息通知小弟....直接將您列入排隊名單中...
        感謝大家的配合....謝謝!!!....

楼主:
第一梯次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4.vincent94433  *1
5.radarman        *1
6.johnlin2360    *2
7.v9469             *3
8.wycaaa        *1
9.aks878         *1
10 29D700ST  *1
11.beetel         *2
12.jayhome      *1
13.link0678      *2
-----------------------------------
總計 :             19台

PS : 剛剛發現有些等級的大大們...好像無法在此區發表排隊跟帖 ......
        如果有的話...請發短消息通知小弟....直接將您列入排隊名單中...
        感謝大家的配合....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梯次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第一梯次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4.vincent94433  *1
5.radarman        *1
6.johnlin2360    *2
7.v9469             *3
8.wycaaa        *1
9.aks878         *1
10 29D700ST  *1
11.beetel         *2
12.jayhome      *1
13.link0678      *2
-----------------------------------
總計 :             19台

請問 樓主 剛剛看到有有外殼的我想要有外殼的 是否可代購 有外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梯次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這個嘛!!!...就要請ciko版主出面說明
老灰狼只是幫ciko版主處理匯款..打包郵寄的相關事宜n_06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梯次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要買帶外殼測試儀請於數量後方註明,費用含運10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買帶外殼測試儀請於數量後方註明,費用含運1020.

第一梯次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4.vincent94433  *1
5.radarman        *1
6.johnlin2360    *2
7.v9469             *3
8.wycaaa        *1
9.aks878         *1
10 29D700ST  *1
11.beetel         *2
12.jayhome      *1
13.link0678      *2
14.ysniwo        *1 (帶外殼測試儀)費用含運1020
-----------------------------------
總計 :             20台

网友C:
想知道詳細性能  內阻 與測試電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詳細性能  內阻 與測試電壓

這些特點,賣家並未公開,需自行測試,或問問jojolin大,從程式部分作解析.

楼主:
這次團購...有部份大大想買有外殼的測試器....
商請ciko版主研議之後....再開放供大大們選擇...
要買帶外殼測試儀請於數量後方註明,費用含運1020.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
有殼有差,價值感都出來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些特點,賣家並未公開,需自行測試,或問問jojolin大,從程式部分作解析.

這裏有他原功能的說明:
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articles/AVR_Transistortester

Up to two resistors are measured in a measurement with a resolution of up to 0.1 ohms, the range extends to about 50 megohms. Resistance values below 10 ohms are displayed for the ATmega168 / 328 with the ESR measurement method with a resolution of 0.01 ohms.
A connected capacitor can be measured in the range 35pF to 100mF with a resolution of up to 1 pF.

For ATmega168 / 328 inductances of about 0.01mH can be detected and measured to over 20H.
For ATmega168 / 328 an ESR measurement (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 is integrated for over 0:18 uF capacitors with a resolution of 0.01 ohms.
for ATmega168 / 328, the voltage loss VLOSS is examined after a charging pulse for about 5 nF capacitors. Thus, the quality of the capacitors can be estimated.

1. 內阻:
如果是說電池內阻,這台應該不能測吧,我也不確定。

2.測試電壓:
這台是用 ATMega328p,他並沒啟動外部電壓量測。因為這顆的 pins 與 flash 大小限制住了。
在原程式碼,其實是有其他的功能被設計出來,如 PWM generator/ Voltage 量測腳~
如量測電壓是由外部電阻 1:10的設計,就是AVCC 為 5V~可量測 50V且沒保護電路之類的~

此台的數據,是由幾個重要部份來決定:
1. 內部ADC(底下取自 GetESR()副程式 ) 轉換速度
   // Measurement frequency is given by sum of ADC-Reads < 680 Hz for normal ADC speed.
   // For fast ADC mode the frequency is below 2720 Hz (used for capacity value below 3.6 uF).
   // ADC Sample and Hold (SH) is done 1.5 ADC clock number after real start of conversion.
   // Real ADC-conversion is started with the next ADC-Clock (125kHz) after setting the ADSC bit.

2. 內部有多少個 ADC~表示最多能多額外做幾種功能,不需額外電路。

3.最低解析度,意思就是說 ADC 的精度與 AVCC 的電壓~
(1) 此ADC 為10bits 規格的
(2) ADC所參考的電壓源可選擇外部電壓 AVCC (5v) or 內部參考電壓 ( internal bandgap reference voltage 1.1v for atmega328p) ~
     先用外部電壓來取樣,當取樣值過低到一個程度時,內部會自動切換至內部參考電壓來重取一遍。
(3)參考電壓的精確度,此台參考電壓有2組。

上面的意思是說,這台精器取樣電路上的最低變化值為 1.1V / 1024 約為 0.00107421mV~
另外目前此台的參考電壓,應該是沒被效正。
(1) 外部沒上的2.5V 參考電壓源,以程式來看,是用來效正外部 5V 的值,此為上述使用。
(2) 內部 bandgap reference voltage 1.1V,我記得文件是說這個值的誤差為 10%。
效正這2個電壓源,應以提升更好的精度 ( 1.1V 就算沒效正,也已經是很小的誤差了)

ps:
1.上次我打算加上簡易效正電壓源(AD584)換下的那顆,加進這台去效正vcc來量些數據,結果不小心接錯腳,直接把 atmeag328p打壞~
還是自己拿熱吹槍吹了它來換~好在沒把版子吹壞~~不過效正電壓的事,
不過這事,又被我往後放了~

2.樓上那個自製版,本來是想上這顆的:
ATMEAG64A

但此顆內部ADC參考電壓為 2.56V,其實不會比 ATMEGA328P 好,所以 .......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4.vincent94433   *1
5.radarman         *1
6.johnlin2360      *2
7.v9469             *3
8.wycaaa            *1
9.aks878            *1
10 29D700ST      *1
11.beetel            *2
12.jayhome          *1
13.link0678          *2
14.ysniwo            *1     (帶外殼測試儀)費用含運1020
15.專炸元件          *1     (自取 CIKO.CIKO老師那邊   )

------------------------------------------------------------

總計:   21台

補充內容 (2014-12-19 08:17 PM):
編輯  CIKO.CIKO老師那邊沒有開放自取   我其實用寄送的

補充內容 (2014-12-19 08:21 PM):
之後要排的板友請將(自取 CIKO.CIKO老師那邊   ) 給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裏有他原功能的說明:
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articles/AVR_Transistortester

專大可能是要問此測試儀送出的測試電壓規格,及其迴路中的元件數值.

网友D:
剛發現~
原來此台設計時就有考慮繼電器放電的設計,且是利用共用參考電壓的 pin 腳來完成~
搞笑了~哈哈哈~

測試電壓為5V~

附上剛上 svn 上抓的完整說明書~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4.vincent94433   *1   (帶外殼測試儀)費用含運1020
5.radarman         *1
6.johnlin2360      *2
7.v9469             *3
8.wycaaa            *1
9.aks878            *1
10 29D700ST      *1
11.beetel            *2
12.jayhome          *1
13.link0678          *2
14.ysniwo            *1     (帶外殼測試儀)費用含運1020
15.專炸元件          *1     (自取 CIKO.CIKO老師那邊   )

------------------------------------------------------------

總計:   21台

楼主:
第一梯次團購結束....

名單如下: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4.vincent94433   *1   (帶外殼測試儀)費用含運1020
5.radarman         *1
6.johnlin2360      *2
7.v9469             *3
8.wycaaa            *1
9.aks878            *1
10 29D700ST      *1
11.beetel            *2
12.jayhome          *1
13.link0678          *2
14.ysniwo            *1     (帶外殼測試儀)費用含運1020
15.專炸元件          *1

------------------------------------------------------------

總計:       無殼 : 19 台
              有殼 :  2台

請名單內的大大們.....開始匯款了!!!...

還想購買的大大們....請從第二梯次開始排隊....謝謝大家...

楼主:
這次團購...第一梯次已經額滿結束了....ciko版主已向對岸訂貨(何時到貨尚未確定)
請名單內的大大們.....開始匯款了!!!...

還想購買的大大們...請從第二梯次開始排隊(可能只有2梯次而已)....
想買有外殼的測試器....請於數量後方註明,費用含運1020元(26樓有圖片)

有些等級的大大們...好像無法在此區發表排隊跟帖 ......
如果有的話...請發短消息通知小弟....直接將您列入排隊名單中...
感謝大家的配合....謝謝!!!....

第二梯次
1.
2.
3.
-----------------------------------
總計 :   無殼     台
         有殼     台

网友:
第二梯
1.ck101  ×1台(帶殼)

网友:
帶外殼增加了質感

网友:
第二梯
1.ck101  ×1台(帶殼)
2.lowjmin *1

网友:
第二梯
1.ck101  ×1台(帶殼)
2.lowjmin *1
3.
-----------------------------------
總計 :   無殼    1 台
         有殼     1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次團購...第一梯次已經額滿結束了....ciko版主已向對岸訂貨(何時到貨尚未確定)
請名單內的大大們.....開 ...

123腳拉測試夾出來,PCA上查修會卡快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楼主:
第二梯次
1.ck101  ×1台(帶殼)
2.lowjmin *1
3.sanbis    *1
-----------------------------------
總計 :   無殼    2 台
         有殼     1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剛發現~
原來此台設計時就有考慮繼電器放電的設計,且是利用共用參考電壓的 pin 腳來完成~
搞笑了~哈哈哈~

這份完整說明書很有用,裡面有提到一些現在團購的 Fish8840 版本的差異。
文件裡面也建議要換掉那顆 2.5V Zener 為高精確度的。
我也比對了原始線路與這 V2.1 發現有些 Port 是不同的例如 LCM,這代表了原始程式的不相容?
我對原本的頻率產生器與頻率計的功能很有興趣,但是不是 Fish8840 版本沒有這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這份完整說明書很有用,裡面有提到一些現在團購的 Fish8840 版本的差異。
文件裡面也建議要換掉那顆 2.5V ...

是的,因為 Atmega328p 容量/io pin(pwm/adc) 不夠~那個只存在 atmega644 or 2560 板本上面~
其實 Fish8840 這台在量測電池用的分壓電阻也設計錯誤,之前就想到,它應該是連到 pmos 之後才對。
那天看到原始文件,也順便翻查後發現是 fish先生設計錯誤,原始設計是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因為 Atmega328p 容量/io pin(pwm/adc) 不夠~那個只存在 atmega644 or 2560 板本上面~
其實 Fish88 ...

感謝說明,我對這款還有許多問題,但為了不影響這帖的完整性,我再另外開帖向您請教。謝謝!

楼主:
第二梯次
1.ck101  ×1台(帶殼)
2.lowjmin *1
3.sanbis    *1
4.huh51   ×1台(帶殼)
-----------------------------------
總計 :   無殼    2 台
         有殼    2 台

网友:
第二梯次
1.ck101  ×1台(帶殼)
2.lowjmin *1
3.sanbis    *1
4.huh51   ×1台(帶殼)
5.apple5901 x1台
-----------------------------------
總計 :   無殼    3 台
         有殼    2 台

网友F:
請問第一梯次的何時會收到?都沒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第一梯次的何時會收到?都沒消息!

商家說要到月底才能出貨,我也希望大家能早些收到貨品,我再催催.

楼主:
第二梯次
1.ck101  ×1台(帶殼)
2.lowjmin *1
3.sanbis    *1
4.huh51   ×1台(帶殼)
5.apple5901 x1台
6.台中小馬  *2
-----------------------------------
總計 :   無殼    5 台
         有殼    2 台

网友:
第一批測試儀,賣家通知已經出貨,預計這星期到貨後,我會先作進貨初步功能檢查,再由Arthur大包裝後,便可寄至各位痞友手中.

网友G: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4.vincent94433   *1
5.radarman         *1
6.johnlin2360      *2
7.v9469             *3
8.wycaaa            *1
9.aks878            *1
10 29D700ST      *1
11.beetel            *2
12.jayhome          *1
13.link0678          *2
14.ysniwo            *1     (帶外殼測試儀)費用含運1020
15.專炸元件          *1
16.suzuka578       *2
------------------------------------------------------------

總計:   23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1.shaoya            * 1
2.gentle138        *1
3.liuchinlang        *2

大大您好~~您跟錯帖了
第一梯次...早已結束....
我幫您改到第二梯次...

第二梯次
1.ck101  ×1台(帶殼)
2.lowjmin *1
3.sanbis    *1
4.huh51   ×1台(帶殼)
5.apple5901 x1台
6.台中小馬  *2
7.suzuka578       *2
-----------------------------------
總計 :   無殼    7 台
         有殼    2 台

网友:
第一批測試儀已驗貨完成,將於今日寄出至Arthur處,再請其包裝後,將可盡快寄至各位手中.另請購買有外殼測試儀的朋友注意,其LCD上方貼有塑膠保護層,此會影響字幕亮度,可視需要將其撕起.

楼主:
進度報告:

昨天收到ciko版主寄來的第三版(繁體)晶體測試器
由於昨天整天在外趕工..直到傍晚才能回家拆箱檢查
這次團購的種類有分2款...所以包裝上些變動

▽1.單獨買一台的...原則上跟以往的一樣...
   用保麗龍+硬紙板+1號便利袋包裝...

▽2.購買2~3台的...就改用lazy104大大所贈送的紙盒
  加上保麗龍和2號便利袋包裝....
  http://bbs.pigoo.com/thread-50654-1-1.html
  (圖片在19樓)

▽3.購買有殼的測試器的....
   也是用白色紙盒包裝...大小剛剛好...
   只需上下各加片20mm的保麗力龍板...卡的緊緊的...
   (請注意 :  IC轉接座收納在背面放9v電池的空間)

4.適逢元旦連續假期...所以要拖到下周一才能郵寄..
   老灰狼會利用假期空檔...將測試器打包好....請大家多多包涵!!!
   (再次感謝lazy104大大所贈送的紙盒)

  新年新氣象...祝痞酷網的大大們...心想事成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
第二梯次
1.ck101  ×1台(帶殼)
2.lowjmin *1
3.sanbis    *1
4.huh51   ×1台(帶殼)
5.apple5901 x1台
6.台中小馬  *2
7.suzuka578       *2
8.阿智仔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
總計 :   無殼    7 台
         有殼    3 台

楼主:
進度報告:

第一梯次的測試器已於昨晚全數打包完畢.....總計15件
會利用今晚將寄件資料全部整理好...明天一早全數寄出.....
請第一梯次的團購的大大們...注意郵差的送遞....
謝謝大家合作.......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楼主:
今早已全數寄出第一梯次的測試器
第二梯次目前還在排隊中~~未達20台
請等候通知...再行匯款...
這次對岸有多出幾台...會按照排隊順序...
個別通知....先行匯款...謝謝大家合作!!!

順便更新一下名單:

第二梯次
1.ck10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2.lowjmin *1
3.sanbis    *1
4.huh5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5.apple5901   x1台
6.台中小馬     *2
7.suzuka578       *2
8.阿智仔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9.cisco6688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
總計 :   無殼    7 台
         有殼    4 台

网友:
第二梯次
1.ck10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2.lowjmin *1
3.sanbis    *1
4.huh5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5.apple5901   x1台
6.台中小馬     *2
7.suzuka578       *2
8.阿智仔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9.cisco6688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0.phuang3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
總計 :   無殼    7 台
         有殼    5 台

网友H:
測試儀今天收到了!上電試用後螢幕卻顯示不完全!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測試儀今天收到了!上電試用後螢幕卻顯示不完全!

此應為LCD排線異常,可能有被外力壓損,請寄回給我更換新品.(附註:此批測試儀皆已經我再次測試才出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此應為LCD排線異常,可能有被外力壓損,請寄回給我更換新品.(附註:此批測試儀皆已經我再次測試才出貨) ...

寄至包裝上的地址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寄至包裝上的地址嗎?

wycaaa大大您好:
不好意思!!~~造成您的困擾了!!!
老灰狼做事粗心....這次忘了再檢查一遍!!!
包裝上的地址是老灰狼的....
至於退回的詳細地址....再私下另行用短消息通知...謝謝您

至於其他的大大們....也請在收到測試器時
儘速拆開來檢查測試看看.....謝謝合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寄至包裝上的地址嗎?

請寄回給您短訊內的寄送資料.

网友H:
資料收到!明天到郵局寄!更換品可以先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資料收到!明天到郵局寄!更換品可以先寄嗎?

我會在收到您寄來的測試儀後,先做初步檢查後,便可盡速寄出.

网友A:
己收到測試 ok  , 請問樓主 有殼的測試器可以調整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己收到測試 ok  , 請問樓主 有殼的測試器可以調整亮度?.

請試著撕開部分螢幕上方保護膜,若還不合意,可試著降低限流電阻R14數值.(出廠值為1K)

网友:
第二梯次
1.ck10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2.lowjmin *1
3.sanbis    *1
4.huh5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5.apple5901   x1台
6.台中小馬     *2
7.suzuka578       *2
8.阿智仔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9.cisco6688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0.phuang3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1.陳氏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
總計 :   無殼    7 台
          有殼    6 台

网友:
arthur0518大大,收到了,儀表oK,辛苦了,甘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資料收到!明天到郵局寄!更換品可以先寄嗎?

wy大好,你要更換的新品已寄出,並補貼你的寄送郵資,請留意收件.

网友:
第二梯次
1.ck10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2.lowjmin *1
3.sanbis    *1
4.huh5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5.apple5901   x1台
6.台中小馬     *2
7.suzuka578       *2
8.阿智仔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9.cisco6688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0.phuang3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1.陳氏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2.fireway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
總計 :   無殼    7 台
          有殼    7 台

网友F:
我已經收到了,且3台測試都正常
感謝ciko.ciko及arthur0518的幫忙
另外請問一下...
此台測量電容時需要先放電嗎? (因為有些電容表不需要做放電動作就可以直接測了,電容表內部已經做掉了)
還是可以直接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已經收到了,且3台測試都正常
感謝ciko.ciko及arthur0518的幫忙
另外請問一下...

要放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已經收到了,且3台測試都正常
感謝ciko.ciko及arthur0518的幫忙
另外請問一下...

一般只有電容專用表(單一功能),較有可能內建放電功能,市面上的測試儀為節省材料費用及測試的速度,常是不會置入此功能的.

网友:
第二梯次
1.ck10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2.lowjmin *1
3.sanbis    *1
4.huh5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5.apple5901   x1台
6.台中小馬     *2
7.suzuka578       *2
8.阿智仔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9.cisco6688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0.phuang3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1.陳氏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2.fireway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3.tony9879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
總計 :   無殼    7 台
      有殼    8 台

网友:
阿舍兄,來一台有殼的!

1.ck10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2.lowjmin *1
3.sanbis    *1
4.huh5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5.apple5901   x1台
6.台中小馬     *2
7.suzuka578       *2
8.阿智仔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9.cisco6688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0.phuang3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1.陳氏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2.fireway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3.tony9879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4.fatzeros      X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
總計 :   無殼    7 台
         有殼    9 台

网友:
1.ck10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2.lowjmin *1
3.sanbis    *1
4.huh5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5.apple5901   x1台
6.台中小馬     *2
7.suzuka578       *2
8.阿智仔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9.cisco6688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0.phuang3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1.陳氏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2.fireway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3.tony9879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4.fatzeros      X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5.carlos_liu    X1
-----------------------------------
總計 :   無殼    8 台
         有殼    9 台

网友:
1.ck10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2.lowjmin *1
3.sanbis    *1
4.huh5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5.apple5901   x1台
6.台中小馬     *2
7.suzuka578       *2
8.阿智仔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9.cisco6688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0.phuang3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1.陳氏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2.fireway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3.tony9879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4.fatzeros      X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5.carlos_liu    X1
16.a3534444   X1
-----------------------------------
總計 :   無殼    9 台
         有殼    9 台

网友:
上批有剩1台.已先寄給我..
-------------------------------------------
1.ck10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2.sanbis    *1
3.huh5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4.apple5901   x1台
5.台中小馬     *2
6.suzuka578       *2
7.阿智仔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8.cisco6688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9.phuang3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0.陳氏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1.fireway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2.tony9879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3.fatzeros      X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4.carlos_liu    X1
15.a3534444   X1
-----------------------------------
總計 :   無殼    8 台
         有殼    9 台

网友:
各位買家請留意,賣家的第3版已售完,過幾天會生產第4版的測試儀(上一批LCD已用完,會再換新的LCD,尺寸類似).另外有外殼的測試儀也已賣完,下一批的外殼聽說會改為白色,目前還在等賣家的新圖片.若有其他疑義,請告知.

上圖為新版(黑框變小,顯示部分較大),下圖為舊版(第3版)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I:
請問第4版(帶殼)與第三版
除外觀改變
其功能是否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I:
請問第4版(帶殼)與第三版
除外觀改變
其功能是否相同

3/4版的功能是相同的.

楼主(2015-01-17):
第二梯次

1.ck10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2.sanbis    *1
3.huh51   ×1台  (帶殼費用含運1020)
4.apple5901   x1台
5.台中小馬     *2
6.suzuka578       *2
7.阿智仔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8.cisco6688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9.phuang3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0.陳氏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1.fireway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2.tony9879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3.fatzeros      X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4.carlos_liu    X1
15.a3534444   X1
16.xicon1120  X1
-----------------------------------
總計 :   無殼    9 台
         有殼    9 台

楼主:
重新修正排列編號(2-1和2-2已寄出)

第二梯次
3.sanbis    *1
4.huh51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5.apple5901   x1
6.台中小馬     *2
7.suzuka578       *2
8.阿智仔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9.cisco6688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0.phuang3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1.陳氏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2.fireway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3.tony9879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4.fatzeros      X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5.carlos_liu    X1
16.a3534444   X1
17.xicon1120  X1
-----------------------------------
總計 :   無殼    9 台
         有殼    8 台

网友:
第二梯次
3.sanbis    *1
4.huh51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5.apple5901   x1
6.台中小馬     *2
7.suzuka578       *2
8.阿智仔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9.cisco6688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0.phuang3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1.陳氏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2.fireway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3.tony9879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4.fatzeros      X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5.carlos_liu    X1
16.a3534444   X1
17.xicon1120  X1
18.divie          x1
-----------------------------------
總計 :   無殼    10 台
         有殼    8 台

网友:
第二梯次
3.sanbis    *1
4.huh51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5.apple5901   x1
6.台中小馬     *2
7.suzuka578       *2
8.阿智仔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9.cisco6688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0.phuang3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1.陳氏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2.fireway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3.tony9879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4.fatzeros      X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5.carlos_liu    X1
16.a3534444   X1
17.xicon1120  X1
18.divie          x1
19.peter180    x1
-----------------------------------
總計 :   無殼    11 台
         有殼    8 台

网友:
第二梯次
3.sanbis    *1
4.huh51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5.apple5901   x1
6.台中小馬     *2
7.suzuka578       *2
8.阿智仔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9.cisco6688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0.phuang3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1.陳氏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2.fireway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3.tony9879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4.fatzeros      X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5.carlos_liu    X1
16.a3534444   X1
17.xicon1120  X1
18.divie          x1
19.peter180    x1
20.kyusheng   *2 (帶殼費用含運2040)
-----------------------------------
總計 :   無殼    11 台
         有殼    10 台

网友:
各位痞友大家好,根據今日再次與賣家確認實際出貨進度,回覆是帶殼的測試儀會先出(近日),不帶殼的目前因LCD廠商供貨嚴重不足,暫無法確認出貨日期,各位如無法等待可先取消訂單或改購帶殼測試儀,造成你的不便,很是抱歉.

楼主:
第二梯次團購(結束)

目前對岸商品在於出貨方面出現了延遲現象
有關後續的寄送問題...等小弟跟ciko版主商討研議之後
再跟大家做一個詳細報告...尚請大家多多包涵!!!

下列是第二梯次團購確認清單

3.sanbis    *1
4.huh51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5.apple5901   x1
6.台中小馬     *2
7.suzuka578       *2
8.阿智仔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9.cisco6688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0.phuang3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1.陳氏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尚未匯款)
12.fireway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3.tony9879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4.fatzeros      X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5.carlos_liu    X1
16.a3534444   X1
17.xicon1120  X1
18.divie          x1
19.peter180    x1
20.kyusheng   *2 (帶殼費用含運2040)
-----------------------------------
總計 :   無殼    11 台
         有殼    10 台

楼主:
進度報告:

由於對岸商品在於出貨方面出現了延遲現象
小弟跟ciko版主商討研議之後....結果如下...

有殼的測試器.....這個星期會從對岸寄出....
如果來得及的話....我會儘量趕在這禮拜寄出給大家...

無殼的測試器........對岸賣家無法確認出貨日期.....
所以提供3個方案給購買無殼測試器的大大選擇...

1.改買有殼的測試器
   補差價200元....若有轉帳手續費...請自行扣除17元(補183元)

2.退回款項
   若有轉帳手續費...請通知小弟補差價17元

3.繼續等
   目前無法得知出貨日期.....有可能要拖到過年後...

請購買無殼測試器的大大們...用短消息通知小弟...您的抉擇...
老灰狼LKK辦事不力....有負大家期望....
請各位大大多多包涵包涵...謝謝大家...

PS : 陳氏大大您好~~已收到您的匯款~~謝謝您!!!

楼主:
進度報告:

今天下午收到ciko版主寄來的...有殼測試器....
老灰狼將儘量趕在明天寄出...寄出時再公布相關明細

至於無殼測試器....ciko版主也提到說....對岸在這幾天已儘量趕製當中...
應該不會等太久了....至於確切日期...還要再確認....
麻煩大家多多包涵....再等個幾天!!!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楼主:
進度報告:

今天已先將有殼測試器寄出...名單如下...
請各位大大這兩天...注意郵差的遞送...

4.huh51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8.阿智仔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9.cisco6688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0.phuang3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1.陳氏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2.fireway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3.tony9879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17.xicon1120    *1 (帶殼費用含運1020)
20.kyusheng     *2  (帶殼費用含運2040)

PS : kyusheng大大: 您購買2台..只收一次運費...
      包裹內含50元硬幣一枚....請查收!!!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J:
引用 楼主:
進度報告:

今天已先將有殼測試器寄出...名單如下...

您好~
今天下午2點收到了~
但不會使用~
大大~
請問有使用教學文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好~
今天下午2點收到了~
但不會使用~

請參考CIKO版主的文章...
簡易晶體測試器功能介紹與比較
http://bbs.pigoo.com/thread-48535-1-1.html

或是直接用"進階搜尋".....輸入....晶體測試....搜尋相關帖子

网友K:
東西收到了,剛剛隨便找一顆晶體測試,發現有這樣的情況。就是裝上socket後測出的結果竟然與直接插上晶體測試儀不同?  有試過不同的位置,發現結果相同。這是socket的問題嗎? IC是全新Motorolla BJT

直接裝上,測試結果正確

接上socket測試變成雙二極體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東西收到了,剛剛隨便找一顆晶體測試,發現有這樣的情況。就是裝上socket後測出的結果竟然與直接插上晶體測 ...

有可能是直接將電晶體插入後,因TO220晶體管腳較粗,而將黑色插座的孔徑變大(造成無法自行恢復),你可試試將測試位置移至其他插孔,待測元件盡量不要直接在黑色插座上做測試.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直接將電晶體插入後,因TO220晶體管腳較粗,而將黑色插座的孔徑變大(造成無法自行恢復),你可試試將 ...

應該不至於,因為第一次是用socket測試,發現怪怪的才改用直插。也換過不同位置,結果一樣。
不曉得是何原因,今天再測試一遍就正常了,連續換了不同位置也是正常,見鬼了...

网友: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應該不至於,因為第一次是用socket測試,發現怪怪的才改用直插。也換過不同位置,結果一樣。
不曉得是何 ...

應該是插座接觸問題,在出貨前每個我都有親自測試過,就是怕有品質問題,這是之前的經驗,在出貨前我會將暇疵品修正.日後若還有類似問題,也可視情況自己更換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插座接觸問題,在出貨前每個我都有親自測試過,就是怕有品質問題,這是之前的經驗,在出貨前我會將暇疵 ...

沒事,可以用就好。這台真的很不錯,對於我這種外行的幫助很大。

楼主:
進度報告:

今天收到ciko版主寄來的無殼晶體測試器......總共12台
其中......第3版的有2台....第4版的有10台....
第2梯次購買無殼的大大剛好10台....
所以會寄出....第4版的10台....留下那2台....第3版的
如果到時候....(新品)有故障....就只能拿第3版的作更換(這點要請大家見諒!!)
如果沒有(故障品).....過幾天將會釋出第3版的2台...給有需要測試器的大大...

順便貼上圖片...讓大大們看看第3版(左邊)和第4版(右邊)的差別

老灰狼會儘量趕在明日寄出.....
若是真的來不及.....最慢下周一會全數寄出....
感謝大家配合...這些日子以來...默默的等待....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楼主:
進度報告:

今天已將無殼測試器寄出...名單如下...
請各位大大這兩天...注意郵差的遞送....

3.sanbis    *1
5.apple5901   x1
6.台中小馬     *2
7.suzuka578       *2
15.carlos_liu    X1
16.a3534444   X1
18.divie          x1
19.peter180    x1

pnrwwm大大  x1(有殼)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
今天收到了~
但是好像有點問題…………
接上電池以後按下 TEST 螢幕閃一下綠光~
沒了~

手邊沒有備用電池可以測試~
明天找新電池在試試看~

网友:
今天已收到~~測試後正常~
感謝~~

网友B:
新手請小心使用:
1.若使用外加電源時,切記極性不可誤接,否則下場......
2.測量電容時,亦須先行放電,否則也是同樣下場...

网友:
換了新電池~測試應該是沒問題~
但是…………液晶背面的製作怎麼看起來相當兩光?
還直接懸空一隻電阻在上面~

正在考慮要不要改裝接頭上去~

网友L:
請問ciko.ciko版主:
1. 晶體測試器斷電後,是否每次都需要重新校正?
2. 晶體測試器經過校正後(我用1500UF),測電容器容量>=1500UF,ESR=0,測電容器容量<1500UF才有數值,這樣正確嗎?

网友:
引用 网友L:
請問ciko.ciko版主:
1. 晶體測試器斷電後,是否每次都需要重新校正?
2. 晶體測試器經過校正後(我用1500UF) ...

校正只需做一次,正常電容>47U以上,ESR值通常會<1歐姆,也就是說應會量到0.X歐姆.

网友L:
請問ciko.ciko版主:

我測電容器容量大於1500UF,ESR=0歐姆,這樣正確嗎?

网友:
引用 网友L:
請問ciko.ciko版主:

我測電容器容量大於1500UF,ESR=0歐姆,這樣正確嗎?

請補拍2個實際測試圖(如1000uF,100uF).

网友:
引用 网友L:
請問ciko.ciko版主:

我測電容器容量大於1500UF,ESR=0歐姆,這樣正確嗎?

正常   電容面積與esr成反比

面積又與電容量成正比

网友:
總共測試8種不同容量、耐壓、廠牌的電解電容
1.3300uf/6.3v/SANYO
2.1500uf/16v/RUBYCON
3.1500uf/6.3v/SANYO
4.1500uf/6.3v/KZE
5.1500uf/6.3v/OST
6.1000uf/6.3v/TAICON
7.1000uf/6.3v/MICHION
8.100uf/10v/GSC

1.3300uf/6.3v/SANYO

2.1500uf/16v/RUBYCON

3.1500uf/6.3v/SANYO

4.1500uf/6.3v/KZE

5.1500uf/6.3v/OST

6.1000uf/6.3v/TAICON

7.1000uf/6.3v/MICHION

8.100uf/10v/GSC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2015-03-06):
經過用47uf的電容重新校正後,測電容器容量大於1500UF,ESR已經不等於0歐姆,似乎有改善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

网友:
感覺好像不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請小心使用:
1.若使用外加電源時,切記極性不可誤接,否則下場......
2.測量電容時,亦須先行放電,否則也 ...

電容忘了放電~
晶體測試器壞了~
有單賣IC嗎?~
想自行更換!!!

网友:
已簡訊回覆.

网友(2015-04-11):
近來有幾位論壇上的朋友詢問晶體測試儀的新團購需求,我已委請Arthur抽空幫忙團購事宜,歡迎有興趣的朋友留意近日最新消息,感謝.

网友M(2015-06-21):
請問還有那位會員大大在賣或團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M:
請問還有那位會員大大在賣或團購嗎?

大大您好:

團購案早已結束....目前只剩 : 1台第2板(無殼的).....1台800元(含郵寄)

請參考下列圖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5288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