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使用電腦登入後又直接跳出!

楼主(2014-12-16):
好像是上週起,用電腦登入後系統有出現歡迎回來....的對話框然後又退出系統?
工作地方和家裏兩台卓機都一樣? 但登入其他網站正常。
然後換手機和ipad也都正常登入系統。
所以問題在我兩台pc上,請問可能是哪一參數錯誤或是中毒了。

网友:
你是指登入論壇時會這樣的話,跟使用的瀏覽器與該瀏覽器的設定有關。
像我用 FireFox 都沒問題,IE有時候就會像你那樣。

楼主:
是IE沒錯!現用iPad操作很不方便。
明天想辦法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IE沒錯!現用iPad操作很不方便。
明天想辦法處理。

IE一直以來好好壞壞,有時正常有時候不行。也不是這邊的問題,某些論壇正常,某些論壇就會這樣。好像是自動登入的問題,有時清除CACHE有用,有時RESET所有的設定有用,但也不是每次都行,有時又不行。一直沒找到真正的原因。
找到確定原因的話,公布一下你的解決方法造福大家。

楼主:
能做的動作都處理了。(清除瀏覽紀錄,安全性..設定。)

最後看到 " InPrivate 瀏覽 " 就試過確定在此環境可正常登入使用。

暫時就這樣使用,有空時再研究了。

网友A:
之前我也遇到一樣的問題,我的做法是先清除歷程瀏覽紀錄後,去進階重設瀏覽器讓他還原成預設值才正常的,大大可以試試看。

网友B:
我認為有個可能.

之前,有客戶的電腦,OS是WIN7,反映其outlook信件,附件直接點擊無法打開
狀況是,安全性問題,無存取權限,我後來試著開啟顯示隱藏檔,然後點開C槽
進入使用者目錄,要點開Appdata這各隱藏目錄時

電腦跳出,沒有存取權限,這就是問題的原因了,但是,最終我沒有找出為何
系統管理者權限的使用者,竟然沒辦法存取這目錄的原因,因為是遠端連線查看的
有諸多不變,後來客戶找附近會電腦的親友處理,這件事後續我就不知道情況了

但或許,您可以試著查看這各目錄,點開網路暫存目錄看看,或許是cookie無法儲存的緣故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 ... wsing#1TC=windows-7
這網頁有提到Inprivate時,cookie是暫存在記憶體裡面的,這或許能解釋為何用Inprivate模式可以正常登入

但是暫存的話,還是在硬碟上面,存放目錄應該不會是在一般的暫存目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也遇到一樣的問題,我的做法是先清除歷程瀏覽紀錄後,去進階重設瀏覽器讓他還原成預設值才正常的,大 ...

了解,在試試看。很久沒時間好好玩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認為有個可能.

之前,有客戶的電腦,OS是WIN7,反映其outlook信件,附件直接點擊無法打開

嗯,我試試看。
這讓我想起好久以前,發生類似系統bug ,但剛好相反。
(不知何原因)忘了,要把桌機上所有已登入(自動登錄)的網站全部logout , 一樣是在pigoo這網站出問題 (好巧)

狀況是按下登出後,系統告知已登出然後又自動登入一次,週而復始。確定自動登出選項已disable。
一樣找好久沒有答案! 最後不明原因自己恢復又正常了。(記得可能在一次系統當機出現藍底白字之後,很多資料都已歸零)
這OS有太多的好玩的設定,也藏不少bug

楼主:
今天日子不錯! 白天睡半天,下午開機上PIGOO原來無法正常登入,竟然一點就正常進入了。
沒做任何設定處理*****
然後開工作桌上PC,答案一樣都過了。
真不知道原因,反正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