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板畫出線路圖
關閉

楼主(2014-12-16):
附圖之電路板(雙面板或4層板)的照片
   請問能否在不破壞基板的情況下,將線路圖劃出來?

网友A:
可以,x-ray 照相 內曾大多是 電源層和 地層 有線路也不多
板子可猜除零件 做針盤治具 上斷路短路測試機 測出個點網路連接 以此繪出電路或重新layout
或用大陸稱為操板軟件 複製線路
或可破壞時適用甘油加熱到150-170度樹脂軟化後將各層分離再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x-ray 照相 內曾大多是 電源層和 地層 有線路也不多
板子可猜除零件 做針盤治具 上斷路短路測試機 測 ...

感謝回覆!!
請問版子不拆除零件有辦法嗎?

网友:
目前可能媒沒辦法

网友:
看起來像是許多的Op amp和多工I/O和driver.
板子也不像4層,或許是2層板,難道是板子壞了,想要自己copy一片,若是討論copy板子在這裡可是禁止的喔,除非你有該板的板權.

楼主:
scottwang大  :  還原版子線路是為了維修版子

网友:
圖中紅圈應是相同電路共8組.檢查IC電源腳位電壓,可初步判斷為為傳統數位IC或OPA.若8組中有部分故障,可採比對方式檢測.

网友:
高週波信號控制板,有可能是由TTL中的定時器或震盪器IC組成.由VR調整脈波週期,類似PWM功能.

网友B:
網路搜尋「抄板」兩字,網路上那些公司有電話可聯係,
維修需要的話看樣子付不起抄板費,會不合算。
雙面板有IC座,,自己努力些自己慢慢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搜尋「抄板」兩字,網路上那些公司有電話可聯係,
維修需要的話看樣子付不起抄板費,會不合算。
雙面板 ...

看樣子付不起抄板費--> 費用很高嗎? 有沒有如何計費方式?

网友C:
看服務到什麼程度,很多只做到PCB的gerber file,可以洗板子用,雙面板的layout費用約在每一個銲點15到30台幣之間,這個基本上是在客戶提供電路的情形下的費用,若是拿成品抄板會要求提供一至兩片可拆零件的板子,把板子零件拆下清乾淨後用掃描器掃描,費用依容不容易想不想接的程度來收取,至於畫成電路圖的形式,你這塊板子有一點小麻煩,就是零件編號被弄掉了,這會降低廠商接案的意願,就算成交也會提高費用,依我們之前的做法是遇到這種案子會先把電路圖繪製做一個責任的排除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樣子付不起抄板費--> 費用很高嗎? 有沒有如何計費方式?

一般說的抄板就是做逆向工程, 複製出一塊一樣的成品.

大大如果只是要還原線路做維修用,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拿電錶量, 一邊用電路軟體畫下來.
反正板上的ic都已磨掉邊號, 您可以自己建出一同腳位的新零件來代表.

网友:
這板子看起來是雙面板,用 指針三用表+一點耐心 應該畫得出來才對。

网友D:
這家公司還在怎不送公司處理

大功率控制板-------------修好也要有地方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家公司還在怎不送公司處理

大功率控制板-------------修好也要有地方測試 ...

一般都是送原廠修,不過有時候會有時效性 緊迫性的問題,能自己修最好!!

网友:
吃頭路的,如果公司有那麼急,就買一些常故障的板子當維修備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送原廠修,不過有時候會有時效性 緊迫性的問題,能自己修最好!!

這片零件不多還原線路應該還不難...
用的料件約324、cd系列等...
約三天內左右就可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服務到什麼程度,很多只做到PCB的gerber file,可以洗板子用,雙面板的layout費用約在每一個銲點15到30台 ...

請問:[先把電路圖繪製做一個責任的排除動作] 的意思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片零件不多還原線路應該還不難...
用的料件約324、cd系列等...
約三天內左右就可完成...

還有4層板的PCB 如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還有4層板的PCB 如下

總共有幾片..?
需拿到板子才可開始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總共有幾片..?
需拿到板子才可開始查...

先4層板一片如上一樓所示
請收訊!!

另請問板子會破壞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先把電路圖繪製做一個責任的排除動作] 的意思是?

每個工程師常用的IC不一樣,若是有用到特殊的IC,那在特性上就有可能不一樣。從第一片板子看來下方八組是接在一起的,IC的電源腳位在中間的應該是OP沒錯並沒有想像的多,但有一些是在下方8,9腳,所以在無法確定IC型號上正確率會低很多,除非有用過這類零件可在第一時間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個工程師常用的IC不一樣,若是有用到特殊的IC,那在特性上就有可能不一樣。從第一片板子看來下方八組是 ...

感謝您的解說!!
這些板子都是N年前的產品,一大堆IC,想必都是一般邏輯和線性IC,沒有用到特殊的IC.

网友E(2015-01-26):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解說!!
這些板子都是N年前的產品,一大堆IC,想必都是一般邏輯和線性IC,沒有用到特殊的IC. ...

郭先生:

目前此案子(4L)的 Schematic 圖檔與 PDF皆以傳送給您了,煩請先付工程款 ..

另外您所要求的因零件眾多分開畫需要很大空間又費時(上網有詳細規格書可查詢)
且我尚有其他客戶的案子還未處理,須將時間重新分配...

PS: 工程款收到後,您的板子將會郵寄給你

Best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郭先生:

目前此案子(4L)的 Schematic 圖檔與 PDF皆以傳送給您了,煩請先付工程款 ..

請收訊息!!

网友E:
郭先生:

一般逆向工程的難易度與價格,您應該也知曉?
我所給你的價格應該十分十分平民吧!!

關於線路上的錯誤點...我的方法為修改 schematic 線路免費處理

煩請付清工程款後...我會將您的版子與修改好的線路一起給你...

Best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郭先生:

一般逆向工程的難易度與價格,您應該也知曉?

是的! 我知道您的報價十分十分平民,因此毫不考慮的將案子給了您,只是沒想到您所給的線路圖竟然是PCB板零件位置的線路圖,這並不是維修者所需的線路圖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知道您的報價十分十分平民,因此毫不考慮的將案子給了您,只是沒想到您所給的線路圖竟然是PCB板零 ...

郭先生:

線路圖內部 IC規格是需要査 DataBook 才知曉,一般畫圖是不太會畫到底層部分...
起頭您並沒有要求,故用一般常用畫法...如需此另類畫法,價格須重新議價
另外 SMD module 的小板零件代號標示無法辨識,且有埋孔...功力不足無法勝任

Best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郭先生:

線路圖內部 IC規格是需要査 DataBook 才知曉,一般畫圖是不太會畫到底層部分...

[一般畫圖是不太會畫到底層部分]??  不畫出如何看線路?
自從學習電子學以來,從未看到有此種(圖二)畫法的線路,相信廣大酷友也破天芳第一次看到
我所需求的是正常畫法(如圖一),而不是另類畫法(如圖二)

圖一

圖一

圖二

圖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畫圖是不太會畫到底層部分]??  不畫出如何看線路?
自從學習電子學以來,從未看到有此種(圖二)畫法的 ...

說一句實在的..
到底要哪種線路..
1.原版大小線路一樣位置一樣
2.一樣大小多層板線路
3.整塊板簡化線路
沒說清楚..只說要線路..
到底要拿種阿...
1.要仿造一模一樣..送廠家一次搞定..價格高..規格同大小位置一樣
2.找出原始線路圖...要做幾層都可以也可縮小體積..到底要哪種
如以給人做了線路總圖以出來 請因刷板廠商規劃線路就好

為何要找人把板線路找出來...
對線路不懂零件不懂自己沒能力..又不花錢...
能畫出線路..已經夠高竿了..
制於整合幾層板..自己決定
其實大家都有壞習慣..不懂裝懂...
半吊子會害死自己..
自以為間單..自己又無法做..要找人幫忙又達不到要求.又要省嫌
要到時又586..
如自己有機楚找出線路應該不難...
這網站有人願依幫.偷笑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知道您的報價十分十分平民,因此毫不考慮的將案子給了您,只是沒想到您所給的線路圖竟然是PCB板零 ...

這不是維修者線路圖..那哪種才是維修者線路圖

楼主:
在#6樓已經說過   還原版子線路是為了維修版子

本人並未覺得簡單,也是提出需求請你估價後才決定讓您處理,版子也是先寄給你看過後,價錢高低是你決定的,
線路圖以一般學電子的人應該都是認為圖一才是正常線路,我的需求並不過份!!

网友G:
如果要畫成圖一,那麼要提供零件編號,沒有零件編號要畫出正確的TTL線路,

恐怕.................很難!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不是維修者線路圖..那哪種才是維修者線路圖

如文內圖一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畫成圖一,那麼要提供零件編號,沒有零件編號要畫出正確的TTL線路,

恐怕.................很難! ...

有提供給他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6樓已經說過   還原版子線路是為了維修版子

本人並未覺得簡單,也是提出需求請你估價後才決定讓您處理, ...

不要搞錯人...沒接你案子..還好沒接...
找原廠搞定...
自己不覺點單..自己又不懂..
你以為電子零件..每個地方都有測量點嗎..
就算幫你做成一模一樣板子..還要提點你..哪個IC 每個腳位電壓
讓你後續維修基準嗎....
找原廠花錢吧..

网友:
真是笑話給零件
1.要畫出線路
有原板對照...
那這張是假的嗎

网友H:
部分IC內部有些複雜,有時並無法像圖一的單純TTL/CMOS的AND/OR/INVERTER邏輯閘,故多以IC腳位來畫出,只要找到相關的datasheet,則對於線路的分析與維修,多可起到一定的助益.在論壇上大家都是相互幫忙者居多,有時多替對方想想,問題都可解決,只要有該板上的IC編號,即使還有不明瞭的地方,大家都會樂於幫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搞錯人...沒接你案子..還好沒接...
找原廠搞定...
自己不覺點單..自己又不懂..

對不起!!打錯字了

應該是請他估價後才決定讓他處理

謝謝您的回覆,如果有人拿圖二來問你問題,大概會被掃地出門吧!!

維修版子如果都找原廠處理的話,就不會有這麼多酷友在此討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部分IC內部有些複雜,有時並無法像圖一的單純TTL/CMOS的AND/OR/INVERTER邏輯閘,故多以IC腳位來畫出,只要找 ...

知道酷友都是熱心幫忙的人,也非常感謝您的回覆,
只是,如果我貼出如圖二之圖來發問的話,是否會讓大家所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酷友都是熱心幫忙的人,也非常感謝您的回覆,
只是,如果我貼出如圖二之圖來發問的話,是否會讓大家所接 ...

電路圖的繪製常常需考慮整體的整潔性,常會是以整體IC的腳位加功能來繪製,這也是很平常的,使用者有時對該IC並不熟悉,故常需另尋databook,再將其摘要印出或自行筆繪等.要解決你的問題,你應是先試著跑一次信號流程(找出輸入/輸出/控制位置在哪裡),一般對於不熟的線路都是要跑個幾遍,即使我們工作這麼多年了,對於不熟悉的領域還是很多,就把這些的不熟悉當成自己的歷練.

网友:
圖一繪製的方式是屬於原著的信號流程,即信號的經過處理流程.若想要繪出類似線路,必須對該線路有相當了解,試想一般的電路繪製人員,他的專長應是電路描繪,頂多也只是略知硬體線路一二,所以說理想電路圖的產生,
對於非設計者而言,是具有相當難度.

网友:
不管All666接不接  抄版就是這樣  (THWA 給這樣是很正常的)
給出圖二這種就已經很好了  維修只是不方便而已 怎麼不能用?

若要給出圖一那樣 已是原廠設計圖紙
除非是非常簡單設計理念的電路
否則只有比原廠設計更厲害的人(沒解說下能看出設計理念)
或是同產品競爭對手(同級產品設計能力)
才會去出手繪出圖一那樣 圖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酷友都是熱心幫忙的人,也非常感謝您的回覆,
只是,如果我貼出如圖二之圖來發問的話,是否會讓大家所接 ...

我相信可以, 但第一次跑起來一定會很吃力; 用於分析時大概經常要在旁筆繪輔助, 若用於維修上絕對足夠堪用.

重新從頭看下來, 很明顯是認知上的差異. (包含小弟我, 所以才會在12#回覆那樣的內容)
我個人接觸過有關逆向工程案子的電路圖都是長這樣子的. 因為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弄出一塊相同的電路板;
而不是像大大是要拿來做分析用的.

近來遇到很多原廠技轉的原始資料真的也是這樣畫的; 回授保護的LM358就直接畫一顆八腳蜈蚣,
線路全部拉成一團, 沒在拆畫成兩個OP來標明過壓過流的兩個區塊作用.
一開始真的有些難接受, 看就久了就習慣了, 維修到後來都直接標記腳位的電壓或波形, 原理反而不重要了...

网友:
逆向工程   畫這張圖  是很標準的畫法 (外面接大案子的也都這樣畫)

會看的就會看 不會看的還是不會看  查修部分有這張圖基本上沒問題啊

我公司原廠線路圖就是這樣畫   東芝 SONY 三洋 國際  聲寶 SHARP PIONEER 都是這樣的畫法

日本三菱公司的線路圖也都這樣畫  我公司有正日規線路圖  都這樣的

网友:
不同的 CAD, 劃出來線路圖樣子會不同
試試看自己買套 PADS, 或者用很久的 OrCAD, 然後網上下載 EAGLE, 用三種不同的CAD, 劃個最簡單的 7407
就可以看出它們的分別
也可能有人用 PROTEL
他能幫你劃了線路圖, 就可以出GERBER, 出底片印版了
原理圖就自己慢慢琢磨吧, 沒買沒賣的

楼主:
感謝多位酷友的回覆,
只是感覺上不應該這樣啊!!

在GOOGLE KEY入 線路圖所出現如上圖

就算IC不拆開畫,也像下圖那樣

GOOGLE KEY入 線路圖

GOOGLE KEY入 線路圖

IC不拆開畫

IC不拆開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多位酷友的回覆,
只是感覺上不應該這樣啊!!

真數會氣屬..專牛角尖..
請找正規公司花錢做

要做到這樣請找原廠
找人做 ..花錢比原廠貴.
要這圖買維修手冊吧n_132|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多位酷友的回覆,
只是感覺上不應該這樣啊!!

最大的徵結在於這些圖都應該是原始作者畫的, 而不是逆向回推的.

另外個人直覺的可能有二,

其一是教學用, 自然要把原理還原出來.
其二是46# xiaolaba大所說的 不同CAD的輸出結構都不同, 另外還有繪製電路圖人員所建的零件模型也不同

网友:
能繪出上圖者除了原設計者外,另外就屬標準線路,電路板上的電路各有各的設計理念,一般繪圖者並無具此電路設計功力,那要他如何繪出讓人一看就懂的線路呢?理想與實務往往是兩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畫圖是不太會畫到底層部分]??  不畫出如何看線路?
自從學習電子學以來,從未看到有此種(圖二)畫法的 ...

你沒看過不代表沒有?~~~

原始圖會用圖一或圖二都有過!

圖一只是把一顆ic裡面的邏輯閘細部化,說真的那個查修才夠累...
看著圖還會查錯點!

圖二是一目了然法,IC哪個接腳接到那一目了然

說真的!!!
以逆向工程來說,圖二就足以查修,至少功夫夠的人....會用圖二當基礎寫筆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多位酷友的回覆,
只是感覺上不應該這樣啊!!

你的圖二跟C2差在哪裡?.....

劃法就是一樣的東西阿?~
我的原始電路圖也多是這樣畫
難道你要說我沒外漢嗎?~~~

認份一點!
輸出成大一點的圖!
自己把訊號值標上去
那就是很好用的(查修指南)

网友:
看這種圖 有個小訣竅   把相關IC 腳位功能圖  擺放一起看  (像查字典的概念)
如果有可編輯的圖檔  把IC 腳位功能圖  放進同一圖面 (像一行英文下一行有幾個關鍵字中文)
參考下我在這篇4# 回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087&pid=452524

网友I:
樓主你好~

你想要的,應該是設計原理電路圖~
一般原設計時,會將不同區塊,依照不同原理分門別類放在同一張或同一區塊裏。
在不同時後,同種元件也會畫法不同,是為了讓人快速了解原設計的用意~
以上是我的想法。

网友:
感謝板上諸位先進與版主經由我與樓主的對答熱情回覆...

使用布林來畫線路的話,我目前有愈過-鴻x(F部分RD(新竹team))、廣x(Q 全部)..etc
其餘大多使用一目了然法皆可...

如果利用布林來畫圖的話,會讓圖紙閱覽複雜化...
依此案例應該是做公共工程的case ...6~700個零組件(目前使用 A1x1)
布林線路大約會變成 2~3 A1 page or 16~20 A4 page (閱覽不易)...當然價格需另議

如果將此圖某零件畫成下列圖檔,各位看倌是否也要查一下 databook ㄋ..

TCA 785 Block diagram

TCA 785 Block diagram

假使樓主的 4L case 零組件少的話,就像#47範例用布林來畫圖的話...輕鬆多囉!

BR,

楼主:
引用 网友I:
樓主你好~

你想要的,應該是設計原理電路圖~

是的!  感謝您!!

楼主:
感謝多位酷友熱心地回覆與指教,小生在此受教了!!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能在此得到眾多酷友教導,實在非常感激!!

网友:
其實我也不懂,所以不敢給任何意見,不過我覺得虛心受教才能學到真功夫,THWA大大畫出的圖也很專業了,或許可能你們兩方溝通上產生的誤會而已,大家講好談好這樣就能達到雙贏的局面了

网友:
電路圖只是參考-----------------維修要完全一樣的電路圖--------------只能說是初學者----------
我看過原廠電路圖----------也錯誤一大堆-----------都又一樣才能修那程度是要加強的

做維修不需要完整電路圖才能修吧---------------我以前維修有電路圖不到1%---尤其工業用板子--跟本不會有

維修用到抄板--------------我是第一次聽說的------這樣不如原廠買幾塊備用板----才是正確的方式吧

也許現在維修方式改變了------------------有速成方式-----

网友:
虛心受教才能學到真功夫

网友:
我以前在日本家電儀器進口產品代理商當維修--歐美電子產品代理商當維修--------那兩種圖我都看過
日本有時是太詳細了-----歐美就很簡易----但是高階儀器一般只有方塊圖--只有家電才有電路圖--高階儀器都是送回日本修理--也就是修好你也沒那種校正儀器--
以前也幫忙修一些進口工業用機械-------當然沒圖-----------一切原理都靠自己去推---這都是人家推薦的---價格也很高因為沒人會只有你會--只要價格比買板子便宜都不是問題---最主要是生產線不能停---時間就是金錢

网友:
早年也沒聽過啥智慧財產權,啥都可以複製,管它合法非法的,其中有個行業就是抄板,什麼是抄板?以前我們說的抄板是指複製印刷電路板,以前的電路板最多只有雙面貫孔,稍懂電子的人幾乎難不倒,現在多層板處處可見,要抄板的門檻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我以前有朋友的公司在接這類案子,他也跟我說過現代較複雜的多層板要抄板不只是零件要拿起來,連板子都要一層一層剝下,也就是一定要破壞一片才有辦法"抄"出來。

有的人為了不讓別人知道他是使用那一個IC,所以會把IC 編號磨掉,早年因為專用IC 不多,大多是TTL、CMOS或OP AMP,所以這點也不是很困難,只要價格談的攏,花些時間照樣找出來。

以上的需求很多是RD 在接,因為重新複製電路板對RD來說是小意思,最重要的是因為RD手上有一般人沒有的利器,那就是半導體資料手冊,如果你是痞酷網的老會員,一定看過2009年我貼的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7836-1-1.html

再加上RD的特性是不會單獨作戰的,它是一個團隊,手上的資源非常大,再加上儀表及經驗的互相支援,自然能做的事情就比較多。

稍微了解了一些陳年往事後讓我們回到這一樓的問題,很簡單的這是all666與thwa兩方事先沒說清楚,導致事後認知有差別,以我來說,如果all666事先沒有特別要求,我也是會用thwa的畫法。
電路板中出現電晶體、二極體、電阻、電容......,這些單一零件都應該畫出來,但是IC 是一個電路,是一個晶片,例如是8051 那要怎麼畫?所以在沒有特別要求下,沒有把IC 內部電路完整畫出來是合理的。
如果只是要維修參考,其實thwa 這畫這樣反而方便,如果IC 假設都是TTL跟OP AMP,all666 你可以上網把IC 的資料下載、截圖後自己補上即可。

网友:
能有圖二的圖相信維修已很足夠了,我也比較習慣看圖二那種,自己再找datasheet

网友:
thwa 沒錯+1
個人認為要查修thwa出的圖就很夠用了

要原理圖 可能要找原作者拿了
不然就是要花大把大把的時間完全理解清楚這個電路
在畫成原理圖 如thwa所說需另外報價(工程量差異極大)

圖一 算是教學用 做介紹的

圖二 較大型的電路圖紙都是像這樣子的 筆記型電腦圖紙你可以隨便抓幾個下來看你就發現
        就是這樣...

在下認為圖一跟圖二是一樣的...只是表示方式些許不同
從查修來說 圖二比較好查 理解原理來說 圖一會比較好推敲

网友:
其實只是語言誤差而以啦~
溝通了解清楚大家真正的想法也不錯~

在商場交易上:
買方本來就有提出質疑的權力~
賣方本來就有回答這些質疑的義務~並使賣方的疑問消失~
本來,買方就不一定比賣方專業,不能都用專業名詞而代過而使買方聽不懂。
其實就是溝通溝通~有溝才有通~
像這次的買方願意把疑問提出~好的買方~
賣方願意不厭其煩的解釋~好的賣方~
都是正面的溝通~

网友J:
人生的路,就這麼長! 我們能跑多遠
甘還是苦,是吃虧還是佔便宜,看是以點、線、面何者論
停滯在這個節點結網,心境上除了不好受,未來的路還會反覆發生多少回
生意經誠信是招牌,不表示每個CASE都能賺
三太子收件,怎麼都馬樣樣賠工時

网友:
三太子是佛心來的~
現在是在做奉獻的神聖事業~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人生的路,就這麼長! 我們能跑多遠
甘還是苦,是吃虧還是佔便宜,看是以點、線、面何者論
停滯 ...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助人為快樂之本。 三太子 仙聖 仙賢!

网友K:
我所查的道的ic 規格表
電壓基準  AD584

光耦合   光隔離器

邏輯IC

運算放大器

网友:
好累n_080|
今晚大概很好睡n_087|

那種電路圖可能要用手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所查的道的ic 規格表
電壓基準  AD584

感恩喔!!  還特地幫忙查出DATASHEET ,收下了 ,謝謝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恩喔!!  還特地幫忙查出DATASHEET ,收下了 ,謝謝您!!

還需要幫忙盡管說  但是就是不要和人槓上了
其實你是想要這種圖吧

但是這種圖繪製大型的非常需要時間        就現有的thwa所解析出的電路圖已可供維修時參考使用

像這種邏輯板  其實繪成這種圖我是覺得比較好
但是就是要大量的時間    可能繪好了  但是早已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還需要幫忙盡管說  但是就是不要和人槓上了
其實你是想要這種圖吧

一般人從學校 到社會以及在論壇上 GOOGLE搜尋,所看到的 用到的就是這種圖吧?

沒有和人槓上,只是提出自己的觀念和需求提出來討論而已!!

网友:
事情應該都解釋清楚了,這篇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