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是多少的電阻值!

楼主(2014-12-16):
電源供應器的電阻!

网友A:
1.3歐姆  保險絲電阻

用1.X歐姆的  1W電阻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歐姆  保險絲電阻

用1.X歐姆的  1W電阻代替

了解了謝謝!
色碼是(棕 黃 銀 金 綠)為什麼不是1.4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謝謝!
色碼是(棕 黃 銀 金 綠)為什麼不是1.4呢!

原來是  黃喔   那就是 1.4了

我看成橙色了

楼主:
是用於這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