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PL-S 13W燈管修理

楼主(2014-12-16):
三太子沒香油日子難過,閃爍的PL燈管也是不放過修理
燈管接口2P,啟動電容及啟動子藏在裡面,馬是能更換

啟動電容302pF

從燈座拉出68VAC(點燈壓降),準備拿來測試

呵呵! 亮到爆

霖杯還可以忙好幾天

補充內容 (2014-12-18 07:35 PM):
啟動電容302pF=3nF 耐壓用250V

网友:
原來PL燈管底座還藏有東西,真開了眼界
感謝三太子開示

网友A:
稟元帥~~

小的有一大箱,可否請元帥順便弄弄~~~應該可以玩到吃年夜飯

网友:
請三太子開釋:
這2張圖的電容跟氖燈,是誰壞?還是2者都壞?
電子式的啟動器有耐用嗎?
借圖--->http://cn.made-in-china.com/gongying/139267-pqSxRKuMnzVw.html

网友B:
三太子可以說明底下有紅圈的線要如何取出與裝回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稟元帥~~

小的有一大箱,可否請元帥順便弄弄~~~應該可以玩到吃年夜飯

報告!故版主
PL-S一支75.-,可以吃完年夜飯再玩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可以說明底下有紅圈的線要如何取出與裝回插座

哼
也沒看到你帶嘉芬來說~

网友C:
真正是有電修理到飛玲機,
         沒電修理到眠床頂,
三太子實稱屁股界的表率!

网友:
這種燈管,1般人都馬換1隻新的,舊的回收.

三太子1樣手到擒來,真是佩服

不過話說回來,人類資源真的是浪費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沒看到你帶嘉芬來說~

我不認識嘉芬所以無法帶嘉芬去見您,但是我有加分,請三太子開釋。

网友A:
我家也是啟動器故障所以沒法點亮,燈管應該還好...

网友D:
三太子果然缺很大喔......
連這個也可以換"嘉芬"
偶只會"交流雞""閹割"成"直流雞"而已說
其實這麼冷的天..."多芬"比較好說...腳不會癢說

网友E:
請問是各種 PL 燈管都有內含啟動器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是各種 PL 燈管都有內含啟動器嗎?
謝謝.

只要外接點是兩點的才有內含
四接點都要外接啟動器

其實原理很簡單,啟動器是串接兩個燈蕊各(任)一支腳,每個燈蕊有二腳,加熱後彈開(開路),剩下二燈蕊各一支腳與燈管內氣體共鳴(供電腳位)。

如燈管內氣體無作用或老化換啟動器是沒用,比較適合因內建啟動器故障再修,不過也很厚工,如相關零件不易取得,可拆1P啟動器代用,超過20W用4P器動器內部零件代用(包括電子啟動器)。

以上參考

很佩服三太子這樣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正是有電修理到飛玲機,
         沒電修理到眠床頂,
三太子實稱屁股界的表率! ...

呵呵! 大胖給我們啟示:
不要讓家裡的女生獨自去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可以說明底下有紅圈的線要如何取出與裝回插座

燈管兩條銅線是由兩根銅銷引出,從銅銷中心下手
鑽斷幾支0.4~0.8mm鑽頭.......
才發現說PL燈管修理不符效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是啟動器故障所以沒法點亮,燈管應該還好...

按WKM開釋,就是日光燈管四腳變兩腳引出

兩腳上量不到容值,代表燈絲斷路,大概啟動電容是好的

有容值,燈絲及啟動電容都是好的,點不亮,可能是漏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太子果然缺很大喔......
連這個也可以換"嘉芬"
偶只會"交流雞""閹割"成"直流雞"而已說

呵呵! 其實三太子馬是不懂燈管
反正拆過就吸收一點..............................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是各種 PL 燈管都有內含啟動器嗎?
謝謝.

老漢兄足久不見說~
三太子經驗少,看過的 PL 燈管都是兩腳
FL日光燈管是四腳,就醬!

网友:
三太子是不是準備燈管鎢絲壞了,來個高壓點燈

网友:
原來如此~~~~我去找我屯的那一箱~~
老媽說:給資源回收車載走了...
下回我就知道該怎麼玩了~~

這燈管是老媽抽油煙機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燈管兩條銅線是由兩根銅銷引出,從銅銷中心下手
鑽斷幾支0.4~0.8mm鑽頭.......
才發現說PL燈管修理不符 ...

多謝三太子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