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EX520 難看的畫面

楼主(2014-12-16):
三太子功夫醜生意差,跑到隔壁去踢館

40"LED構造

這畫面現象無渡過,怎了 ,還能救嗎?

网友:
個人認為是A/D板的問題

网友:
面板壞了

网友:
哈哈,A/D板故障加一。

网友:
回出廠設定看看,搞不好顏色跑掉而已!

网友:
用公板點看看就知道是誰壞了...

网友A:
这張是什么屏?

如是三星屏,或许你中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張是什么屏?

如是三星屏,或许你中奖了

請教前輩 ! 如何大致判斷 主板,邏輯板,面板故障情況 ! 同樣是花屏確好幾種說法。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解答哈!我也在学习中。

要准确判断主板或面板问题,一般都用通用板试吧。

花屏的定义也很广哦!如有彩色异常,横竖线、带,雾、点状干扰,图像抖动,闪动。。。。等现象

这就要看故障现象,怎样花,用什么屏,才可作粗略判断位置。

还是你那句话:多看多学,就会多进步。

网友:
公板可以麼?好奇中!

网友:
面板掛了!    我目前無法修復.研究中
以圖片來判定的話.上部有1--2公分是好的.(如果全面性都是故障的話還有機會)

這塊面板的X Y 是反過來做的(CELL裡的排列).我在友台網站有講過了!
一般是1920X3  1080X1
這塊是1920X1  1080X3

网友:
請用高倍數放大鏡 or 顯微鏡看一下玻璃就知道答案囉!!

Sony LED 玻璃狀況很多...這只是其中之一...

网友:
看玻璃就慘了.

网友:
主機晶振有問題,有一顆40的那顆.

网友:
學不完的液晶電視問題~感恩!

网友(2015-01-29):
看到小張大說的有部分畫面是好的,面板就沒救了...糗了,我的應該也是這樣!
等權限夠了再發文向各位前輩討教~謝謝!

网友:
面板ng小張都沒法了.我更不行

网友B:
這種的我也有一台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的我也有一台唷

你這台好像是顏色慢慢擴散,有點類似拖影
用逼螺絲工法可能會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這台好像是顏色慢慢擴散,有點類似拖影
用逼螺絲工法可能會完修

晚點來測試看看
大大如果需要零件測試可以跟我借
我的是友達面板
t-con做在面板上面那個

网友(2015-02-28):
又長見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