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酷韌體社不知有沒人管理

楼主(2014-12-16):
為什麼痞酷韌體社須要有人管理  為什麼不能像維修文一樣 有人有資料想上傳就上傳 要下載就下載

网友:
以前痞酷網有專門的電路圖版區,也有韌體版區,也有面板規格書版區,有天某個會員對我不滿意,就透過他人向我轉述要去檢舉,我只好關閉這些版區,當初的舊文都還在,有興趣自己找,所以大家現在都看不到電路圖區、韌體區跟面板區,這就是你問的為什麼。

社群是會員自已開的我不干涉,有興趣就自己加入,海鯨補這陣子在忙家裡的事,所以沒有上來論壇。

楼主:
原來如此 了解
那如果不開軟體社 可以直接將自已讀到的程序 直接用維修文方式發表 會發生問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 了解
那如果不開軟體社 可以直接將自已讀到的程序 直接用維修文方式發表 會發生問題嗎

電路圖跟韌體都是屬於灰色地帶的東西,電路圖是附在各家的Service Manual中,韌體則大多只能適用專用機型,以痞酷網來說各位要它們的用意不外乎以下︰

某某零件燒黑了,看不出編號。
電路板是多層板上下面不好查。
韌體IC壞了,新買一顆來重燒。
其它....

不管電路圖或韌體,要說版權它當然有,在痞酷網這兩個樣東西的功用都是為了維修或教學用,你複製了一份Acer 某款19吋螢幕的韌體,你能拿到ASUS 19吋的螢幕上用嗎?還是你譤複製一份DELLA款筆電韌體,你能拿到DELL B款筆電上用嗎?不行對吧!

我曾經針對此事詢問過律師,與他們的談話中,他們的重點都是圍繞在有沒有拿它們賣錢圖利,拿掉這些版區受影響的是各位會員,我並沒有什麼關係。
我沒有辦法回答你有沒有問題,不過我會建議你如果想像海鯨補一樣服務大家,我可以把你加入他的社群共同服務大家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路圖跟韌體都是屬於灰色地帶的東西,電路圖是附在各家的Service Manual中,韌體則大多只能適用專用機型 ...

老大.要不要開一版

上傳修液晶易損電子零件dat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大.要不要開一版

上傳修液晶易損電子零件data

Wish大以前就說過了,開版都不是問題,只要有版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ish大以前就說過了,開版都不是問題,只要有版主。。。。。

可以附屬到 液晶顯示器維修技術子版區
五燈大就版主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附屬到 液晶顯示器維修技術子版區
五燈大就版主阿!

如果是這樣的話,用一篇做成表列置頂。

就是有人在下面貼文提供資料,有人把資料整理在第一篇的置頂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圖跟韌體都是屬於灰色地帶的東西,電路圖是附在各家的Service Manual中,韌體則大多只能適用專用機型 ...

小弟能力有限 無法服務痞酷的會員 只能點點滑鼠 看看一些高手維修文 從中慢慢吸收學習 只是覺得好像沒什麼看到軟體維修文 所以發個文瞭解一下 謝謝:

网友:
這東西真的很模糊    所以還是不要討論太深

知道的人  有資料的人  論壇會有空間放的
在下載或是在上載之前    不要忘了 這份資料是別人的心血 更有可能是一整個團隊 拚死拚活
被主管盯到滿頭包 一直修改  改到最後才完成的

更別提那些晶體的資料  測試數據怎麼來的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