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回收場收的 SONY 46NX720

楼主(2014-12-16):
回收場收的 SONY 46NX720

看了一天正常
今晚開機 重影 好像看3D

頭殼麻麻
感覺好像是主板

网友:
它牌液晶有遇過一台也是像這樣上下疊影
呵呵! 都忘了有沒修好

网友:
殺一殺 賣零件省傷腦筋

网友:
Sony的主板....頭痛了...

网友:
面板不良

网友:
三星屏就头大了

网友:
用公板點就知道是誰壞了...

网友:
維修sony液晶電視需善用公板做為故障
研判

网友:
多少錢買的 ! 前一天還正常 ! 可能觸點不良。

网友A:
這種現象.可能還可以修復.這是三星面板的通病.不是主板

我只能確定一件事.可修復的機率大概有5到8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現象.可能還可以修復.這是三星面板的通病.不是主板

我只能確定一件事.可修復的機率大概有5到8成 ...

謝謝張大有空沒好幾快面板等你處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張大有空沒好幾快面板等你處理

這句話有夠熟悉的.....每個星期都要聽個幾次.

面板TAB邦定.已確定穩定性沒問題了.
前2個月幫朋友幫定一批200片的面板.反修的只有3片.
另一家50片..無反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句話有夠熟悉的.....每個星期都要聽個幾次.

面板TAB邦定.已確定穩定性沒問題了.

請問小張大在哪維修面板 !我有一台BENQ42吋,冷機半面(左半面)黑影,熱機時正常。可以維修嗎 ? 謝謝。

网友:
三星面板都一樣問題~~真害  就三星跟SONY  都這種問題

网友C:
比較好奇回收場收這樣要多少銀兩啊??
不過,畫面看起來還真像3D電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較好奇回收場收這樣要多少銀兩啊??
不過,畫面看起來還真像3D電視

800n_08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小張大在哪維修面板 !我有一台BENQ42吋,冷機半面(左半面)黑影,熱機時正常。可以維修嗎 ? ...

42吋的面板維修.價格1500元

條件:要拆到剩面板模組(要有T-CON.高壓版).自備料件(破片的或新的DRIVER)
這是純工資.

價格要再低的話需要有量.還要只拆到剩CELL.要自行貼保護膜.不然會刮傷

這是我目前修面板的價格.

网友:
回收場還有這樣的好東西 修的好當是做環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2吋的面板維修.價格1500元

條件:要拆到剩面板模組(要有T-CON.高壓版).自備料件(破片的或新的DRIVER)

1.就是我把邏輯板,高壓板,面板帶過去就可以了嗎?
2.請問地址呢?
3.請問這情況修復機率高嗎?(冷機黑一半,熱機正常)
4.請問有在賣二手面板嗎 ? (我有兩片AUO32吋破裂,被球砸破,想買兩片回來修復)
5.(破片的或新的DRIVER),請問這指的是什麼意思 ?
不好意思,新手問題有點多,請見諒。以上麻煩你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就是我把邏輯板,高壓板,面板帶過去就可以了嗎?
2.請問地址呢?
3.請問這情況修復機率高嗎?(冷機黑一 ...

張大維修價格合理..
如看不懂 敘述...
就算接你單..還是會出問題
你要修一片請多拜託張大
有的機器有技術...都接大單...
沒大單只能拜託

网友:
這台小弟也有一台..目前判斷面版壞.還丟在角落.
另有二台46EX720的.一台面板燒毀.
另依台也是面板故障.畫面雙層影像加抖動.一樣都丟角落發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就是我把邏輯板,高壓板,面板帶過去就可以了嗎?
2.請問地址呢?
3.請問這情況修復機率高嗎?(冷機黑一 ...

你的benq 42"sh42的是t420hw02  Q42的是T420HW04的這2款就不用自備料件.這我都有
需要自備料的是我沒有的料.如三星的或LG的TAB比較不好買

至於你的AUO 32"的要看哪一種了...1000至2000都有可能
較新的面板較不是這種價格了

(破片的或新的DRIVER),請問這指的是什麼意思 ? .... 就是料件的問題
至於修復率已你這片來講......成功率9成以上....誇大一點幾乎100%
地址:新竹縣湖口鄉新興路882號  電話0933-977-666

我不是只接大單.一塊的我也接......只不過大家都要價格合理.那就要把工時減短.也就是大家分工.我減少拆機的時間.都做幾片我就划算了.

至於這個價格是以邦定一顆TAB.
至於三星跟LG面板所產生的橫線.抖動就不是這種價格了.這故障不是邦定會好的.這是另一種的處理方式.

网友:
大大您好 SONY有3D功能的  面板會壞的機率是90% 需換一片面板 ~! 如果可以建議改成2D 可以撐比較久~! 我修過3...4台40EX720 幾乎都是這樣
不好搞><

提供您考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benq 42"sh42的是t420hw02  Q42的是T420HW04的這2款就不用自備料件.這我都有
需要自備料的是我沒有的 ...

前輩謝謝了 !
有機會上去北部,再過去看看。 我住在高雄
感謝指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benq 42"sh42的是t420hw02  Q42的是T420HW04的這2款就不用自備料件.這我都有
需要自備料的是我沒有的 ...

小張大您好
想請問有在接46吋的友達面板嗎?
現在半邊殘影中
感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小張大您好
想請問有在接46吋的友達面板嗎?
現在半邊殘影中

26吋以上的我都有修.
46的我就不確定我有料件可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26吋以上的我都有修.
46的我就不確定我有料件可換.

小張大您好
面板型號為
T460HW03 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