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K 2465B 保養維修紀錄

楼主(2014-12-16):
先說明這台不是我的,是熊大太忙無暇整理託我代為處理的,在此做個進度報告與維修紀錄。
廢話不多說直接進入主題。

拿到手後先做操作與功能上的體檢,體檢後的情況是沒有大問題要拿來用也是可以,但有些怪怪的小毛病得要進一步的檢查。

要詳細檢查就得剝掉衣服來看,扒開後就是這樣。
上面,只有電源在這邊,這個電源供應器有點大有些複雜,共兩塊電路板。

下面,類比主板就這麼一大片,有散熱片的那些方塊都是客製化 IC。

初步目視檢查沒有看到異狀,只是灰塵多了一點,清一清先。

檢查示波器初步是要先檢查電源的各組電壓與電源漣波,這就要看手冊了。
手冊中這張表寫的清清楚楚的,先用電表量電壓值,再用另一台示波器看漣波交流電壓值。

結果是電壓數值都在範圍內,但有一組類比電路用的 +5V 漣波大小剛好大於標準的一倍,這八成又是濾波電解電容老化問題。
示波器的電源要求品質很高,ㄧ點不良就會影響其他類比電路的工作,先前初步的檢查有些怪怪的現象就很可能是因為某一組電源的品質不良。
建議有用老示波器的人最好每隔幾年都要打開外殼檢查一下電源並做好清潔的工作,因為這類高性能示波器產熱高內部都有風扇。

先放上維修手冊,想看的更清楚的人可以下載。
Tek_2465B

楼主:
電源問題要先處理但不是很好拆,研究了老半天後才拆出並分解開,一拆開馬上就看到異常了。

AC 側抑制雜訊的電容裂開電阻也燒毀。

二次側的濾波電容爆裂開漏液了。

這張更清楚還能比較出現在要替換上的電容之大小差異來,原本的美製電解電容真是大,真材實料。

又看到一顆電容表面也長皺紋八成也漏液了,拆下來用 ESR Meter 量一下數值 0.13 歐姆還在堪用範圍內。

順便量ㄧ下上頭所有電容的 ESR 數值後才放心,經過 PCB 清潔將燒毀的碳灰洗乾淨後裝上新零件,再組合回去就算完成電源的維修了。

這是這次換下來的所有零件。

再來追一下為何電阻會燒毀、電容會裂開,C1018, R1018, R1016, C1015。

看起來應該是這個安規電容老化漏電而導致電阻燒毀與電容裂開,這個電容還是 RIFA 瑞典大廠的,還好設計上有串電阻保護才沒發生意外。

修好後看一下電源板的全貌。

果然上電後原先異常大漣波的那組電源也降低了很多下來,一些奇怪現象好像也不見了。

楼主:
垂直放大電路無法直流平衡,也就是旋轉電壓檔位旋鈕時水平線會上下跳動無法固定在螢幕的某一位置上。
每一台示波器都有這個調整需求在用了一段時間後,尤其是在最低電平準位的那幾檔,有用類比示波器的人都要會自己調整。

這台高級的示波器當然也有此需求要做調整,但這台很聰明是全自動,只要同時按下某兩個按鍵後她就自己會跑 10 秒鐘自動完成所有檔位的直流平衡。
但是 CH1 一直讓他做直流平衡都沒辦法完成直流平衡,這種情況下要拿來用實在是很難用,應該是真的有問題,而 CH2 就平衡的很好一切正常。

先看線路圖吧!主要核心元件就是 TEK 自己自製生產的專用 IC,這些 IC 的貨源現在應該也只剩殺肉機下來的二手貨。

好吧!CH1 與 CH2 的主要零件與線路都是一樣,就來乾坤大挪移兩邊對換,這零件幾個螺絲就拆掉很好換。

長的很特別的 IC 與 IC 座,真正的名稱是厚膜 IC(Hybrid),使用陶瓷基板與陶瓷封裝。

對換過後再做一下直流平衡的程序後果然毛病跑到 CH2 去了,證明了這顆 IC 是不良品。
IC 編號是 165-2235-03 請苦主自己去國外找,哪邊便宜就哪邊買。
其實這個直流不平衡現象只有發生在 100mV 以下的檔位,如果這些檔位很少用也可以不換 IC,因為只有直流不平衡而 AC 的放大仍還是正常的。

其他大致上再沒有什麼毛病,可以花點時間做校正程序了,但基本上會先驗證其數值是否還在規格內,只有特性跑掉那些項目才會真正去做校正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垂直放大電路無法直流平衡,也就是旋轉電壓檔位旋鈕時水平線會上下跳動無法固定在螢幕的某一位置上。
每一 ...

看到這篇檢修全紀錄,苦主現在一點都不苦了
這老傢伙 (這台至少有2X年以上的歷史了)
在 您的熱情之下,讓它再次的回復昔日光彩
事成之後,我再找一些小朋友到府上祝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篇檢修全紀錄,苦主現在一點都不苦了
這老傢伙 (這台至少有2X年以上的歷史了)
在 您的熱情之下,讓它 ...

意思是雄爸要將它給過戶到新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雄爸要將它給過戶到新竹?

請人代打
事後當然還是要請小朋友出來熱絡一下
不然對10姑娘就真的是太過意不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源問題要先處理但不是很好拆,研究了老半天後才拆出並分解開,一拆開馬上就看到異常了。

AC 側抑制雜訊 ...

這些電解電容是中了戴奧辛或者多菉聯苯嗎 ...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些電解電容是中了戴奧辛或者多菉聯苯嗎 ...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 ...

面目全非當然是這些化學毒素害的,連鋁外殼都會腐蝕更何況是生物體內。

所以這些老機器最好每隔幾年就打開檢查一下,趁著還沒造成更大傷害前將電容換掉。
這些美國電容已經算厲害已經超過二十幾年還只有壞這樣,但是其他看起來與測起來目前是好的也不能保證能再用多久。
如果有心最好是全都換掉,但目前我手中沒有高品質的電容能換,就請苦主自行準備,我來代工或自行更換都行。

网友C:
這系列的示波器是我以前日想夜又想、夢寐以求的機種!
從網上得知C1018, R1018, R1016, C1015這幾粒"幾乎"是必死的零件,有此系列的機這幾粒零件就算未死的都會先換以免PCB燒黑。
仲有的是,自家製的UXX厚膜IC在工作時是非常高溫,機殼設計時是已有佈局令氣流會經過IC幫助散熱,若打開殼後這些氣流已不存在,此時長期通電是有危險的,所以需要外加風扇對準IC去幫助散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系列的示波器是我以前日想夜又想、夢寐以求的機種!
從網上得知C1018, R1018, R1016, C1015這幾粒"幾乎" ...

醫生緣,主人福
看來這次的全身健康檢查是找對人了
忽然好想大聲的說~

楼主:
這裏有份文件放上來給大家做參考,算是加強型的改裝實例,這不能稱之為維修了。
要這樣玩也行,但要先去找好零件。

网友:
難怪不敢送來給三太子玩玩
雄爸早已經知道會被殺肉說

還是DUKE哩卡厲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人代打
事後當然還是要請小朋友出來熱絡一下
不然對10姑娘就真的是太過意不去了 ...

我還以為,再多帶幾台示波器過去保養保養耶~

网友:
二手的波波就怕电容、电解已经快到寿命,要全部换起来,真是一个大工程,而且还不一定能配齐。
不过坦言而论,这些老机子内部造工真是一流,规则得象艺术品!

楼主:
保養維修這台高級示波器最怕的事情一一發生,先前已經確定垂直放大有一塊有問題,今天再確認通道開關 U400 也有問題。
完成先前的維修後就趕快將她的衣服穿回去,就怕沒有正確的空氣對流可能會燒壞這些寶貴的 IC 們。

昨天發現同ㄧ信號透過調整軌跡位置旋鈕在螢幕的上方與下方波形振幅會不一樣大,這算是非線性失真。

要先確定問題發生在哪一級電路上,CH1 與 CH2 都會這樣,CH3 與 CH4 就不會,這代表 CH3/CH4 IC 與最後級的驅動 IC 是正常的。
CH2 在機器背板上有個輸出端子,從那邊量訊號波形振幅也是正常的代表 CH2 IC 雖有直流不平衡但沒有非線性失真,而 CH1 的輸出是直接進認通道開關 U400 所以量不到。

在從通道開關 U400 的輸出到延遲線這輸出點來量就能看到有明顯的非線性擺幅,所以問題就指向這個風評不好的 U400,可以看看先進們的經驗

難怪先前發覺此機振幅大小偏低,以為是需要做校正的關係,好吧來做校正看看是否可以改善。
校正要從 DAC 開始,量了∆ T 從 -1.23 到 +1.25 有些不夠調成 -1.24 到 +1.26,∆ V 從 -1.00 到 +1.00 是標準的。
再進入校正程序內的 CAL 02 項目,但做到這個畫面(程序 113)就做不下去了,因為有非線性狀況所以這個斜線拉不直,所以做出來的校正數值就不對了。

目前也只能等將這顆 U400 換好後才能完成校正程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保養維修這台高級示波器最怕的事情一一發生,先前已經確定垂直放大有一塊有問題,今天再確認通道開關 U400  ...

二十多年前,這系列的機是我朝思夢想...,但工資太低只有空想了。
今日,口袋裡有了幾塊錢,但始終不敢入部二手機玩玩,就是怕了出晒名的U4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保養維修這台高級示波器最怕的事情一一發生,先前已經確定垂直放大有一塊有問題,今天再確認通道開關 U400  ...

給個建議你參考看看
1. 把電源部分有些你未換的全換
特別是250uf 100uf 10uf 0.01uf 0.002uf 這幾個
250uf可直接使用330uf代替,耐壓級距往上大個ㄧ級
2. CAL02 500mv就卡關,不知你是用何校准源
但就從你圖片看來 ,好像是使用正弦波當校准源才會有非線性的雙影
因為 CAL02 卡關通常是發生在 50mv 或 20mv 才比較像是U400掛了
在500mv就卡關通常是電源紋波不及格或校準源誤差太大造成機會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給個建議你參考看看
1. 把電源部分有些你未換的全換
特別是250uf 100uf 10uf 0.01uf 0.002uf 這幾個

正想請教前輩說。
1. 電容器比較不及急,等找齊拿到高品質的電容器再來一起換,目前的紋波都在要求內。
2. CAL02 其實也不算卡關,是可以一路做到底只是螢幕顯示有問題做下去也沒意義,斜線上方是直的但下方是彎的。
用的訊源是音頻分析儀產生的方坡其輸出位準很精確,來拿校 CAL01 頻率不夠寬不能用但校 CAL02 的電壓檔位剛好夠用。

想請問是那張例如程序 113 的斜線圖應該要怎麼看且調到幾格處?手冊上沒講清楚。

我認為 U400 是有不良只是不很嚴重所以之前沒發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想請教前輩說。
1. 電容器比較不及急,等找齊拿到高品質的電容器再來一起換。
2. CAL02 其實也不算卡關 ...

不需調整按下一步便會進ㄧ個程序,如滿足示波器校准條件的話
在進入113之前應有一個校准前置的調整
要把掃描線調至螢幕正中間左右剛好滿10格的一條水平線
按下一步便會進ㄧ個程序,如滿足示波器校准條件的話,不行的話便會卡在113出現limit
你使用音頻分析儀無法滿足示波器所需的精度電壓值以及佔空比
拿一台比較好的信號產生器或許可以滿足,頻率需設定在1K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調整按下一步便會進ㄧ個程序,如滿足示波器校准條件的話
在進入113之前應有一個校准前置的調整
要把掃 ...

程序 111 是有 10 格的水平線與亮點,這個有符合所以沒有出現 Limit 字眼。
是用 50% 的 1K 方波沒有錯,其輸出精度是 0.5%。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程序 111 是有 10 格的水平線與亮點,這個有符合所以沒有出現 Limit 字眼。
是用 50% 的 1K 方波沒有錯, ...

使用音頻分析儀或信號產生器要用正弦波,不可使用方波

忘記問在未校正前上信號可以滿螢幕8格以上跟沒失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音頻分析儀或信號產生器要用正弦波,不可使用方波

忘記問在未校正前上信號可以滿螢幕8格以上跟沒 ...

用正弦波來看 CAL02 程序橫線或斜線會整段一樣亮,用方波是兩端端點很亮,有確定是正弦波嗎?

未校之前只有送方波是可以填滿8格,但格數比實際值低一些看不出失真,如用正弦波來看也可以滿 8 格但可以看出下半部變形變胖了。

校正沒調好或只做一部分沒完整會出現這種非線性失真現象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正弦波來看 CAL02 程序橫線或斜線會整段一樣亮,用方波是兩端端點很亮,有確定是正弦波嗎?

未校之前 ...

橫線或斜線會整段一樣亮,會斜上斜下跑這是正常的跑程序
如用正弦波來看也可以滿 8 格但可以看出下半部變形變胖了。
那就不用校了,換U400先才有辦法校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橫線或斜線會整段一樣亮,會斜上斜下跑這是正常的跑程序
如用正弦波來看也可以滿 8 格但可以看出下半部變 ...

感謝您的告知與再次確認,跟我查內部信號的結果一致。

我看過您先前的帖子中的斜線照片也是兩端點比較亮的藉以判斷是方波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十多年前,這系列的機是我朝思夢想...,但工資太低只有空想了。
今日,口袋裡有了幾塊錢,但始終不敢入 ...

這個年代的機器為了追求特性與功能,大量的使用專用的積體電路來縮小體積與線路佈局,但是晶體數量隨著特性與功能大大的增加,也增加了消耗電力與熱量卻犧牲了最重要的可靠度耐用度。

更以前的機器功能少零件也少零件品質也高,要修也比較不怕找不到零件拿現代的零件代以前的更是輕易。
其他的家電物品也是如此這種情形,車子就很少有人用這麼久。

這些厚膜 IC 內部很可能都是 A 類放大器,為了線性與低失真才會那麼熱,最好都要給她吹冷氣,能待在無塵室的環境內更好,我們這些市井小民的惡劣環境實在是不適合這些嬌貴的儀表。

同樣那個年代的 HP 與 TEK 的美國兩家儀器廠好像都是 HP 比較耐用,我也都比較喜歡挑軍方有在用的 HP 那些機種型號,而 TEK 的機器能符合軍規 MIL 規範的沒幾台,我給 TEK 的評價是規格漂亮但不耐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個年代的機器為了追求特性與功能,大量的使用專用的積體電路來縮小體積與線路佈局,但是晶體數量隨著特 ...

請問這台目前是少什麼零件?有買到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這台目前是少什麼零件?有買到了嗎?

沒有少零件是壞了兩顆高貴的 IC 而已,等料表開出來再去血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沒有少零件是壞了兩顆高貴的 IC 而已,等料表開出來再去血拼。

我一直在想......,我放在工作室的是Tektronix 2465?還是2465A?還是2465B?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在想......,我放在工作室的是Tektronix 2465?還是2465A?還是2465B?

您好像很久沒去看她了?會不會長什麼樣子也忘了。

网友:
這台是否年限到了一堆人壞,
我也有一台一陣子沒開就開不了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年代的機器為了追求特性與功能,大量的使用專用的積體電路來縮小體積與線路佈局,但是晶體數量隨著特 ...

你講的全是對!

TEK機器外觀一般都好漂亮,我的眼睛常常被她吸引住。
HP機器實際耐用,但外觀就平平無奇,而且尺寸比同期的同類產品出奇地大件!

以前在工廠裡高級儀器都是以HP為多,除了示波器外!

現在新買的儀器性能一定好過以前的產品,但新儀器如壞了自己是無法修理,這方面就不及以前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