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ATACOMP DSP-1破音

楼主(2014-12-17):
[2014-12-18 21:45 版務編輯 SIMON1016 : 為避免他人誤會 雙重帳號 下面增加紅字'別人' ]

嗯,我先自首剛剛修的時候沒拍照,不過前面有別人修過了應該不用在拍一次給大家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160

事情是這樣的,這組喇叭的是前級LM4832N加後級TDA7265的組合,
防磁喇叭單體是2.75inch 4ohm 5W,傳說中BOSE同級的代工品。

TDA7265的datasheet的表示,Vs=16v RL=4ohm時輸出可到20W,此時的THD大約1%,
http://www.st.com/web/en/resourc ... heet/CD00000145.pdf
也就是平常使用的話,AMP的失真率是很低的,以當時來說用料算很不錯。

那他怎麼壞掉的?
強者我老弟說他正常使用,只是人在廚房想聽個音樂,喇叭放客廳就開很大聲這樣聽,
還不是偶爾呢,當我拿回來用的時候,就已經是破音連連,到現在連個聲音都沒有。

當然窮學生住外面也沒有太多東西可以測,換過電容二極體也無效的情況(當時二極體有一對無效),
到最後拿別的DIY AMP交叉測過才確認是單體故障損壞。

既然單體故障,露天找一找總該有吧?嗯,大家心理都知道來源也是T...B...
所以我就直接買一對7CM(2.75吋)的單體。連結

長這樣:

賣家提供的圖片

賣家提供的圖片

規格:8ohm 10W

直接換上之後,相對的聲音一定會比原本的小聲,插電腦開最大聲不會破音,
至少以目前的增益比來看,還不會頂到AMP跟SPK的極限。

至於聲音如何,還可以啦,聽張清芳該有的聲音都有出來,我就OK了。

喔對了,這篇還有下集,

左右箱連接的3.5mm端子接觸不良,等有空再拆一次改這個吧(順便拍照)

以上

网友:
為什麼兩個帳號

聲音還可以從線材著手  螺絲緊度

如果是大音量使用建議使用大吋一點的喇叭

楼主:
要大音量就該換大一點的喇叭,

這道理我們都知道,但白痴使用者不會知道....

我的東西很多都是被這樣玩壞得,使用者還覺得他只是合理使用,怎麼喇叭還能發聲就說他壞掉了呢?

网友A:
小弟猜測應該是用久了喇叭懸邊被大音量震動弄破了,正常來說大音量會觸底,但不至於造成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猜測應該是用久了喇叭懸邊被大音量震動弄破了,正常來說大音量會觸底,但不至於造成損壞。 ...

懸邊沒破,不過用電錶量直流阻抗,還蠻高的。

网友:
喇叭的承受功率,一般是指最大值
而不是長時間能承受的功率

另一點就是頻率,頻率有沒有超過單體的極限值
以2.75吋單體來講,大音量狀態下
頻率100HZ以下必須切掉
會使單體有機會觸底,也容易使音圈溫度升高

小弟有一顆5.25吋單體,規格為6歐姆20瓦
使用一顆OM8383S當作後級
輸入電壓18V,輸出最大功率約13瓦
有使用OPA將頻率切掉一部分(60HZ以下)
大約一首歌的時間,單體後面的磁鐵就已經有溫升的感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