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穩壓器的問題

楼主(2014-12-17):
去年問過的問題,因為後來沒再發生,就以為好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9684-1-1.html

這幾天天氣轉冷,發現原來是因為2F開紅外線陶瓷電暖器

這樣是線路問題還是無融絲開關的問題?

网友A:
電暖器是吃 110V 還是 220V?
如果是吃 110V ,有經過這台 AVR 嗎?

感覺還是配電線路問題,跟無熔絲開關沒關係。

AVR 滴滴答答響應該是繼電器作動聲,輸入電壓不穩一直努力調整著,AVR 應該是正常的。

网友B:
嚴重懷疑三相不平衡導致相電壓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暖器是吃 110V 還是 220V?
如果是吃 110V ,有經過這台 AVR 嗎?

是吃110V,沒有經過AVR
所以我覺得AVR被我誤會了
會不會是外面拉進來的電壓不夠?
電暖器一開造成搶電壓??

网友:
你把AVR  放反的   看看還會不會叫

或是變壓器鎖鬆一點  也可以加上橡膠墊片
要不就是調閥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嚴重懷疑三相不平衡導致相電壓降

雄爸!
如果是三相不平衡,是怎麼測出來?

网友C:
這是磁致伸縮所導致的現象
只有給予緩衝就好   (所以桿上變壓器會用木頭固定 大型變壓器會設計緩衝腳)

至於繼電器切換  可能是前方導線電阻升高   大電流切換時  所造成的電壓飄動

加上工廠大概都是電感性負載吧  開關時    在幹線用儲存式示波器看保證會嚇一跳

再來  電腦沒有220V ???    或是都換成APFC型的電源供應器不行嗎

既然有了110V的需求   為甚麼不向台電請?? 或是加裝變壓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
如果是三相不平衡,是怎麼測出來?

有空就用鉤表鉤看看三相的電流 (最好是在滿載的時候)
三相的電流應該差滿大的

補充一點,三相對N的電壓也順便量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磁致伸縮所導致的現象
只有給予緩衝就好   (所以桿上變壓器會用木頭固定 大型變壓器會設計緩衝腳)

唉~~真的是有看沒有懂啊....

電腦有220V可切換,但是螢幕、印表機就沒辦法

我也不知道當初為何沒另外申請110V,廠房快30年了。

网友B:
通常申請動力電(三相三線)就不會另外再申請110V(單湘三線)
而是會加一個變壓器把三相三線降壓成三相四線(208/120)or(190/110)
因為110V是在變壓器之後,而且有三組
如果附載全部都接在其中一組,就會造成變壓器壓降 (線圈的內阻)
這就是我在8#要你檢查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當初為何沒另外申請110V,廠房快30年了。

一個門牌號碼只能申請一種供電類型,已經申請了三相用電就不會再供應單三,自備變壓器供應 110V 是很正常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申請動力電(三相三線)就不會另外再申請110V(單湘三線)
而是會加一個變壓器把三相三線降壓成三相四線(20 ...

我後來補上的照片上方有四個接點 白 白 黑 白

這四個是輸出的110V?

我想請水電來看是不是都集中在一線?

如是把它分散看能不能解決?

网友B:
這張示意圖給你參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後來補上的照片上方有四個接點 白 白 黑 白

這四個是輸出的110V?

一般二次側大都標示 X0,X1,X2,X3,X0 是中性線,X1~X3 是三組 110V 輸出,在正常用電狀態下,建議用勾表測量這四條電線電流多少,有數據才好判斷。

另外,看您圖片變壓器接線端子好像鏽蝕蠻嚴重的,這部分也要檢查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張示意圖給你參考

借板問個問題
請問如果我要拉220V到工作台
是要拉如圖中的2次R~S還是直接拉1次的220V
其實我工廠的變壓器是有1組190V的差30V有差嗎?
還有補充一點
我機器有拉好的220V 0 220V
我可以直接並出來用(不要一起用就好)
其原因是要給最近定了一台220V的恒溫烙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借板問個問題
請問如果我要拉220V到工作台
是要拉如圖中的2次R~S還是直接拉1次的220V

如果能在變壓器的一次側接線
就不要在二次側接線
可減少經過變壓器的功率損耗
也請注意用電安全
記得分路要另外使用NF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在變壓器的一次側接線
就不要在二次側接線
可減少經過變壓器的功率損耗

謝謝回覆
再請問
NFB←是無溶式開關對吧
分給烙鐵用20A
機器是30A
看來接機器用的220v好了
相對比較安全(比較不會被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二次側大都標示 X0,X1,X2,X3,X0 是中性線,X1~X3 是三組 110V 輸出,在正常用電狀態下,建議用勾表 ...

沒有勾表,我用電表直接量電壓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