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Whirlpool AKG923 9片油熱式電暖爐 溫控開關調整

楼主(2014-12-17):
Whirlpool  AKG923  9片油熱式電暖爐110V/60HZ  /1500W
1.凍凍凍……..

2.低溫將至把冬至壓箱寶拿出鎮寒,卻發現調溫器thermostat無法調控失去作用(調到1不跳脫),兩段開關燈號正常
3.本來擔心溫控開關需更換,還好拆卸後檢查金屬彈片有微調鈕,適當放鬆就彈開。
4.另同時旋轉面板溫控開關,再調整適當跳脫上下限位置就OK,最簡單的金屬跳脫裝置。

5.畢竟機器久遠,其中溫控開關經碰觸ㄧ端子夾邊斷落
6.順便更換又夾又焊力求穩固

7.實機使用後正常,簡單DIY調整處理。

以上參考

网友A:
1500W  請注意用電安全  與插座溫度

那端子似乎是黃銅的
最近也有碰到過  O端子差1mm  拿3mm擴孔時發現的

是偷料嗎   還是有什麼特性比紅銅好??   硬度跟彈力   但是最重要的是導電度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W  請注意用電安全  與插座溫度

那端子似乎是黃銅的

原廠端子底是黃銅的表面不知是度鎳或銀,用料很實在,可能瑕疵品,使用久了(熱脹冷縮....等),隱性問題產生。

自己所購端子未必比原廠好。

至於高功率設備,供線含插頭(已換較粗),不過似乎沒用,經過插座通過電流似乎有阻流(觸摸溫度是最高(因插座接點進出都是夾式,每個接點(節點)線材質料不同好像也會不平衡尤其大功率設備特別明顯)),插座部份,已另行安裝明插座110V高功率專用(大多插座用久了氧化變色就抽換)。

不過盡量避免兩段式開關(三段變化)全開,有加熱就好。

以上純屬個人感覺,僅供參考

网友B:
昨天也才維修北方的暖爐,也是溫控開關那邊接點高溫導致塑膠融化掉,因為忘記拍照就沒PO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也才維修北方的暖爐,也是溫控開關那邊接點高溫導致塑膠融化掉,因為忘記拍照就沒PO文了 ...

家電季節性症候群..........

网友:
多看文章多學到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