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絲崩牙修復工具組

楼主(2014-12-18):
螺絲崩牙修復工具組
這是用在內孔滑牙時的玩意
有人使用過嗎?
不知道對岸買會不會比較便宜
對於維修者應該也都必備的工具之一
有人要開團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http://tw.taobao.com/item/15270618125.htm?spm=a1z3o.7406521.0.0.tWpw3V&abtest=_AB-LR492-LR501-P ...

不一樣的東西唷!!
我需要的是孔崩牙時要修復的
不是要攻新牙跟修復螺絲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tw.taobao.com/item/18874647900.htm?spm=a1z3p.7398038.1414651174895.7.ERB7f9&scm=1007.10146.19 ...

就是這個光~就是這個光~

网友:
這東西在下稍有涉獵.
版大最初PO的影片可以看得很清楚,基本上那個東西的原理是把原來已經滑牙的螺絲孔弄大一號之後,轉入牙套,以達到可使用原來尺寸的螺絲的目的.
台灣在一些改車的地方可以看到,用來修復滑牙的引擎"黑豆"(就是鎖火星塞時鎖壞了的時候的補救之策)
但是這些地方用的都是大尺寸的.
還可看到的地方是金屬加工廠,當母才是鋁或銅這種較軟的金屬卻必須開固定用螺絲孔時,比較講究的地方就會套這個,以避免螺絲鎖幾次之後,那個孔就壞了.這種用途的話,用的尺寸就比較小.而且有兩種,一種是上述的"轉入"的,另一種是"壓入"的,不管那一種,其實都蠻考驗加工技術,在下就遇過母才是鋁的有套轉入的牙套,但是螺絲拆出時,牙套也一起出來了....
同場加映這一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XIawjUbvFQ
這是拉帽,用於板金件上製作螺絲孔,在板金廠常見,但是影片中的是手動的,所以拉出螺帽後,表面不會平整.而板金廠使用器械的可以做到表面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