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機台用轉接台

楼主(2014-12-18):
如附圖  RJ11轉兩根銅柱的轉接頭
不知哪位大大 知道哪邊可以買到 感恩

网友:
能不能拍個實物圖阿
最好是連插座都拍
你量一下尺寸吧
關鍵字是 銅柱   有銅柱的連結器不少耶

网友:
你這是不是  2.5 單聲道 雙頭的

楼主:
他一頭是RJ1母座 另一頭才是銅柱

黑盒子是56X32X20 MM

銅柱長34MM

電話總機系統  值機台用的
QQ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一頭是RJ1母座 另一頭才是銅柱

黑盒子是56X32X20 MM

整個設備的圖最好都照出來
這會不會是RJ11轉總機的耳機麥克風的接頭?
後面那應該不是銅柱.....是3.5mm的音源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一頭是RJ1母座 另一頭才是銅柱

黑盒子是56X32X20 MM

那東西不會是銅柱的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iw=1600&bih=729

   應該是音源頭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7.3.728.SbKehlN6Y4A

你應該想找這類的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NBAE200%3B818%3B519

楼主:
是音源頭  一邊是聲音  一邊是MIC的
音源頭 是接值機台  RJ11 可以接耳麥  或聽筒

网友A:
?? GOOGLE不就可以找到了??
http://www.tection.com.tw/product-detail-125514.html

泰證科技
電話 : (02)2632-0757
住址 :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五段59號之1,6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GOOGLE不就可以找到了??
http://www.tection.com.tw/product-detail-125514.html

圖搜嗎

144p原來也能  google服了他

网友:
這跟一般的音響接頭不一樣

上面的稱為 1/4" TRS Plug
下面的稱為 TT Patch Plug

一般的電子材料行沒有,要去找電信設備供應商或老牌的電話公司。
要找到完全一樣是很難,或是從網路上分別找接頭再自己組合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圖搜嗎

144p原來也能  google服了他

不是圖搜的說...
牛只是找 "值機台 RJ11", 圖片... 就看到了....

楼主:
那家ˇ打去問過了 他只賣一整套 含耳麥
我只需ˊ要轉接頭

還是感謝你

网友C:
請問你要幾個?二手用過的可以嗎?如果數量少應該還可以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這個東西嗎
http://www.taiwantrade.com.tw/EP/avantech/products-detail/en_US/733345/Bantam_Looping_P ...

不是這個 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要幾個?二手用過的可以嗎?如果數量少應該還可以幫忙!

這是客戶值機台壞掉要換的 數量可以多一些比較好 函後因為是要賣的 所以儘量是要新品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客戶值機台壞掉要換的 數量可以多一些比較好 函後因為是要賣的 所以儘量是要新品  感恩

因為我手頭上的都是二手的(使用過的設備拆下的),而且數量不多,那就抱歉了!祝你早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