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禾聯電視HD-42Z58與電暖爐一起使用竟發出腐臭味

楼主(2014-12-18):
一件事情一直想不透,所以上來請教各位前輩

最近天氣冷就使用葉片式電暖爐來取暖,之前用也都沒事
這幾天再用時候房間竟然有腐臭味(聞了會想吐)
本來以為是電暖爐問題可是拿到樓下測試又沒問題
所以問題又回到房間了

後來一直找味道發現是從電視後面傳出來.....
奇怪是只要我使用重電電暖爐(五分鐘)或鹵素燈(十分鐘)過後,電視後面就會飄出腐臭味
拔掉插頭電視馬上沒有味道

所以請教很疑惑就是為什麼使用重電電視竟然會如此現象?
如果是室內電線承受不住電流也應該是燒焦味電線走火,也不應該是出現電視內部吧?且不是燒焦味是很臭腐臭味....
因為老舊房子所有110V都是經過同一個20A NFB,換插哪個插座都一樣此現象
後來解決方式是從電盤拉一條給電暖爐專用,電視就沒味道了

所以小弟不才請教各位前輩這是什麼原理現象?

网友A:
溫度使導線絕緣層內的化學物質揮發
推測導線溫度可能落在55度以上   1.6mm線徑以下 單芯銅導線

要不就是有蟑螂死在裡面   開暖氣加上電視運作時的熱  加起來給蟑螂三溫暖了吧

或是房間有問題

网友B:
忘了上次是那個老師,發過一篇維修文,
一打開電視,哇,壁虎兄一家老小住在裡面!

网友C:
應是電源插座過熱產生,把牆壁裡的插座拆開聞聞看。
就知道是不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度使導線絕緣層內的化學物質揮發
推測導線溫度可能落在55度以上   1.6mm線徑以下 單芯銅導線

老舊房屋的確是1.6MM導線
可是我想不透味道怎是從電視內部傳出來
如果是絕緣層內的化學物質揮發那應該是從電線不是嗎@@

譬如蟑螂死裡面同時運轉空氣過熱給蟑螂三溫暖的話
可是葉片式才五分鐘都還沒開始熱就臭了,且換一條專線就沒這問題
所以也是排除因為房間熱問題ˊ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上次是那個老師,發過一篇維修文,
一打開電視,哇,壁虎兄一家老小住在裡面! ...

這點是應該排除
如果是壁虎兄在裡面,應該是一開始就腐臭了ˊˋ

話說我朋友有分享給我看過不是壁虎兄....是錢鼠

楼主:
借朋友的圖
壁虎螞蟻不稀奇,錢鼠怎跑進去ˊ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舊房屋的確是1.6MM導線
可是我想不透味道怎是從電視內部傳出來
如果是絕緣層內的化學物質揮發那應該是 ...

那你不用電視最沒味道了嗎

要不要把電視換成吹風機看看

我認為是電線 過熱  插頭正好在電視後面

如果是電視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是電源插座過熱產生,把牆壁裡的插座拆開聞聞看。
就知道是不是了~

不是插座,確定味道是電視後面傳出來,就是這樣我實在想不透跟電視什麼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不用電視最沒味道了嗎

電視插頭是插在延長線上,只有電視插著
電視後面沒有插座,也有把整台電是搬下來聞
確定裡面跑味道出來的(電視右後背)

如果電線過熱應該是原屋內配線的1.6MM部分包括所有插座到電盤會臭
怪就是怪就是臭在電視而已.........

我晚上再實驗把電視換地方研究看看確定是電視非插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視插頭是插在延長線上,只有電視插著
電視後面沒有插座,也有把整台電是搬下來聞
確定裡面跑味道出來的 ...

那就是電視的問題跟其他無關

查電視吧

网友D:
會不會是負載電流過高,導致電壓下降太多
進而引發電視的電源模組工作異常

電視如果過保固,就先拆了吧
畢竟這種味道,以電子零件來說
是不尋常的

网友E:
會不會是電壓下降時,電視的電源供應器會產生更高溫,烘烤到GG的壁虎...
純想像...........別打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電視的問題跟其他無關

感謝專炸與各位前輩指教給了一個方向
後來再次仔細尋找味道來源

這次特別注意所有插座孔且把電視搬下來放在地上
結果味道的確不是從電視也不是從插座孔
是從電視旁邊一個老舊已經廢除沒用的開關

所以應該是味道從廢除開關飄到電視化學物質卡在右半邊跟裡面
當時有特地搬下來跟老婆兩人確定,所以誤會電視了
呵呵!小弟不才想說怎麼想也想不透電流跟電視有什麼關係

感謝各位前輩,晚點我再拆開廢除開關把裡面線路整理跟看什麼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會不會是電壓下降時,電視的電源供應器會產生更高溫,烘烤到GG的壁虎...
純想像...........別打我.......{:12 ...

問題找到了!還是謝謝前輩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是負載電流過高,導致電壓下降太多
進而引發電視的電源模組工作異常

問題有找到了!謝謝前輩指教是小弟不才誤會電視了

网友F:
那你的室內配線應該有問題了,你的插座線路及管路是相通的,所以電線電流過大線皮可能有熔掉,或是電線經插座並接,接點不良産生的熱,而味道沿著管路從那飄出來。這種大電力的家電要小心使用,像不要火力全開,使用時不要同時開太多電器,不然就是你很了解你家的電線配置,使用單獨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的室內配線應該有問題了,你的插座線路及管路是相通的,所以電線電流過大線皮可能有熔掉,或是電線經插 ...

感謝提醒
這是租屋也很老舊了所以裡面怎配線也不清楚
全部插座孔都沒有味道唯獨就那個廢棄沒使用的開關
因為還沒拆開看可能是那邊接點或其他問題

至於大電力電暖爐已經有從電盤拉一條專線使用了ˊ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