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筆記本電源沒輸出

楼主(2014-12-18):
拆開大電容有300V,測晶片3842的7腳啟動電壓只有2V,低了很多,換了濾波電容,都是這樣,再測3842的8腳,沒基準電壓,正常應有5V,
應是3842壞了,拆了晶片,插電再測提供晶片的啟動電壓,仍然是2V,
請問各位這情形應是晶片壞還是外圍電路故障?
請各大大指點小弟謝謝

网友A:
第7腳的限流電阻及濾波電容先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7腳的限流電阻及濾波電容先檢查.

已檢查濾波電容,啟動電阻沒事,
拆了3842,若電路正常,插電測量啟動電壓只有2V,是不正常嗎?

网友:
若拆了IC,是不會只有2V的,此時的電壓是直接來自啟動電阻的.線路有燒黑或漏電?

网友A:
初級線圈的回授端整流二極體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級線圈的回授端整流二極體漏電?

我再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級線圈的回授端整流二極體漏電?

之前拆了3842 ,啟動電壓只有2V,試買了粒CM3842裝上去,插電測啟動電壓在12-16V跳動,而IC的8腳基準電壓有輕微1-2V跳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拆了3842 ,啟動電壓只有2V,試買了粒CM3842裝上去,插電測啟動電壓在12-16V跳動,而IC的8腳基準電壓有輕 ...

此情形為保護電路已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情形為保護電路已啟動.

謝謝多次回覆
沒裝3842,量啟動電壓得2V,裝了新買回來晶片,啟動電壓在12-16V 跳動,啟動電阻沒事,電容已換了新,會關光耦pc123事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多次回覆
沒裝3842,量啟動電壓得2V,裝了新買回來晶片,啟動電壓在12-16V 跳動,啟動電阻沒事,電容已 ...

啟動電壓在12-16V之間跳動,明顯有元件短路了(進入保護)。
光耦pc123可以拆下檢測是否故障(千萬別沒裝上而再上電測試是否正常,會把故障擴大)。
加油~~很好找到故障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啟動電壓在12-16V之間跳動,明顯有元件短路了(進入保護)。
光耦pc123可以拆下檢測是否故障(千萬別沒裝 ...

檢測7腳相連的二極管,圖中D4用數字表二極擋測 ,表針互換的數值是1760和976,好似損壞,這是甚麼型號二極管?

補充內容 (2014-12-26 01:26 PM):
`拆出二極管量沒事,已查了光耦都沒事,還未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啟動電壓在12-16V之間跳動,明顯有元件短路了(進入保護)。
光耦pc123可以拆下檢測是否故障(千萬別沒裝 ...

終放找到原因,要拆了開關管,整流管看到內裡有個綠色電阻燒了,是連接開關管的 S極,這個0.2歐是甚麼電阻,可以用金屬膜電阻代替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終放找到原因,要拆了開關管,整流管看到內裡有個綠色電阻燒了,是連接開關管的 S極,這個0.2歐是甚麼電 ...

請問此電阻是否接到3842的3腳,如是,應為過流檢測電阻。
如需更換此電阻,需注意到功率大小。
PS:如此電阻已燒毀,建議順查開關管是否也已擊穿了。
     (無看到實體,只憑猜測,如有誤導請勿見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此電阻是否接到3842的3腳,如是,應為過流檢測電阻。
如需更換此電阻,需注意到功率大小。
PS:如此 ...

3842的3腳接個1k電阻再接這個0.2歐電阻,
開關管燒了已換過新了,用金屬膜電阻代用應用幾大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3842的3腳接個1k電阻再接這個0.2歐電阻,
開關管燒了已換過新了,用金屬膜電阻代用應用幾大功率? ...

一般通常都是2W(實際會依保護的要求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情形為保護電路已啟動.

請問 ciko 大圖中 q9  mos 晶片是用甚麼型號?表面只看到 N60E,有甚麼型號可代用?
這晶片是啟動電路,接3842的7腳,晶片懷疑損壞導致啟動電壓偏低

補充內容 (2015-1-5 08:27 PM):
更正 q9晶片是 T1 N50E

网友:
多看、多聽、多學、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