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IBM X3250 M2 4194 Server 硬碟容量問題

楼主(2014-12-18):
最近有空就在試一台IBM X3250 M2 4194 Server的硬碟問題,這台硬碟可以裝SAS跟SATA兩種,以下是我從IBM 的網站上節錄的︰

Hard drive (HD)
Serial Attached SCSI (SAS) that supports high-speed, internal disk storage solutions, or Serial-ATA (SATA) controllers
SATA model with controller that supports standard or hot-swap or simple-swap 80, 160, 250, 500, or 750 GB SATA hard drives
SAS model with controller that supports 73, 146, and 300 GB 10,000 rpm hot-swap or 36, 73, and 146 GB 15,000 rpm hot-swap hard drives
Hardware RAID 0 and 1 support on 3.5-inch hot-swap SAS and SATA models, and RAID 1E support on 2.5-inch hot-swap SAS models or optional hardware RAID-5

其實伺服器最好是用SAS,轉速快、效能高、穩定度也高,但是我遇到難題︰

1. 如果用SATA,由於最大只支援到750G,現在能買到比較好的應該是WD的500G迅猛龍。
2. 如果用SAS,那pchome裡沒一顆能裝,因為10,000轉的只支援到300G,15,000轉的只支援到146G。

往露天找容量適合的SAS硬碟時才知道這些硬碟原來是這麼的貴,我真的吃米不知道米價了。
一定有會員建議另外插一片SAS的卡,就可以支援目前大容量的SAS硬碟,無奈這種伺服器是機架式的,硬碟的插座是固定的,應該無法用這個方法。

我想到有些會員或許有機會拿到符合上面紅字規格的SAS硬碟,硬碟最好是IBM的比較少問題,如果價格合適我想買來試試看能不能在論壇上跑。

网友A:
用sata & raid來跑
其實效能也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ata & raid來跑
其實效能也不差

我還是以SAS優先。

网友B:
收到有看到..你會開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有看到..你會開心

其實那幾個SAS 硬碟要收到好的可能運氣要很好才行。
明天有空要來試試那幾支DDR3,真的很期待是好的......,哈哈!我還沒看過4G跑起來會怎樣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那幾個SAS 硬碟要收到好的可能運氣要很好才行。
明天有空要來試試那幾支DDR3,真的很期待是好的..... ...

臭屁點..我都收價值高..中利潤上給人..
才不會給回收無利潤..或是另外回收者
都沒賺頭不來收..做生意相對的>.
不要吃死..留一口飯 回收廠也吃 中利潤也給另外跑回收吃
互相 柴有錢賺..  這個都要賺不是不可...
當有這種想法..只為賺錢小錢 拼價.
在回收場大小通吃後果...最後沒得收
自己要定位清楚...盲目亂收種有一天..
回收廠老闆會說你不要來了

例如看到DDR2 1G記憶體 絕不收.
硬碟沒500G不收
主板沒61不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還是以SAS優先。

還沒有用過SSD嗎??

『轉速快、效能高、穩定度也高』,除了轉速快,其他都比硬碟好。。。

改用SS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沒有用過SSD嗎??

『轉速快、效能高、穩定度也高』,除了轉速快,其他都比硬碟好。。。

IBM的伺服器很龜毛的,沒先借來試試還不知道能不能裝哩!

网友D:
應該不會有這種容量限制才對~~那是指該產品問世時當時最大的硬碟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不會有這種容量限制才對~~那是指該產品問世時當時最大的硬碟容量~

不排除這種可能,不過我連一個SAS都沒有,所以也無法測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排除這種可能,不過我連一個SAS都沒有,所以也無法測試。

老大你先查一下......

你看看這台機器在IBM官方那邊有無"針對硬碟容量升級"的BIOS更新~

這台機器的主機板有內建RAID控制晶片,換言之內建了一張RAID卡,
該卡"理論上"不該有容量支援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你看到的資訊是當下
機器販售時各界面硬碟當時的最大容量選擇(選配的硬碟)...

如果IBM官方BIOS的更新說明中並無看到有提升容量的修正內容,那它
就沒有容量限制的問題!!.....那們你只需要買相對應介面規格的HD來擴
充即可......SAS或SATA2.0

若還要確認,那就直接打給IBM問,或者是有賣伺服器設配的門市來問
即可~~他們會知道IBM有沒有用手段去"綁定"硬碟...讓你不能跟人家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你先查一下......

你看看這台機器在IBM官方那邊有無"針對硬碟容量升級"的BIOS更新~

a471你應該說對了!

剛剛才想到我之前有買一個2T的SATA硬碟可以測試,真的可以抓到喔!不過我沒有大容量的SAS硬碟可試,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抓到,等我借到再試了。

這次的測試居然要用到這種螺絲︰

上次團購那套Nanch 22合1的組合起子剛好有這支起子︰

真是巧!

网友D:
引用 楼主:
a471你應該說對了!

剛剛才想到我之前有買一個2T的SATA硬碟可以測試,真的可以抓到喔!不過我沒有大容量 ...

原價屋有賣SAS硬碟,2TB WD的約5700...

台中英才路有門市~~你問問看他們有無IBM綁硬碟的問題,
擴充以後用NAS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價屋有賣SAS硬碟,2TB WD的約5700...

台中英才路有門市~~你問問看他們有無IBM綁硬碟的問題,

SAS硬碟要買10K或15K轉速的,所以一般電腦公司賣的7200rpm SAS我也不會買,SATA大容量硬碟可以抓的到,並不表示大容量的SAS可以抓到,IBM龜毛是出了名的,還是要試過才知道,不過高轉速的SAS不便宜,萬一買來不能用就頭疼了,所以最好先借來抓抓看,抓的到再買比較妥當。

网友D:
引用 楼主:
SAS硬碟要買10K或15K轉速的,所以一般電腦公司賣的7200rpm SAS我也不會買,SATA大容量硬碟可以抓的到,並 ...

唉~~~~10/15K轉那會很燙說.....好貴說...

http://www.355.com.tw/

這間應該可以借問一下,他們專賣伺服器設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10/15K轉那會很燙說.....好貴說...

http://www.355.com.tw/

是很燙!我們的伺服器SCSI 硬碟都是10K的,但是伺服器的風扇多又強,就是在對付這些高熱量怪獸。
是很貴!沒辦法,這就是伺服器的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很燙!我們的伺服器驲硬碟都是10K的,但是伺服器的風扇多又強,就是在對付這些高熱量怪獸。
是很貴!沒 ...

冬天還好可以吹西北風~~排氣當暖氣

网友E:
老大,你的TRAY是2.5"還是3.5"?

喔,我好像誤會了,老大是想測大容量的SAS HD?

萬轉的好像有支援到600G吧,我跟代理商確認一下

最大2.5"有10K 900G的
3.5" 有15K 600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你的TRAY是2.5"還是3.5"?

喔,我好像誤會了,老大是想測大容量的SAS HD?

這台是使用3.5的,萬轉的SAS 硬碟不便宜,買了不能用就麻煩了,能有東西先試自然最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台是使用3.5的,萬轉的SAS 硬碟不便宜,買了不能用就麻煩了,能有東西先試自然最好。 ...

老大是要多大的空間呀?  因為你那台可以裝2.5"的tray,如果以效益來看,最好是裝2.5" 15K X2(RAID 1)做系統碟,2.5"  NLSAS 7200RPM X2(RAID 1)做資料存放。

我找一下頁面

http://www-947.ibm.com/support/e ... ndocid=migr-5074148

官方確定版本最大支援到300G喔

如果這樣還不能解容量的問題就只能走STORAGE的方式來達成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是要多大的空間呀?  因為你那台可以裝2.5"的tray,如果以效益來看,最好是裝2.5" 15K X2(RAID 1)做系 ...

若論壇使用,其實只要300G就很足夠了。
我看這個tray只能裝3.5的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論壇使用,其實只要300G就很足夠了。
我看這個tray只能裝3.5的耶!

那老大要原廠HD還是副廠?  例如SEAGATE等,同樣是找10K 300G的規格

差別當然就是,原廠保證能用,不能用可以換到能用為止,除非機器本身有問題

副廠就要碰運氣了,這種東西要借也不容易就是

网友F:
若我沒記錯,較知名的品牌有的會針對"硬碟"的分位去作鎖定
也就是說,就算是廠牌&型號一樣,但是你裝上去就是不能用!

但wish的server似乎沒此問題!

至於換容量大的硬碟,該server是否有支援,這著實要自己測試
因為現在產品out of service很快,官方放的資料就是他們"當時"測試過沒問題的

但是對於後來再推出的大容量新硬碟,沒作SOP相關測試也就不可能放在官網上

但是我可告知你,Raid卡&BIOS抓的到型號,不代表可以"正常"使用!!!

建議你保險起見,買PChome or Yahoo購物網,可以7天內直接退貨的!
萬一不能用,只要在家動動手指,點選"不符使用",即可退貨退錢 (不過原包裝盒(含PChome的外箱),要留下一起寄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我沒記錯,較知名的品牌有的會針對"硬碟"的分位去作鎖定
也就是說,就算是廠牌&型號一樣,但是你裝上去就是 ...

嗯!謝謝你的告知,我再找時間把硬碟實際裝入安裝作業系統測試是否真的能使用。
如果沒有一定要特定硬碟才能安裝,借SAS 硬碟又借不到的話,那我也可以買那台10000轉的WD迅猛龍硬碟,應該也不會差SAS 太多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