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淺談 太克 TEKTRONIX 2205 校正

楼主(2014-12-19):
今日主角介紹
名字:TEKTRONIX  2205   20 MHz
父親: 美國人
母親: 香港人(產地)
居住: 台灣
出生: 1994
三圍: 440X380X138 mm
體重: 6.7Kg

這台到手時可開機但看不到掃描線,但拆開再次上電奇蹟出現了。
軌跡掃描線居然自己出來見客了,先目視一遍視電子元件是否有異常
給他左拍拍右敲敲,掃描線依然好好的,待機半小時以上還是沒變化。
就當它有神功護體自動復原,上信號檢查發現有偏差.
下圖是  500mv 電壓偏差有點過多

下圖是 1ms 時間格有點偏差時間慢慢地一格一格提前了,(正常是要每一根光棒對齊每條格線)

看了一下環境溫度25度最適合儀器類的校正,來給他校正好了。

先把它內部灰塵髒污清理乾淨,開關接點都清乾淨

接下來需備妥以下的工具
TG501 時標產生器 PG506 電壓電流觸發校准產生器 SG503 信號產生器

50Ω同軸電纜 X3  50Ω阻抗匹配 X1 3通轉接頭 X2  無感調整棒 X1  萬用電錶 X1  示波器 X1

翻開底部來給他量量血壓根脈搏(電壓跟紋波對於一台儀器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對照維修手冊各測試點分別量測調整以及紋波量測

參照下圖位置數據調整所需精度(紋頗不及格就換相關連的電源濾波電容)

完成以上工作接下來就是調整時間軸搭配TG501使用以及參照被校正示波器面板所需設定的旋鈕位置
參照維修手冊如下圖 Adjust-X1 Gain (R744) 相對應位置逐步調整下去

1ms

100 us

0.1 us

完成以上工作接下來就是調整電壓增益搭配PG506使用
也是參照維修手冊如下圖Adjust Vertical Gain (R145 and R195) 相對應位置逐步調整下去

10mv

20mv

50mv

再來使用SG503 比較CH1 CH2 波型幅度位準是否相同一致

完成以上的動作基本上在做測量就可保持一定的精準度
當然也可以繼續按照維修手冊上校准步驟更精細的調整
上升沿;下降沿;振鈴平坦度;觸發時間鎖定之類的調整
個人通常會跑一遍觀看,但很少有機會調整到
基本上誤差都非常小都在公差範圍內,

网友A:
你的TEK 2205外觀狀態一流,內裡算新淨又無氧化,加上你的校准後TEK 2205已回復青春了!

想請教的是現代生產的高精度函數發生器/任意波形發生器可否代替TG501/PG506/SG503?

無論是否可以代替,我現在都想買套TG501/PG506/SG503返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EK 2205外觀狀態一流,內裡算新淨又無氧化,加上你的校准後TEK 2205已回復青春了!

想請教的是現代生 ...

謝謝你的讚美

現代生產的高精度函數發生器/任意波形發生器 只可可替代SG503函數發生器

TG501的時間標定可以從5秒到1奈秒可以校準到1GHz的類比示波器±0.07%的精度

PG506可以校正的項目有電壓;電流;FAST RISE 可以產生10Hz~1Mhz 0.25%±1uV

從各大廠牌示波器維修手冊內有關校准源的推薦就可窺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讚美

現代生產的高精度函數發生器/任意波形發生器 只可可替代SG503函數發生器

謝謝你的解說!Thanks!

我要開始搵套TG501/PG506/SG503返來!

网友B:
個人認為除非您很常需要搞示波器否則沒有必要一定也要搞一套這三台來玩。
現代的好一點的函數產生器的頻率與輸出電平都很精準,也可以測到大部份的示波器檔位了。
TEK TM500 系列也是很經典的基礎儀器有非常豐富的各式模組但是年代都很老舊了,還好算是很耐用。
TG501/PG506 這兩者本來就是為了示波器測試而做的模組,用這當然非常方便與速配。

即使只有很普通的訊號產生器也是能夠校正示波器,只要測試前的每一個不同訊號都經過較精確的現代數位示波器確認過就可以。
現代的設備與方法很多,例如免錢的音效卡音頻訊號產生器程式就能產生很精確輸出的方波或正弦波,不必執著於那一套設備,幾十年前寫的手冊當然是用自家公司的這套設備。

网友C:
請問一下這台用多久了啊,好像新的一樣耶,好漂亮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個人認為除非您很常需要搞示波器否則沒有必要一定也要搞一套這三台來玩。
現代的好一點的函數產生器的頻率 ...

我不是常需要搞示波器,想買只是出於對"基準儀器"的好奇。
你講的都是對的,現代生產的高精度函數發生器/任意波形發生器的頻率與輸出電平真的好精準,我買的RIGOL DG4062在這方面表示都好稱職。

TEK TM500系列現想搵都非常困難!可能當年產量不多,搵了一晚時間都未有收穫。
從正面看TEK TM500系列模組是很嬌小,但上網翻查TEK TM500系列時發覺機體深度原來是好深的!(舊式儀器多是這樣子)

网友D:
手邊有好儀表,在工作上是非常方便的,對查修速度可以快又準,
而樓主鑆儀表的校準專業,又在維修等級上更上一層。

謝謝您精譬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這台用多久了啊,好像新的一樣耶,好漂亮 ...

用多久我不知耶!只知出廠年份是在1994
但是我有稍微給他擦拭清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邊有好儀表,在工作上是非常方便的,對查修速度可以快又準,
而樓主鑆儀表的校準專業,又在維修等級上更 ...

麥啊奈講!我會拍塞... 我是黑白舞的

TM500系列選件非常多元化,涵蓋的選項非常多,我最喜歡是他還可熱插拔

有興趣你可以到下面網去參考看看
http://www.barrytech.com/tektronix/tektm500/tektm500.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麥啊奈講!我會拍塞... 我是黑白舞的

TM500系列選件非常多元化,涵蓋的選項非常多,我最喜歡 ...

連結裏的泰克儀表多數是抽換模組,這對某些產對的生產線的確非常方便,可隨產項目機動調整治具,
一般維修業應用不到,讓我們看到流口水而已。

對了手邊幾台泰克 2225少了好幾顆旋鈕,不知何處可買到,不知您是否有這方面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連結裏的泰克儀表多數是抽換模組,這對某些產對的生產線的確非常方便,可隨產項目機動調整治具,
一般維 ...

美國ebay有在賣可是貴森森 參考看看下面連結
http://www.ebay.com/itm/3-PCS-Te ... hash=item58b37d6335

网友D:
五官不整又跛腳的泰克 2225

收到這批示波器,看得都頭痛不知如何處理,主要問題不是需要整理,而是缺件,
面板上許多的旋鈕早已失蹤了,求救古神也沒能找到類同的零件來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到這批示波器,看得都頭痛不知如何處理,主要問題不是需要整理,而是缺件,
面板上許多的旋鈕早已失蹤了 ...

這種的旋鈕比較特殊帶柄直通到VR中心軸比較少見,
我也找不到 拍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種的旋鈕比較特殊帶柄直通到VR中心軸比較少見,
我也找不到 拍謝 ...

謝謝您的熱心幫忙,這種旋鈕的確非常特殊,在想說如果實在找不到,
用變通的方式,以類似材質的塑膠棒,用車床車個形出來再來加工,應可以代用,
只是用何材質,以及成本上不知是否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您的熱心幫忙,這種旋鈕的確非常特殊,在想說如果實在找不到,
用變通的方式,以類似材質的塑膠棒, ...

應該可以用類式主機板在用的那種塑膠柱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可以用類式主機板在用的那種塑膠柱

嗯!這主意不錯,有空去電子街找看看,說不定能激發一些靈感來。

网友(2015-01-19):
五燈大的示波器真是多痾...小的一直想敗台都不敢下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收到這批示波器,看得都頭痛不知如何處理,主要問題不是需要整理,而是缺件,
面板上許多的旋鈕早已失蹤了 ...

拔樣品去給人家3D列印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拔樣品去給人家3D列印 ??

對吼!怎沒想到!明耀不是有3d列印機嗎?不知道是否肯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