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維修求助)示波器 TEKTRONIX 2245A 100 MHz 開機10分鐘當機

楼主(2014-12-19):
示波器 TEKTRONIX  2245A 100 MHz 開機10分鐘當機.
有量測過電壓.當機前後都ㄧ樣沒有變化.
下底板標示的電壓正確.然後就沒有頭緒了.不知道要怎樣查起
請前輩先進指引方向.

底板電源量測點.
先看ㄧ下上版.都是數位IC.好像MCU與ROM.用手摸MCU較熱但是不像是過熱的溫度.
當機前燈號與操作都OK.大約可用10分左右.

當機了.燈號剩下右邊4個燈(每次都不一定剩幾個燈).操作什麼開關旋鈕都沒有作用(全失效).只能關電源了.

關電源重開變成這樣了.操作什麼開關旋鈕都沒有作用(全失效).

网友:
電源的漣波大小檢查過了嗎?尤其是 +5V 那組。
問題應在主控板上頭,先排除電源原因再來查溫度因素。
溫度可以用熱吹風機試,趕快在剛開機未當機前吹,可能可以發現主控板上溫度一變化就馬上出問題的元件。

网友:
個人認為 由按鈕往上查  應該可以到共同會經過的地方
那裏最有疑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