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A1938WA-LED 藍燈閃爍簡易維修

楼主(2014-12-19):
簡易判斷電源燈閃爍 先看電容有無爆掉 外觀都正常 拔開led 故障依舊

檢查5v on/off DIM
5v一直被拉低 疑似AD板有故障 查AD 跟 面板 無明顯短 外接5V上電測試 正常!!
原因5V供電不足
5V供電上的兩個電容 16V 680UF & 16V 470UF 容值都正常
只好找715G4497電源版的電路圖來研究一下

原廠電路圖畫 5V 路上應該有 16V1000UF*2 16V470UF*1  偷料太嚴重了吧= =

全部都給他用16V1000UF 補上後 就OK了

网友A:
沒想到差了幾uF而已,會造成這個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想到差了幾uF而已,會造成這個故障

應該是原廠故意的!! 讓時間到 自然故障 哈!!

网友B:
這電源板 好像是 通病~修過2台 這樣情形 電容外觀正常~ 更換就好囉`

网友:
讓維修業有工作.....

网友:
通病
原來如此

网友C:
感謝大大分享
倒是原廠電路圖要去哪找 我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電源板 好像是 通病~修過2台 這樣情形 電容外觀正常~ 更換就好囉`

拆下容值沒掉很多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大大分享
倒是原廠電路圖要去哪找 我很好奇

估狗大神 有部分切掉 主要從pwm ic 下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