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V3000_V3140AU怪問題一問

楼主(2014-12-19):
各位大大好
這一台相信都不陌生
一樣是換6150...換10年全新的
換好了可以開機...
進系統都正常...
祼機測燒機也正常....
燒機一小時的溫度CPU溫度41度..GPU52度..溫度很漂亮~~
重點來了....
關機時電源不會完全斷掉...
電流停在0.42A
電源燈恆亮..再按開關就開不了
長按也沒用...
要把電拔掉重插就正常..待機..開機...進系統....
在POST底下按開關情況也一樣...有關機..螢幕熄了..
電流就是卡0.42A...怎麼按就是沒反應...
沒遇過這問題..這是6150沒做好還是BIOS有問題???
只要開機進去..怎麼燒機都沒問題...所以先排除是6150沒做好
先上來問問大大有沒有人遇過這問題??
麻煩解答一下..謝謝~~

网友:
哈跟我一台一樣 橋 OR 晶片 我的狀況是 光碟介面獨步道 觸控失效(觸控板換過排線也換過 都不行) 問過我前輩說是晶片的關西

网友:
這種情況比較像南橋沒辦法把slp_s3關掉~有示波器的話可以測一下slp_s3有無下拉的波形^^

网友:
沒換之前有這狀況嗎?

6150 晶片旁邊是否不小心掉件 , 或是有短路

网友:
您好:
6150 買到的chipset 可能有問題,因為北橋與顯卡是整合於6150 上,故g6150 不良情況機會大!
更換不同家買的試試!因為g6150 仿製品也不少,我換過十個左右CHIPSET ,也是遇過品質有問題的,買四個全是有問題的,而且價位不便宜! 甚至3D 畫面開始正常,用半小時後,3D 破圖,故賣家要多找幾個!才知這個 產品是否穩定(是否賣山寨版).

建議先重植球,不行換晶片試試!

楼主:
各位大大好...
感謝大大的回覆...
小弟有再把6150拆下重植...
但情況變成上電後直接開機....有開機正常有畫面
但關機關不掉...長按電源關掉後就無法再打開
電池拔掉...重新插電後一樣...量電源鈕無電壓...
把原來的6150重新裝回一樣...
檢查晶片周圍無元件掉落....
沒時間搞先丟著...板子便宜先買一片換給客人了
感謝大大們的回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