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H3243有時無聲 【已完修】

楼主(2014-12-19):
請教各位前輩指導:
有時開機正常..有時開機有影無聲...
觀賞中不會有無聲的現象...
無聲時斷電幾小時後...插電重開又會正常..
這會是電容的問題嗎? 47uf/16V
感恩....

网友A:
A/D板上10uf的電容換一換
板子順便洗一下
試試看吧

网友B:
f大:
如圖紅色圈起來的零件換掉--應可OK!!
(MSP 442xx)
msp 4440k datasheet.pdf (657.36 KB, 下載次數: 423)
參考喔!!

网友B:
f大:
BENQ VH系列--通病吧!!

网友C:
上次修的VH3742跟你的情況一樣
最後換板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板上10uf的電容換一換
板子順便洗一下
試試看吧

10uf 大概有11顆吧?全換嗎?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f大:
如圖紅色圈起來的零件換掉--應可OK!!
(MSP 442xx)

pnrwwm 大大好..
我的編號 MSP4441K
換這顆就要敗熱風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大:
BENQ VH系列--通病吧!!

病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修的VH3742跟你的情況一樣
最後換板解決

yung6313 大大好..
換板比較快..$$$花不少吧?

网友D:
我遇到是這樣(提供參考)

网友E:
應該是電容問題,全部換一換撐比較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是這樣(提供參考)

感謝大大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電容問題,全部換一換撐比較久

等備齊後全部更換..只是相同材質不好買到吧?

网友F:
經驗分享!前幾天也遇到,更大大,類似無聲問題,聲音周邊的10UF電容,也都換光.
結果令人失望.....沒有好,目前擱置中,等待你的好消息,祝   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經驗分享!前幾天也遇到,更大大,類似無聲問題,聲音周邊的10UF電容,也都換光.
結果令人失望.....沒有好,目前 ...

是不是要像三樓pnrwwm 大說得把MSP 444XX也更換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經驗分享!前幾天也遇到,更大大,類似無聲問題,聲音周邊的10UF電容,也都換光.
結果令人失望.....沒有好,目前 ...

手中有一片VH3243無聲的主板(無電視機)
3243無聲這麼夯! 三太子把它拿出來瞧瞧,箭頭處的銅箔燒斷不見

貼片面對應位置有一顆晶體爆了(好像絲印是ZC NPN)
中間三顆貼片晶體都是相同絲印,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中有一片VH3243無聲的主板(無電視機)
3243無聲這麼夯! 三太子把它拿出來瞧瞧,箭頭處的銅箔燒斷不見

感謝太子爺指示.有空再抓出來...好好依樣畫葫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中有一片VH3243無聲的主板(無電視機)
3243無聲這麼夯! 三太子把它拿出來瞧瞧,箭頭處的銅箔燒斷不見

上次要跟您討這顆
後來發現事情並不單純
輸入都沒進來
就換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中有一片VH3243無聲的主板(無電視機)
3243無聲這麼夯! 三太子把它拿出來瞧瞧,箭頭處的銅箔燒斷不見

這個位子不是有顆10uf/16v電容?
爆了

楼主:
先將47uf/16v三個換掉試試.
不行的話再將10uf/16v全換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先將47uf/16v三個換掉試試.
不行的話再將10uf/16v全換

不要用換的,卡厚工
主板不拆,一次直接並連十顆
如果聲音沒改正,拆下,再換位置並連
如果改正,拆下五顆減半,縮小範圍確認是哪一粒出槌
等哩的好消息

网友H:
我修過這個問題,在樓主貼的第2張圖,
視訊盒上方的6顆電容,換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用換的,卡厚工
主板不拆,一次直接並連十顆
如果聲音沒改正,拆下,再換位置並連{:14_14 ...

是說每顆上面再焊上一顆測試..了解
  剛換完三個47uf/16v後.(他只要斷電後一段時間再插電都會恢復正常)
  插電開機是正常的..一小時後關機..半小時重開就又無聲.
  斷電後約半小時後再插電重開.到今天為止還正常..等問題再次發生.
  就用popcorn 大大的方式.....肛溫喔?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修過這個問題,在樓主貼的第2張圖,
視訊盒上方的6顆電容,換掉就好了。 ...

gimida大大說的是那3x3並排再一起10uf/16v嗎?
  謝謝提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說每顆上面再焊上一顆測試..了解
  剛換完三個47uf/16v後.(他只要斷電後一段時間再插電都會恢復正常)

你併連哪幾粒電容?
等哩拍照給我們學習一下說~

网友H:
引用 楼主:
gimida大大說的是那3x3並排再一起10uf/16v嗎?
  謝謝提供...

視訊盒上方的6顆電容   OOO
           OOO
容量多少我沒記,只記位置。懶得傳圖。。^^||

再補充一下,一台是沒聲,一台是有時沒聲,都是換這6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併連哪幾粒電容?
等哩拍照給我們學習一下說~

並聯7顆..立馬無聲說...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視訊盒上方的6顆電容   OOO
           OOO
容量多少我沒記,只記位置。懶得傳圖。。^ ...

是10uf/16v沒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並聯7顆..立馬無聲說...

要用電表歐姆檔先測量電容有無近似短路,如1K以下
這七顆,不用拆下,放電後,直量~

网友I:
直接換那四顆電感旁邊那顆二排腳的功率放大IC.
沒聲,有雜音.....都是它.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換那四顆電感旁邊那顆二排腳的功率放大IC.
沒聲,有雜音.....都是它.

開機有聲時就不會看到一半無聲..
  開機後無聲...要關機斷電約半小時到一小時..重新上電才有聲..
    也是功放IC問題造成

這顆嗎

网友I:
是這顆.
我之前有碰過,雜音,破音.
都是這顆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這顆.
我之前有碰過,雜音,破音.
都是這顆的問題.

台灣買得到嗎....

网友J:
F大在哪?有破屏拆件,可以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J:
F大在哪?有破屏拆件,可以給你。

豪大你好...
我在高雄...

网友:
那就莫法度,拍謝。

网友I:
我之前有的板子都回收了,我也救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之前有的板子都回收了,我也救不了你.

是我電視太慢故障..
還是大大太快回收...

网友I:
我是拆了一堆,至少有5張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拆了一堆,至少有5張以上吧.

數字那麼多.我也不知要看哪個才是板號...

网友J:
其實好像只要解西度一樣,32,37,42,皆可互換啊!(我有試過,若有說錯,請各位大大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實好像只要解西度一樣,32,37,42,皆可互換啊!(我有試過,若有說錯,請各位大大指教) ...

試了好幾天了..目前穩定中...
需要繼續觀察一兩個星期才知是否正常..

网友:
我是留下來拆零件.
拆到一定程度,就回收.
我會拆下來的板子,都是故障有短路在BGA.
或是程序問題.
還有破屏的.
好的都用完了,才賣掉.

网友J:
大大完修了,恭喜,是換ic?

网友K:
我還是認為電容的問題....換好後背蓋的側邊av接頭要接才會響...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大完修了,恭喜,是換ic?

C942目前暫時穩定觀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還是認為電容的問題....換好後背蓋的側邊av接頭要接才會響...

如果穩定就是電容囉..
  感謝前輩大大們的協助....

网友L:
引用 网友A:
A/D板上10uf的電容換一換
板子順便洗一下
試試看吧

滿況擾個人的,一般洗板子,建議用哪一種,酒精,去嘖油,松香油嗎?
中華路的德昌,好像也沒再賣....

网友:
引用 网友L:
滿況擾個人的,一般洗板子,建議用哪一種,酒精,去嘖油,松香油嗎?
中華路的德昌,好像也沒再賣....

去漬油.酒精都可以
記得要換的零件先拆掉後再洗
只要洗到板子摸起來不黏即可

网友:
我用白博士,噴後氣槍吹乾即可,試試

楼主(2015-01-29):
經過兩星期正常使用中.應該算是完修吧?
感謝前輩們的指導..

网友M:
完修部位沒圖沒真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M:
完修部位沒圖沒真相啦!

抱歉..因為組裝起來試機忘了拍..
只有測試時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