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吹風機不溫暖。

楼主(2014-12-20):
最近早上在使用吹風機,一直覺得很不溫暖,對這隻吹風機也有9年的感情了,當初使用三年的時候就故障還好只是輕微的線路接不良(已經自行維修過了)但是這次的狀況我不知道怎麼處理,請各位幫幫我,雖然市面上吹風機很便宜可是風量好小這隻1200w當初買500有找,麻煩各位前輩。

故障

故障

還有我家的美滿冰箱(24年),冷藏室一直結冰,調整冷度的旋轉扭好像都壞了,我覺得換新很不值得,前輩有辦法解決嘛?

网友:
是加熱線斷掉嗎?
可以卡它絞起來灑點玻璃粉,讓玻璃法融化黏在加熱線上就可以!

楼主:
嗯.是的加熱線斷掉哩!謝謝您的回答在請問下問玻璃粉是什麼

网友A:
玻璃粉??買得到玻璃粉?...去那買?...做玻璃的原料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加熱線斷掉哩!謝謝您的回答在請問下問玻璃粉是什麼

斷掉絞起來就好   不用那麼麻煩

网友:
樓主冰箱的問題可另開一帖發文。

网友:
哈哈...跟我前天在資源回收筒撿到的一模一樣
斷掉的地方絞起來就好   但要小心接確實一點
還有過熱自動斷電的開闢可能要調整一下或換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玻璃粉??買得到玻璃粉?...去那買?...做玻璃的原料嗎?

玻璃粉就只是玻璃敲成粉而已!
主要是絕緣,不過沒用也沒關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粉就只是玻璃敲成粉而已!
主要是絕緣,不過沒用也沒關希!

好特殊的方法

你有想過敲成粉後  要怎麼融嗎

网友B:
把加熱絲通電就可以融成一團了,這個方法是應用在電爐加熱絲斷掉的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加熱絲通電就可以融成一團了,這個方法是應用在電爐加熱絲斷掉的維修 ...

恩 很有趣的方法

前提是無風

楼主:
我爬文有說到絞起來電阻會變大.容易過熱,所以我想說有沒有可以賣已經捲好的,我的絡鐵頭剩一半不尖了
話說資源回收的地方,我可以跟他說我要什麼東西嘛?不知道怎麼計價?(維修只會修軟的,量測什麼的有障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爬文有說到絞起來電阻會變大.容易過熱,所以我想說有沒有可以賣已經捲好的,我的絡鐵頭剩一半不尖了
話 ...

絞起來的地方先磨過就不會了     電阻絲本來就是要熱

那邊絕對不能用焊錫

點要閃過支架    支架那邊沒有氣流   長期下來第一個斷

网友:
可以絞起來 或是用鴨接端子連接起來 是不用麻煩盜用玻璃粉 太傷本 冰箱旋鈕 壞掉 應該是溫度控制器那個軒紐 那個要整個更換

网友:
想太多是無用的,就是將斷掉的地方在絞接起來就好 (絕對夠長讓你接)

另外你的吹風機並沒安全機制,一般吹風機只要如你圖示斷線,因該就要連開多開不起來才對

會燒斷,就是你吹風機開太久導致燒斷線 or 內部風扇已不良導致過熱斷線,風扇部分要想辦法上油潤滑(因為你因該買不到相同風扇去替換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加熱絲通電就可以融成一團了,這個方法是應用在電爐加熱絲斷掉的維修 ...

原來可用玻璃粉做些絕緣,學到了以後可能會有用到的時候,坦克大請問玻璃粉那裡購買得到呢?

楼主:
謝謝大家溫馨教導,小弟這就去把它絞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可用玻璃粉做些絕緣,學到了以後可能會有用到的時候,坦克大請問玻璃粉那裡購買得到呢?

最快的方法:把玻璃直接敲碎就可以!小心不要割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