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聲寶LM-24S6P 電源板無輸出(電源燈一閃一減)維修實例

楼主(2014-12-28):
首先感謝L大提供Leadtrend (通嘉科技) 的 LD7535M 之Datasheet ,使之能順利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54424-1-2.html
當然首先測高壓150V有出。
再測Pin5 VCC 在9~13V之間跳動,明顯有元件短路了(進保護)。
先拆下光耦檢測正常,再測整流二極體(無異狀),最後查到U2F(ME4946)似乎異常,

ME4946

ME4946

解焊後再測確定已短路了。經換新再上電,5V 12V的基本電源終於出來了...
裝回機殼插上電源,電源指示燈已呈待機紅燈狀態(原本是一閃一滅類似打嗝)。按下電源開關居然又呈打嗝狀態,
似乎又回到原本故障之情形,怎麼會如此呢?
再測5V 12V電源又不出了!!??
只好再拆出高壓板,經測U2F這顆Dual N-Channel MOSFET又短路了~~
似乎輸出至燈管或控制開啟的線路出現異常,再次查到控制ME4946的G極PNP三極體Q5F(MMBT2907A)也已短路。

MMBT2907A

MMBT2907A

從板料中只找到 Marking為K2F,經查Datasheet為同一規格特性,只是製造廠商不同而已。
再次替換上U2F與Q5F,電源亦正常了。
按下電源鍵畫面出來了,但......燈管約1~2秒即熄滅,唉...又是標準的進入過壓保護。
還真有點不順啊~~只好再拆出高壓板吧......
先外接燈管排除燈管之問題後,再仔細查看檢測電路與變壓器周邊,發現C16F這顆高壓耦合電容頂端出現裂痕,

C16F

C16F

難怪瞬間點亮後,無法降至正常電壓,以致造成電壓異常而進入保護。
經換新順將高壓電路加強補焊完成,再次開機熱機終於完修。
經這次檢修至完修,共換上 ME4946(兩個)、MMBT2907A與高壓電容,似乎壞的還不少耶......

网友:
有圖好像修得比較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精神可佳,高手!

楼主:
濕答答(大大),您那篇"COUGAR CLE-4260P 42吋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
之替換法才該恭喜完修~~
如是我的話應該有得找了.......

楼主:
別損我啊~~~只是單純的興趣而已.....
謝謝啦!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