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文的權限設定問題.

楼主(2014-12-21):
Wish大:
不知是否系統出了問題,玩個遊戲也不能玩,我的設定:
閱讀權限 : 電阻(含)以上
附加選項 : 回覆只有作者可見.

所以我的理解是,其他人寫的只有我看得到,因此在前面7樓,我就公佈答案,並把前面幾位猜的內容也寫出來,照理說我寫的電阻(含)以上等級的都看得到才對啊,但是大家都看不到,麻煩看一下是否知道問題出在那裡.

為什麼公車上沒人滑手機.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654260

補充內容 (2014-12-21 03:44 AM):
若無法了解原因的話,請把權限刪除,這樣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A:
系統沒有問題,你的問題主要是出在你設定只有作者可以閱讀,你在7樓公佈答案也沒有用,要公佈答案就是把你設定的只有作者可以閱讀取消。
我剛剛取消這個設定後就可以看的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統沒有問題,你的問題主要是出在你設定只有作者可以閱讀,你在7樓公佈答案也沒有用,要公佈答案就是把你 ...

附加選項 : 回覆只有作者可見,照理說別人寫的只有我看得到.
如果設定閱讀權限 : 電阻(含)以上,我寫的應該是電阻(含)以上等級的都看得到才對啊,但是大家都看不到,這樣的設定功能不就有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加選項 : 回覆只有作者可見,照理說別人寫的只有我看得到.
如果設定閱讀權限 : 電阻(含)以上,我寫的應該 ...

把這兩個分開測試,你可以再發一篇只設定回覆只有作者可見,當有人回覆時,看看是不是真的就只有你可以看見?
上面的測試完後再發一篇測試閱讀權限,這樣就清楚了。

网友:
1  電阻(含)以上才能檢閱

2  回覆只有作者可見  有兩個作者   一個是回覆者  一個是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