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棒自製 結果

楼主(2014-12-21):
繼先前提過的 示波器探棒自製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6%8E%A2%E6%A3%92

結果出來了
可以   但是被測物阻抗 要與纜線 BNC頭匹配

示波器探棒自製的難度 最大的問題點
不是探頭 而是在於纜線

一般的同軸纜線  在阻抗不匹配的情況下會產生反射  在KHZ頻段內就可看出
然而示波器探棒專用線  只要一個100歐姆跟可變電容就解決了
阻抗阻不是來自饋線  是來是BNC頭內的電路跟探棒內

我就不附圖了  所以發在閒聊區這邊

因為每家探棒構造不一樣  饋線也不一樣  BNC頭內的秘密也不一樣

可變電阻的確可以解決反射問題
  但是換個測試點又要再調整一次
而且可能把電路本身振鈴給消掉  量測變的無意義
一般50歐姆同軸電纜 適用於前端有差動電路    差動OPA擋著基本上 衰減與反射到MHZ才看的出來 好好調試的話  性能 就看OPA了

一般同軸電纜只能傳輸   只適用於傳輸

RG316  RG174  手邊就這兩種   其他種  可能問題沒這麼大   也可能剛好對到符合需求的

网友A:
我有不錯的 OPA(LM7171BIN,200Mhz)~要不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不錯的 OPA(LM7171BIN,200Mhz)~要不要啊~

這種等級我只能流口水在旁邊看n_168|

對我是逸品阿n_089|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等級我只能流口水在旁邊看

對我是逸品阿

那~需要幾顆實驗啊?
2顆夠不夠?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等級我只能流口水在旁邊看

對我是逸品阿

jojolin 大都開口了
你就不用太客氣了
記得發篇實例就好

网友B:
还没有装备示波器,也不想装备,目前一块指针表,一根注射用的针头和一把电烙铁行乞天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装备示波器,也不想装备,目前一块指针表,一根注射用的针头和一把电烙铁行乞天下。 ...

你較厲害,還能空手赤拳打天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較厲害,還能空手赤拳打天下 ...

也没什么啦,上门心理抗压才是最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