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L2696TV 有雜點

楼主(2014-12-21):
(图片)

网友:
小弟看法:
接電腦VGA訊號一樣會這樣嗎?   如果不會,那有可能是tuner問題
如果一樣有雜訊,可能是AD板問題

楼主:
tuner有辦法維修嗎?!

网友:
應該是主板有問題~

网友:
cools0607 大是要你確定AV, VGA,TUNER等各個訊號都會有雜訊,或者是其中某一訊號才會雜訊,
目的是要縮小故障範圍。

楼主:
我今天測試 AV和VGA的訊息並沒有出現雜點,問題是這台的視訊盒有支援類比及數位,後來我切換到數位的頻道測試也沒有雜點只有在類比的頻道才會有雜點!!

网友:
因該是TUNER故障了,如果度會拆修,買一個換掉吧?

楼主:
請問若要自行維修看看的話該從哪裡開始查呢?! 若用電表測量電壓是否可以查出哪裡故障呢?! 若IC故障的話有IC可以換嗎?!

网友:
土方法,電容先換看看,沒幾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若要自行維修看看的話該從哪裡開始查呢?! 若用電表測量電壓是否可以查出哪裡故障呢?! 若IC故障的 ...

先把100uf/16V的哪幾顆電容全部換掉試試

如果仍無法恢復,那就是硬的啦!  買一片回來換掉吧!

忘了一點!!!

你確定你的第四台電視訊號線,本身沒問題嗎?

楼主:
那我就先把電容換掉看看,第四台的訊號沒有問題,因為家裡在看的電視沒有雜點的問題!!

网友:
換之前先量量電壓對不對?
不然,換了做無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