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TL-42X7000D 畫面有雜訊!

楼主(2014-12-21):
CHIMEI TL-42X7000D 畫面有雜訊~
接天線畫面有雜訊~
按OSD也是有雜訊~
電視型號
內部照片
主機板
這片是倍頻板嗎?
有參考其他維修發文,用熱風槍調120度 & 150度去吹紅圈處的電容~
每個電容有吹個5~10秒看不出變化~ 是不是我看不出有無變化還是有盲點~
請大大們好心幫忙看看我還可以往哪個方向去查~

网友A:
將第二張圖倍頻板上電容換掉應會好

网友B:
對是被頻板...壽命差不多了
換電容會改善...至於用多久
聽天由命....

网友C:
如果只是接天線有雜訊.就針對調諧器來.

网友D:
是因為設計不良嗎?
不然這種電容都沒凸,通常容值也不會少太多
難道是設計太"一敗",導致零件稍有老化,整個電路就會亂動作?

网友E:
先接HDMI或AV試試,如果影像正常,就針對TUNER部分處理,反之一樣在處理AD板部分

网友F:
看到6# kia558 大的回覆,才發現

原來左下電源版跟右下主機板中間的tuner板子不見了

我家的那塊tuner板子上面,之前電容也凸了一顆,不過換掉後情況沒幫助就是
我家那台的狀況不是雜訊

但我想,既然我家的都會凸了,說不定這也是個可行的檢查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第二張圖倍頻板上電容換掉應會好

ok~ 我來去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是被頻板...壽命差不多了
換電容會改善...至於用多久
聽天由命....

我若是換掉電容還是不行,倍頻板會不好買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接天線有雜訊.就針對調諧器來.

我有接RCA AV端子也是一樣有雜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因為設計不良嗎?
不然這種電容都沒凸,通常容值也不會少太多
難道是設計太"一敗",導致零件稍有老化,整個電 ...

不知道耶~ 不過那些阿六載牌電容真的品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接HDMI或AV試試,如果影像正常,就針對TUNER部分處理,反之一樣在處理AD板部分

有接AV也是有雜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6# kia558 大的回覆,才發現

原來左下電源版跟右下主機板中間的tuner板子不見了

我這台是都沒看到有凸起的電容,才不好查故障點~

网友:
換掉電容,倍頻板上電源輸入端邊那撮有兩顆型號不一樣(多少忘了)先換試試,應該ok

楼主:
參考loed大的建議(其實是我偷懶想說換個幾顆看能不能就修好)先把紅處電容給換上~
結果還是相同~
後來用電錶量了紅圈處&黃圈處電容的正極是相通的!
乾脆也把黃圈處電容換了,發現雜訊有改善!
懶得一顆一顆換找故障點,乾脆全都換掉!
雜訊就都沒了~ 搞定!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維修方向!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z9g7m0大完修 原來電容優劣差這麼多

网友:
讚喔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