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美東菱 T8電子安定器

楼主(2014-12-21):
請問各位先進~美東菱 FX-40AED-BS,40w一對二的安定企
原本安定器的大電容規格是33uF 450V...能換成47uF 450V的電容嗎
因為電子街33uF日系NCC電容只有400v的~有看到47uF有 450V想說換這顆的可行性和後遺症

美東菱

美東菱

33uF450V

33uF450V

33uF450V

33uF450V

网友A:
違反板規

換這顆電容的作用不大,耐壓值加大也沒比較好

若是你用在110V電壓上  110V*1.414=155.5V   耐壓只要200V就夠了

用在220V電壓上  220*1.414=311V  耐壓值400V就很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是你用在110V電壓上  110V*1.414=155.5V   耐壓只要200V就夠了

用在220V電壓上  220*1.414=311V  耐壓值400V就很夠了

不對喔,這顆是有功率因素調整的,輸入PFC迴路會將電壓升壓至約400V,電容耐壓必須450V才夠。

网友:
濾波電容容量大一點應該是沒問題的,耐壓比較重要。

楼主:
因為電容老化~早上剛點燈時很難點

第1次切開關~燈管雙頭開使加熱發亮...過一下點不起來自動關閉
馬上把開關切掉在重開..算是
第2次切開關~燈館雙頭加熱發量然而整隻點亮但會快速閃爍...ok關掉再切
第3次切開關~一樣再閃爍...就讓它閃個10幾秒吧
第4次切開關~整支點亮ok...

在論壇找了很多相關文章~有一篇雄爸爸提到這類大電容老化的情況

未加負載~大電容電壓155V
燈管上去點起來後~大電容電壓392V
想說電壓值都跑到接近400V了...買剛好耐壓400V很一敗說...
才想說能否加到47uF450V那顆...因為容易買到
其他電子街店家是有33uF450V的電容拉...但應該是雜牌比較差的...
因此才想說能否用47uF450V來替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電容老化~早上剛點燈時很難點

第1次切開關~燈管雙頭開使加熱發亮...過一下點不起來自動關閉

你說的診狀與大龍砲關聯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診狀與大龍砲關聯性不大~

請問三太子這應該是什麼問題呢...IR2153那顆IC嗎?還是版子最末端912電容呢??
因為每次點燈登須開個好幾次~等到燈管夠熱了就正常了...點起來後一直開燈都正常
或是關掉在開都ok~但關掉時間久了..1小時以上在點又會很難點~須開開關關好幾次來加熱燈管
之前還拿全新的燈管來試...但更慘~連點都別想點起來
想說會不會大龍砲容值少了推不動

网友B:
9.1nf 拆下量,多是它衰退,祝您好運~
大龍砲的Cvin多少?

网友:
可以借問一下 電容加大會不會影響到功率因數?

楼主:
引用 网友B:
9.1nf 拆下量,多是它衰退,祝您好運~
大龍砲的Cvin多少?

報告 三太子...今天小弟去電子街買電容~都找不到 912電容耶...只有看到0.0082uF
想請問您是用一樣912下去換呢?還是用其他替接近值的電容來換...
還有那個 大龍砲的Cvin....小弟不才~算是門外漢所以一些專業術語不太清楚
Cvin是指大龍炮的電壓值嗎??或是指其他...請教一下..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 三太子...今天小弟去電子街買電容~都找不到 912電容耶...只有看到0.0082uF
想請問您是用一樣912下去 ...

912pf=9100pf=9.1nf 要拿電容表測試,亂換不是維修方法
兩顆9.1nf同衰老,機會不大,旁邊那顆大粒電容也要檢查
以上都好才往前查
Cvin是指電容上的電源=大龍炮上的電壓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912pf=9100pf=9.1nf 要拿電容表測試,亂換不是維修方法
兩顆9.1nf同衰老,機會不大,旁邊那顆大粒電容也 ...

報告三太子爺~今天量了一下
912電容分別為~9.04 nF~9.01 nF
224電容 0.238 uF
大龍炮 33 uF 450V 量測出 28uF
其他4個小電容 10uF 50V ~3個 8.5uF~1個 7.5uF
7.5uF那顆是照片中大龍炮左邊那顆

應該是大龍炮和小電容容值不夠導致推不動吧...明天再去買零件來換上測試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點...
後來...大龍炮33uF 450V這顆和4個 10uF 50V換上後點燈就正常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