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OSONIC DK-L425 螢幕有直線條

楼主(2014-12-22):
最近家人麻煩幫忙修電視,基本上接CATV看電視時正常,不過畫面一些直線條
請各位大大高手幫忙看一下

畫面有直線條

畫面有直線條

開機時畫面(切換克種信號源都是一樣)
有拔除T-CON排線,畫面就沒友直條紋了

鐵框拆除測試正常

鐵框拆除測試正常

整組鐵殼拆開測試,有時會有,有時會正常
正常畫面如上(懷疑是不是有部分漏電造成)

T-CON

T-CON

T-CON以更換GAMMA IC AS15(故障一樣)

另外量測3.3與2.5V皆正常

.組裝回去時大概只有10秒正常,其他還是一樣會有直線條紋
請問這是屏壞了嗎?還有救嗎?

補充內容 (2014-12-22 03:41 PM):
另外GAMMA IC附近排容(應該是)量容值有幾個異常約在114UF,其他多數都在250UF左右
這個也有可能造成此故障嗎?

网友:
我有遇過這樣的問題,建議你檢查主機板

网友A:
換as15沒用,我的映像告訴我,as15只能解決油畫.負片.鬼影,各種顏色怪異的問題...我也試過,最後我是換張機板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as15沒用,我的映像告訴我,as15只能解決油畫.負片.鬼影,各種顏色怪異的問題...我也試過,最後我是換張 ...

請問NK大
是主機板還是T-CON版?

网友:
哈哈某人又來瞜..

网友B:
先看一下三太子大的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54635-1-1.html
希望能幫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三太子大的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54635-1-1.html
希望能幫到你

謝謝west大,這一篇我有看到三太子大的實例教學
不過我有壓排線,不過沒有差別
所以我才想說是不是組裝回去某些地方短路造成

下次將整組外殼拆下後再測試久一點
確定是基板問題還是面板問題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est大,這一篇我有看到三太子大的實例教學
不過我有壓排線,不過沒有差別
所以我才想說是不是組裝回 ...

T-CON.連接面板 軟排線 有沒有嘗試壓壓看 <~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哪是不是叫軟排線
還有主板連接T-CON 哪條線 插在T-CON 這頭 金手指 清清看 不一定哪邊有點氧化
上次有遇到一台 本來想說是面板問題 在拆到T-CON時發現 他金手指 有點變色
就用小剪刀 去把主機版連接 T-CON屏線 T-CON這頭 變色哪些金手指 給他 小小摳一摳  結果就好了

网友:
將TCON電感的 SOT-23 包裝的  二極體 的極性量一下,應該會中,

楼主(2015-01-26):
更新進度,重新清潔補焊後,條紋時好時壞,應該是接觸不良
接通時用工具敲機板(T-CON),還是找不出故障點
直覺反應應該是機板內有斷線,或者是有IC腳位虛焊
對岸買T-CON中

网友:
不要畫面有問題就把as15殺了,有時誤殺都不知道!

多上傳幾張有問題的圖片,以幫助判斷,

如果懷疑 t-con 有問題,除了橘子電壓外,還有其他的電壓都不能忽略,
像是VGH, VGL.....等等,若能將量得的電壓數據表列出來,DEBUG 的速度就快多了,

論壇有很多的參考文,建議您多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