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動能390w power故障未完修請教!

楼主(2014-12-22):
元件更換後!檢查高壓正常!
5vsb輸出5v正常!
pson開機無電壓輸出?
測量開機後pson對應ic腳拉為低電平0.x多
3.3v,5v,12v等對地無短路!
過來就不會了!
更換下來的那顆大電容不是擺錯了!
是更換了MOS FET ( 場效 電晶體 ) ( ST STW8NB100 )

補充內容 (2014-12-28 02:31 PM):
已完修,請版主把標題後註明已修復!謝謝各位前輩!

型號

型號

內部1

內部1

內部1

內部1

网友A:
可以啟動嗎,啟動後各路電壓?
PG電壓有出來嗎?(灰色線對地)

网友B:
+5VSB 有嗎??

有的話,電壓輸出區要查一下!!

PWM IC 的周邊電路,通常小電容問題多,也有暨納二極體故障的問題,要仔細查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啟動嗎,啟動後各路電壓?
PG電壓有出來嗎?(灰色線對地)

1pson啟動後,各路都沒電壓!
2沒有pg信號!

正面

正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SB 有嗎??

有的話,電壓輸出區要查一下!!

有5VSB啊!
只是PWM炸掉型號沒了,找個類似線路代替,不知可行嗎

网友:
工作條件就有沒有符合

有PDF  很好修的  ATX電源供應器不啟動   條件不足  在多量一下  一定可以量到不正確的電壓

网友C:
引用 楼主:
1pson啟動後,各路都沒電壓!
2沒有pg信號!

上電後把 那顆 8 腳的 IC 各腳 , 起動時及未啟動時的電壓 po 上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電後把 那顆 8 腳的 IC 各腳 , 起動時及未啟動時的電壓 po 上來 !!!

啟動和未啟動電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啟動和未啟動電壓!

你用的IC 到底是哪顆  ??

IC 型號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IC 到底是哪顆  ??

IC 型號 ????

LP7510應該是穩壓IC
我標電壓值這顆是PWM  IC吧因為接著場效管和晶體電路
還有一顆放大電路IC吧!
都是8隻腳!迷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LP7510應該是穩壓IC
我標電壓值這顆是PWM  IC吧因為接著場效管和晶體電路
還有一顆放大電路IC吧!

[PC POWER SUPPLY SUPERVISORS ] =  PC 的電源管理IC

就是那顆 TPS-3510  啦 !!!! 不是什麼 LP7510 穩壓IC !!!

所以要你 Po 照片 就是希望 知道IC 型號 , 還有位置 !!! 那你的照片什麼也看不到 !!

論壇內維修文多如牛毛 ~ 你應該先行閱讀一下吧 !!!

那你 PWM  IC 又是何型式 ??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PERVISORS ] =  PC 的電源管理IC

就是那顆 TPS-3510  啦 !!!! 不是什麼 LP7510 穩壓IC !!!

知道了謝謝!因該是  UC3843AN這顆問題!原本這顆ic炸開後型號無法得知!
找這代替,腳位連接元件有一腳跟pdf標示有所不同!
即然查不到原來型號,應該是救不回來得了吧!
謝謝解惑!經驗不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道了謝謝!因該是 UC3843AN這顆問題!原本這顆ic炸開後型號無法得知!
找這代替,腳位連接元件有一腳跟p ...

或許有人也有一樣的 POWER 也說不定 !!!

你先不用管這個問題 !!

先 po上那顆 管理 ic 腳位的電壓 ,或許問題是出在這理 !!

  參考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許有人也有一樣的 POWER 也說不定 !!!

你先不用管這個問題 !!

UC3843AN這顆,電壓測試在8樓!

對照過電路,我這電路板有一處怪,
就是第二腳,不知為什麼會直接連到第五腳接地,
所以第二腳fb不管開不開機,都是0v,所以我覺的這顆是不是換錯了!

403.02 KB, 下載次數: 27

楼主:
檢查至今,pwm電路週邊元件都在正常,
過來就懷疑這顆代替8腳元件了,
因為維修此機打開時,前者維修者很厲害,
pcb背板在pwm電路ic附近,跨接一只電阻,
二條跳線,有一條直接從T1次級直接跨到輸出端
導致T1斷了二隻腳,pwm電路ic炸成二半!
所以要等有此板,查這顆型號I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C3843AN這顆,電壓測試在8樓!

對照過電路,我這電路板有一處怪,

3842/3/4/5 都可以 2腳接地 光耦反馈從1腳入,這樣用的.

网友D:
貼個圖給你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貼個圖給你參考看看

沒錯,就是類似這樣走!只是我這電路,
表示代替沒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貼個圖給你參考看看

請教要如何判斷
電源管理監測ic的好壞!

网友:
先查 3843 6腳有輸出,連接的是 什麼mos 管 , 會不會用錯了,可能是用 3842 才對

网友:
再來如果可以查一下6腳波型 ,然後開關管有沒有擊穿 , 如果GS有穩壓管也查一下有沒有擊穿 ,管子的S 腳位的電阻有沒有正常 .

楼主:
問題已解決!
就如版內前輩說的!有5vsb修高壓,
正是如此,漏掉一顆1w電阻0.15Ω沒檢查到,
元件測量無窮大,被擊穿了,
害得我一直在查找pwm電路,又沒損壞元件!
這是連接c2負極串接場效管的一端電阻!
更換0.17Ω 2W後正常啟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問題已解決!
就如版內前輩說的!有5vsb修高壓,
正是如此,漏掉一顆1w電阻0.15Ω沒檢查到,

照理說有5V是修2次測低壓才對
只不過不知道你主題說的5V不知道是重那測的
沒5VBS才是往1次測高壓查修才對
一整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理說有5V是修2次測低壓才對
只不過不知道你主題說的5V不知道是重那測的
沒5VBS才是往1次測高壓查修才對 ...

有5vsb,pson也有高電平,開機也能被拉低,
就是沒有輸出3.3v、5v、12v等電壓!
我也不知,的確是高壓的那顆電阻!
,所以好像也沒有一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5vsb,pson也有高電平,開機也能被拉低,
就是沒有輸出3.3v、5v、12v等電壓!
我也不知,的確是高壓的 ...

謝謝你的例子
這樣以後我又多了一個查修方向
我之前也有多次有5v,2次查了很久都查不出原因
最後就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