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故障的強光手電筒電路更改

楼主(2014-12-22):
各位先進好, 這是對面代購進來兩支的所謂強光手電, 一支用了一個多月燈珠就燒了, 自己買燈珠換掉;
這支就不好玩了, 強弱都變成閃爍, 不知是否能指導小弟修復或是改成恆亮即可?

网友:
前面跟後面一樣是可以旋開的

之後再看看

网友:
用了電阻。應該是直驅加三段控制IC。要用的久的話,直接改用兩個AMC7135應該會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