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通道記憶體送修問題

楼主(2014-12-22):
各位會員晚安︰
我有下圖兩支一模一樣的終保記憶體,原本是插雙通道,但是幾個月前其中一條故障了想送修,請問如果我要維持兩支記憶體都一模一樣的(插雙通道),這樣我是不是要兩支都送修?

网友A:
我送過的經驗來說好了。。。

很少兩條一起壞,這我想電子元件的特性Wish大也很明白。
工廠上機器一試,很快就知道只有壞一條。。。。

以我前幾天有送修二條的經驗,我當然知道只有壞一條,只是懶得自己測。
過幾天去拿,客服人員跟我說「一條換新的,另一條是原件修復」。

我當然知道有一條是好的,只是覺得客服人員也是妙回答。。。。

网友B:
如果機器上就是插著這二條跑,
那就如Draculaxx大說的, 一起送修吧...

我們用 "軟測" 怎都不會有工廠的制具測得準...
如果把沒壞的送過去, 就當做是回線上做健康檢查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送過的經驗來說好了。。。

很少兩條一起壞,這我想電子元件的特性Wish大也很明白。

謝謝回答,我不曾遇過雙通道壞一支的送修例子,所以上來請問大家看看,或許大家有這種經驗。
以你的送修經驗,一條換新一條"原件修復",請問換新的那條記憶體跟舊的都相同嗎?

网友C:
如果是7年以上  那就一起送吧

W大是不是在想匹配度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機器上就是插著這二條跑,
那就如Draculaxx大說的, 一起送修吧...

了解了!這種情形就是好的壞的都一起送修。
我這支壞的記憶體故障很明顯,就一直嗶,我也不想查修,當初用比較貴買終保就是要等萬一故障時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機器上就是插著這二條跑,
那就如Draculaxx大說的, 一起送修吧...

其實軟測也很準,只是久一點而已。

要弄台電腦來測有點麻煩,就乾脆一起送去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回答,我不曾遇過雙通道壞一支的送修例子,所以上來請問大家看看,或許大家有這種經驗。
以你的送修 ...

我只能說「他們會儘量」。

試想,如果沒有,那他們有辦法給你同樣的貨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軟測也很準,只是久一點而已。

要弄台電腦來測有點麻煩,就乾脆一起送去好了。。。。。 ...

終生保的事, 就交給賺咱們錢的人去處理了啦~
DIMM上的零件都超小的, 留點工作給人家做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說「他們會儘量」。

試想,如果沒有,那他們有辦法給你同樣的貨嗎?? ...

其實我要問的就是當他們沒有一樣的記憶體可換時,會不會一次更換兩支給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我要問的就是當他們沒有一樣的記憶體可換時,會不會一次更換兩支給你。 ...

送去的時候就先「問一下、提一下」。

換就換,不換就不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終生保的事, 就交給賺咱們錢的人去處理了啦~
DIMM上的零件都超小的, 留點工作給人家做唄! ...

我也是這樣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7年以上  那就一起送吧

其實我是龜毛的問題大於匹配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去的時候就先「問一下、提一下」。

換就換,不換就不換。

好吧!那我請幫我送修的人先問一下好了。

楼主:
把圖補上,有黃圓點貼紙的就是壞的,不知道換回來會不會變成"裸裝"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那我請幫我送修的人先問一下好了。

送修時,跟他們提一下要跑雙通道用的,看會不會換一對給你

网友E:
維修單上要註明
還有當初買的時候要是原廠出的雙通道包裝的~
這樣可以換回雙通道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送修時,跟他們提一下要跑雙通道用的,看會不會換一對給你

謝謝!那我再註明一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維修單上要註明
還有當初買的時候要是原廠出的雙通道包裝的~
這樣可以換回雙通道組~

謝謝!那我再註明一下送修。

网友:
看包裝!~~兩隻一起賣的一起送,單條包裝送壞的那條去..

网友:
金士頓去換過 跟小姐說要跑雙通道的
她會給同顆粒序號的 ADATA的沒送件過

楼主:
剛剛朋友來把記憶體拿去送修了,他也是從事電腦銷售工作,他跟我說我這種情形他常遇到,就是把壞的標示起來,然後兩支一起送修,送修時跟他們說要跑雙通道的情形即可,朋友也說像我這種有散熱片的記憶體,送修回來就是有散熱器的。

接下來就看送修回來時是不是這樣了。

网友:
一般來說,跑雙通道的記憶體模組
小弟一定建議,一次送修兩隻
並且告知"跑雙通道用"

假設一隻正常,一支故障
很難保證正常那隻,不會被拖壞

小弟遇過兩隻一起上機,會無法開機或者速度異常慢
但單支單支測試,又完全沒問題
像這種情況,就只能一起送修了

网友:
這款記憶體小的有3組
之前2支1組送修
返回都是單支裝
沒在分雙通了
所以就看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