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nvidia 201 & 9600 windows 7 評分問題

楼主(2014-12-22):
各位會員晚安︰
我家跟工作室各有一台windows 7的電腦,它們的配備大約如下︰

家︰
CPU雙核,RAM 3G,顯卡 9600GT。

工作室︰
CPU i5,RAM 4G,顯卡 210

windows 7有一個體驗指數的評分,我就拿它來評一評,原來這個評分會以最低的分數當基本分數,結果家的CPU最差,只有4.4分,但是9600顯卡卻6.8分。工作室的CPU是7.4分,但是210顯卡卻是5.0分。

真奇怪!是210的顯卡比9600差嗎?我不是在意這個分數,我只是很好奇210 不是比較新嗎?怎麼效能會輸9600?還是這個評分也是僅供參考?

网友A:
很正常, GEFORCE 210原本就定位在入門級顯示卡, 甚至比起AMD的HD5450效能還差.
至於9600大概和後續的GEFORCE 240屬同等級, 兩者效能當然是OX比雞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 GEFORCE 210原本就定位在入門級顯示卡, 甚至比起AMD的HD5450效能還差.
至於9600大概和後續的GEFORC ...

哈!居然新出的比舊出的效能更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居然新出的比舊出的效能更差。

個人倒是建議把兩張顯示卡調換用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居然新出的比舊出的效能更差。

i5的內顯應該比210強喔,把210拆掉跑分看看...

网友C:
我記的賣場的朋友說210我忘了是那個型號CostDown下來的產品(拿舊晶片來換新裝)
N家的型號我自己通常都三碼的話看第二碼,四碼的就看前二碼
210:2系列的1版(就最低階)
9600:9系列裡的6版(通常幫朋友配電腦只要有超過5我個人就覺的能跑3D的Online Game)

當然當代愈接近9的就....愈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倒是建議把兩張顯示卡調換用看看

我再找時間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5的內顯應該比210強喔,把210拆掉跑分看看...

對吼!我怎麼沒想到這點,下次去工作室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videocardbenchmark.net/gpu_list.php

有這種表對照就比較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記的賣場的朋友說210我忘了是那個型號CostDown下來的產品(拿舊晶片來換新裝)
N家的型號我自己通常都三碼 ...

從6樓表上看,同樣是9字頭的,效能也差很多。

楼主:
其實這個評分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麼差別,因為電腦對我來說只是上網用,根本用不到太高等級,只是很好奇怎麼比較新出的效能反而比舊的差?那這樣舊的是要怎麼賣而已。

謝謝大家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這個評分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麼差別,因為電腦對我來說只是上網用,根本用不到太高等級,只是很好奇怎麼比 ...

原因如下:

1.顯示卡記憶體頻寬有64、128、192、384、512bit,這還沒講到Mhz呢

2.當時的半導體生產能力也會影響性能

所以新的初級卡也會比舊的初級卡性能來得好。。。。。。只是慢慢的。。。。

怎麼賣呢!?就賣給需要的人囉。。。。。。新的2400cc Lexus性能可能也不比舊6000cc 911好,但配備一定比舊911好。。。顯示卡也是這樣

但是新的2400cc Lexus一定比舊的2400cc Lexus好,這樣就賣得出去了。

(顯卡內建以後,這種爛卡就更沒人要買了。。。。)

网友:
產品定義不同吧~

The GeForce 9600 GT 512MB features core clock speeds of 650 MHz on the GPU, and 900 MHz on the 512 MB of GDDR3 memory. It features 64 SPUs as well as 32 TAUs and 16 Rasterization Operator Units.
Compare those specifications to the GeForce GT 210, which features clock speeds of 589 MHz on the GPU, and 800 MHz on the 512 MB of DDR3 RAM. It features 16 SPUs along with 8 TAUs and 4 Rasterization Operator Units.

連結裏有效能數據~
http://www.hwcompare.com/865/gef ... -vs-geforce-gt-210/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這個評分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麼差別,因為電腦對我來說只是上網用,根本用不到太高等級,只是很好奇怎麼比 ...

最早出現一次的陷阱就是,當初P4那時代的Nvidia FX5200
記得......前一時期的顯卡是MX400,太久遠了,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不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玩遊戲的,看到這卡,就直覺5200應該比400威啊
果斷的就換了,結果沒多久就出現一堆評測,但是就真的是笑能了

後來Nvidia一堆系列到9系列,沒搞錯的話,記得最終是9800雙GPU的怪獸卡
因為該設計已經卡到瓶頸了,所以只好玩串連

之後下一代就是您說的Nvidia GT210,240 250這些,時期大約是在775板子的時候

以特效支援程度來說,理論上,新出的卡會支援比較多的DirectX特效,相對於是新的引擎
不過實際上的市場取向,N社會把同一款GPU內核,分成豪華版,一般版,大眾入門裝機閹割版
這些卡在GPU運作時脈,以及記憶體頻寬上面會有不同區隔,限制太多有時候就會....呃
會發生保時捷開在鄉間石頭路上的悲劇.

210算是這一時期的最低階裝機卡,所以跑不贏上一代的高階卡是很有可能的
不過Windows跑分的評分項目也是個問題,理論上,某些特效,可能9600必須用軟體來達成
但是,就算210能夠用硬體來達成,先天體質也會造成分數不高,或許比人家軟體跑得還慢

後來更扯啊,還有所謂的馬甲卡出現,創意果然是無限的
節錄這邊的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965125
零售版:
GeForce GT 440 ——> GeForce GT 630
GeForce GT 430 ——> GeForce GT 620
GeForce GT 520 ——> GeForce 605

OEM版:
GeForce GT 520 ——> GeForce GT 620
GeForce 510 ——> GeForce 605

這種的原因就在於,新的數字看起來比較威

网友:
其實就只是產品定位的差異
以車來比喻好了
2014年出廠的BMW F30 316i,最大馬力136匹
2000年出廠的BMW E46 M3 最大馬力343匹
2014年出廠的BMW F80 M3,最大馬力430匹
發現其中的差異了嗎?

网友:
GF210 64bit 1G DDR3
大約在
GT8500~GT8600/256/D3之間

网友:
受益良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這個評分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麼差別,因為電腦對我來說只是上網用,根本用不到太高等級,只是很好奇怎麼比 ...

看影片就有差異了.

网友E:
是我那一塊嗎?
如果不好用可不可以考慮賣還給我

應該不是~我的是260~看錯了~

還有標題是201~內容寫210
應該是210才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我那一塊嗎?
如果不好用可不可以考慮賣還給我

請問你是對我說嗎?
你的意思是載回電視那天你有拿一片260給我是嗎?我真的沒注意。
我是說210沒錯,那片210是之前回收場王子給我的,我一直放著沒用,最近才拿出來測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是對我說嗎?
你的意思是載回電視那天你有拿一片260給我是嗎?我真的沒注意。
我是說210沒錯,那片 ...

對因為我忘記一起過去的那片顯卡是那一個型號了
以為是那一塊所以就問了
問了後突然想到我之前還沒要送電視前就有想先拍照問你要不要玩看看
後來剛好有電視要過去我就沒問
所以問了後去看照片才知道是260不是210~
沒事~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因為我忘記一起過去的那片顯卡是那一個型號了
以為是那一塊所以就問了
問了後突然想到我之前還沒要送電 ...

那我再找找你的260是跑到那裡去了。

先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