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用打氣機壓力表

楼主(2014-12-23):
這台DC12V原先是車用打氣機,半年前改成 110V . 現在突然有個想法想改成接空壓槍噴東西 ...

請教各位,這種壓力表外牙直徑大約 0.7-0.8CM ... 是1分壓力表嗎 ? 有需要加裝 空壓機專用安全閥 THB 1/4"PT ?

网友:
這類要打到27~28磅已經很吃力應該是沒那個能力用上安全閥,
你Google搜尋下,寶特瓶儲氣罐,或許有些人的例子有可以參考的地方

网友:
車用通常是很精簡又"很吵+高震動"的低價產品

若要用於"室內"請你打消念頭

若用於室外,老實說這東西本體很脆弱,它主要的功能是"短時間臨時用",若你是持續使用
我可以保證這東西沒多久一定掛

网友:
如有換下的逆滲透儲水桶應該可以儲很多氣,我以前也看過有人用超商在用汽水加二氧化碳的不鏽鋼鋼瓶充當儲氣桶

网友A:
改成接空壓槍噴東西 ...它打出來的氣應該不夠你噴一秒吧!就算你加上儲氣筒等到它充飽氣要很久吧~

請教各位,這種壓力表外牙直徑大約 0.7-0.8CM(1/8PT) ... 是1分壓力表嗎 ?
有需要加裝 空壓機專用安全閥 THB 1/4"PT(這是2分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成接空壓槍噴東西 ...它打出來的氣應該不夠你噴一秒吧!就算你加上儲氣筒等到它充飽氣要很久吧~

請教各位 ...

個人如同其他大大建議,不要蝦米想變大鯨魚,不然空壓機不會重到人般不起來。

如果堅持要改可至電機五金行可購買到個種形式牙轉
至於電磁閥(壓力)只適用於空壓桶加壓啟動/止停設定

車用打氣機壓力除永遠達不到(只能暫時性),還有其吞吐量跟不上,機器會熱衰竭先掛。

下面是110V- 1/8匹馬力,僅可打氣或模型用噴漆如要穩定就要加空壓桶(稱不久就等待壓力足夠在使用(面積不大應該夠)),大大不會比這台大吧?
整個機身就是交流馬達,散熱片是小小的壓縮缸。
下面是某大大說的可樂桶,至於用途不用說就是裝可樂,如何運用端看個人.....啤酒桶.空壓桶.泡沫桶.儲水桶.儲油桶.氣體桶.........等
這是10公升娤改的,如上材料電機行找
下面是模型專用噴槍,車用打氣機恐怕都不夠力。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如同其他大大建議,不要蝦米想變大鯨魚,不然空壓機不會重到人般不起來。

如果堅持要改可至電機五金 ...

感謝各位的建議 :

這台標榜 300PSI,大約21KG,主要用途為
輪胎打氣與能夠1KG的壓力輸出清洗冷氣
室內機.時間大約5分以內 ...

wkm大提供的 電機五金行 ,這個資訊幫助很大
!謝謝 !

剛查高雄 電機五金行 大約在公園路那裡 !

网友:
要找壓力桶,去找個5公斤液化瓦斯桶來改裝,瓦斯桶耐壓可是超高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