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今天天氣很好跑去回收場買了4台液晶螢幕

楼主(2014-12-24):
今天天氣很好跑去回收場買了4台液晶螢幕
第一台 ViewSonic VX2235WM
故障原因~背光閃一下就滅  拆開後發現電源板電容凸了4顆全給他換新後~就好了!
第二台 CWV 225A-C
故障原因~使用正常.可是螢幕內有異聲本來猜想是不是燈管老化~結果是電源板電容凸了好多顆~板子也變黑

剛好手上有之前把螢幕改成電視公版後.有把他原本電源板留著~直接給他換上
因為主機顯示卡 沒有支援 VGA輸出 所以 先拿片主機板來測試開機
第三台 CHIMEI 22吋液晶電視
故障原因~無電源反應~插電燈號都沒亮
拆機後~發現板上電容.凸了6顆..心想..該不會換一換就好了
換完後~果真...好了
第四台 品牌型號不知只知道他是24吋的 當時在回收場看 沒有腳座.就當場看別台比較合適的就拆一個過來~現場看時有發現這台好像沒問題
回家測試 使用都正常  只是感覺背光比較暗了一點
圖片 手機拍的 比較不會拍~有點看不清.

网友A:
荒神大您運氣怎麼這麼好呢?都只是電容凸出,恭喜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荒神大您運氣怎麼這麼好呢?都只是電容凸出,恭喜您

當場都有插電小測試.感覺OK.才下手..因為我只會換換電容何以
手機送修後回來拍的照片.好像出現2處黑點.

网友B:
這說明,現在LED螢幕太便宜了

家中舊LCD掛點,就直接丟~買新LED螢幕用

越來越少人想要修LCD螢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說明,現在LED螢幕太便宜了

家中舊LCD掛點,就直接丟~買新LED螢幕用

應該是這樣吧~再來就是使用者好像越換越大台n_060| 22寸可能也覺得太小台了n_064|

网友C:
真好,我這裡回收場找不到22吋的都只能找到19吋以下的,而且日不多外觀又不漂亮,重點是價位就是死不降價,一台開價四百大洋不能上電測

网友:
找不到22吋 17吋 19吋比較多 而且還不能上電

网友:
荒神大恭喜完修,
你的運氣比較好,我上星期開車經過回收場時瞄了一下,看到有一台大台的,
本來已經經過了,心裡癢癢的又繞回去看一下,原來是三鳥牌 37'' N3766W-NT( 構造同TECO TL4081TT),旁邊還有一台TATUNG 22" V22ECBF(構造同 FUJIMARU FJ-L22A4),
兩台外觀看起來都還不錯,看得出來原主人有在疼惜。

三鳥牌 37'' 無法開機,是按鍵不良,更換後可開機,又發現CATV收視不良,是TUNER下方電容NG(視訊盒裡面),更換後就OK了。

寶寶牌22"是背光一閃後黑屏(不過畫面似乎有不祥兆頭),是下組燈管高壓端接頭碳化,拆下重焊後即可開機
只是屏亮後臉上剎時多了2條線,因為加上畫面上那條豎線,剛好湊成3條線。
一不作二不休,把電腦用的22"螢幕PANEL換過來,
換好之後試電視,高興了? 終於可當電視又可以當螢幕用啦,
還沒,
試D-SUB看看,這次換臉綠了,因為畫面也是綠的,
趕快再試其它輸入看看,好加在畫面都正常,這樣那顆戴著鐵甲的大IC壞的機會就不大了
量一量D-SUB跑線的零件,沒什麼發現,接頭WD40噴一噴也沒效,
難不成面板又要交換回去,死馬當活馬醫加焊D-SUB看看,還真XXX,竟然是冷或空焊的問題。

因2台故障現象除了加焊D-SUB外,論壇上都有維修實例就不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好,我這裡回收場找不到22吋的都只能找到19吋以下的,而且日不多外觀又不漂亮,重點是價位就是死不降價, ...

我這家好像比你貴 也是不給我降價 22一台500
朋友 跟我定了4組電腦螢幕要20吋 結果 我跑去 給他買了3台22 1台24 他算我1900
應該22吋她們也接受 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場都有插電小測試.感覺OK.才下手..因為我只會換換電容何以
手機送修後回來拍的照片.好像出現2處黑點.{: ...

真好,那裡的都能給送電測試,我這的都不肯....
買回來的風險都好大....

网友D:
4台1900,說實話有點小貴

网友:
引用 网友D:
4台1900,說實話有點小貴

算給買家掛保險,其實還好。

网友:
我覺得很划算啊~

网友:
有送電 至少知道面板有破嗎?
沒送電 就不划算了
還22的 真好

网友:
去年買一台二手22吋LCD要價1100,賣了一台故障17吋LCD僅折了100元, 22吋一台500,賺到啦!

网友E:
荒神大.....

天氣很好...手氣更好...專門挑軟的

下次可要記得...帶老灰狼....去回收場逛逛.....

看看有沒有....軟柿子可以挑

网友F:
如果買回來,修不好或是無法修理。
錢不就被白花了

网友:
現在回收廠22吋螢幕很多...
因為2手價低  以很多人不收了..我也是不收

网友G:
這家回收場在哪兒啊!
有空也來晃晃

网友:
還好我們澎湖這價格還可以,通常都是200元
有一家我跟他說要他幫我留每台300.才不會淋到雨看到就搥心肝
只是我技術不好家裡越堆越多.目前都只挑液晶電視.液晶螢幕要22以上才考慮!
荒神大綽號取得好.所以出馬一定有收獲XD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家回收場在哪兒啊!
有空也來晃晃

在東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荒神大.....

天氣很好...手氣更好...專門挑軟的

大叔..有經過你哪邊在過去你哪邊坐坐 買喝的請你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買回來,修不好或是無法修理。
錢不就被白花了

所以啊!維修也是賺點工錢,不是無本生意。

無一遇上修不好的,就只好用那些能修好的賺回來補。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恭喜--恭喜-地球有救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前兩年代朋友去收液晶螢幕~幾乎都收到硬的!(功力不夠只能換板子
15"從300漲到400 遇過包裝漂亮賣500 回家測試燈管老化
17"從400漲到500
19"都500~修好後死亡率最高~液晶偏色不然整個亮線 前兩天一台庫存 液晶還給我乾掉
19"以上的可能有電氣行專門去檢還怎樣~幾乎沒遇過!

後來朋友說 大螢幕都這麼便宜了~回收又漲 加上修不好的+買版卡換的 都沒利潤了~
就叫我不要收了~因為外面賣台二手17"~19"還不到2000.

网友:
ㄚ~~我都沒的玩~~~誰要帶我去逛逛

不過這種東西就是這樣,他回收其實就那價錢,只要能順利脫手那就是淨賺~
貴或便宜關鍵在"你買回去能否修復利用",能驗貨的可確保你能掌握故障程度,
不會修的、壞的嚴重的你可以迴避掉,買回去的都能修好(有信心保證)..

网友:
這個回收試手氣的遊戲很不錯,可以賭博兼做環保,假日的時候我也要到回收場玩幾回n_061|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這家好像比你貴 也是不給我降價 22一台500
朋友 跟我定了4組電腦螢幕要20吋 結果 我跑去 給他買了3台22 ...

一台500真有點貴,如果是故障點較多就不划算了。
不過如果都能輕易修復就算便宜。
我們這
22吋以下180
22~32(不含32)250
32~42,300
42以上(不含42),350。
看運氣,無法當場試。

我買過一台LG_37"花了300元,外觀很新,四周膠膜都還沒拆,腳座膠膜也還沒拆,面板也都沒刮傷很乾淨,拿回家上電通通正常,沒什麼問題,不解為什會被丟掉。

它後面有個開關鍵,我猜原主人可能將開關鍵打到OFF擋。然後認為開不起來故障了,所以丟掉。(我搬回家時,開關鍵置於OFF擋)。

网友:
看到这些瑩屏,还未修过,

真的到了电器一坏就扔的时代。

网友:
天氣好 運氣也好 重要的是眼光好

网友:
學好多..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回收場肯讓你上電測已經不錯了。
恭喜撿到寶

网友:
我常去的回收場 也不給測 只是他32吋的液晶電視1台500元
常常拿零用金去賭賭看 憲在家中還躺著2台破屏機

网友I:
一次搞定四台,的確很棒,興奮度滿檔!

不過還是要給您幾項建議:
1.標題加註廠牌型號
2.最好每台發一帖
3.圖片太模糊,參考價值太低

期待您還有更多精采維修文,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好,我這裡回收場找不到22吋的都只能找到19吋以下的,而且日不多外觀又不漂亮,重點是價位就是死不降價, ...

老兄,你還好咧!
我拿去回收100元,出來瞄到順便問一下…600元
賣黑心也要加工啊,而它放著動也沒動…

网友:
好幸運喔,22"現在應該還算搶手貨喔,上次有人叫我去拿14"的 ,結果是請他們清潔婦處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次搞定四台,的確很棒,興奮度滿檔!

不過還是要給您幾項建議:

好以後改進~^^  我再拿數位相機出來拍拍看 不知道 是技巧不好還是怎樣  拍也是 不清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以後改進~^^  我再拿數位相機出來拍拍看 不知道 是技巧不好還是怎樣  拍也是 不清 ...

其實手機也可以拍的清楚的,要領也很簡單,要打光,不要用閃光燈,
按快門前後要閉氣,手要hold住,同一角度多拍幾張再挑選,祝您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台500真有點貴,如果是故障點較多就不划算了。
不過如果都能輕易修復就算便宜。
我們這

是買的價錢嗎??
真便宜!!!!!
在那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這樣吧~再來就是使用者好像越換越大台 22寸可能也覺得太小台了 ...

說真的, 22吋FHD真的感覺實在太小,
所以手上那台有瑕疵(有一直條區域比較亮)的借殼還魂ACER AL2216還在撐(因為畫面比較大) @@

网友:
现在的液晶显示器出现故障大多毛病不会太大的,屏幕好的就这么扔了真的好浪费!
我手头有个17吋的LCD还是九几年的呢,稍稍维护一下至今还正常工作着!

网友:
恭喜完修,
運氣不錯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實手機也可以拍的清楚的,要領也很簡單,要打光,不要用閃光燈,
按快門前後要閉氣,手要hold住,同一 ...

請問大大
打光是現場 燈光  要亮一點嗎??
第4台 24吋這台 外表有點掉漆 可是用到現在 都沒出現問題 順便給他 噴漆
噴漆後
開起螢幕 拍起來就又變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打光是現場 燈光  要亮一點嗎??
第4台 24吋這台 外表有點掉漆 可是用到現在 都沒出現問題 順便 ...

其實拍攝圖片我也不是很內行,對於一般性質只要能拍出你所要表達的地方,就算成功的,
這中間的技巧論壇內有很多內行的前輩,不妨你可以直接向他們請益,我就不班門弄斧了。

再多拍幾張,去體會拍出清析圖片的技巧。

或許用腳架+延遲快門試試。

网友:
前幾天也是修一台22" LCD-TV
電容換一換就好了...

不過現代人一有問題應該是換新的比較多..
很少叫修了...

网友:
荒神大 您運氣也太好了吧

网友:
我在回收場問1台17"LCD要賣500元
找不到22"LCD

网友J:
買太貴了啦.
我去盤那裡買,19吋以上的一台也才450.
電視才400.

楼主:
引用 网友J:
買太貴了啦.
我去盤那裡買,19吋以上的一台也才450.
電視才400.

真好..價錢哪麼抵

网友J:
那有低,還是很貴的.
19吋修好一台,賣1000上下.
連工錢都賺的很辛苦,還賣不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打光是現場 燈光  要亮一點嗎??
第4台 24吋這台 外表有點掉漆 可是用到現在 都沒出現問題 順便 ...

我認為問題在曝光值。
以下隱藏,要用番仔火刷一下才看的到噢。
因為拍攝裝置用了全面平均或中央重點測光,所以以螢幕中的亮度來曝光,以致四周曝光不足。
解決方法應是過曝,或稱作開啟背光。

以上個人淺見,僅供參考。

网友:
想練一下經驗,昨日跑了兩區兩家資源回收場,一家不讓散客看,另外一家進去看看,都沒有回收的液晶電視,反而純螢幕及CRT的有一些,要碰到剛好有,且外觀尚可的真的要碰運氣..
除夕過年前再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台500真有點貴,如果是故障點較多就不划算了。
不過如果都能輕易修復就算便宜。
我們這

你們那裏的回收廠很有良心.有賺就好...我們這是賺很大又不能跟他哎一聲.不然下次不賣你..還要賣喝的巴結他.....希望他被錢卡到窒息!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有低,還是很貴的.
19吋修好一台,賣1000上下.
連工錢都賺的很辛苦,還賣不快. ...

我22吋完美的機子1200也賣不出去...我打算再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