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 KLT-2052 送電後待機燈不亮

楼主(2014-12-24):
(图片)

网友:
電源插頭旁邊的開關有撥到 I 嗎??

楼主:
旁邊的開關有開,但是沒有亮紅色待機燈!!

网友:
那是代表著沒有5v的待機電壓,只提供想法

网友:
沒有電源,先看有沒有5V?
再看電源保險絲有沒有掛?
再找主板電源輸入有沒有問題?
加油

楼主:
保險絲我有量過了並沒有燒壞,最後一張照片右下角那顆8pin腳IC我想先換一顆新的試看看,說不定是這顆IC故障導致後面都沒有供電出來!!

网友:
沒有待機 +5VSB 先查輸入端高壓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