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晶體測試器的改良空間 - Fish8840 版本與 PIGOO 版本

楼主(2014-12-24):
本站熱門團購的晶體測試器是不錯用的小工具,原本我用到的機會不多但也好奇跟著買了一片來玩,用過幾次後發覺有些地方不夠理想,就想上來問問是否有改善的空間存在。

聖誕節應景照片

1. 用 9V 電池不方便也不夠力,雖然整體耗電只有二十幾毫安但對 9V 積層電池而言沒多久就用完了,想改成用鋰電供電並含充電電路才能好用,最好能將 VCC 電壓改成 3.3V 而只用一顆鋰電而減輕重量。
2. 無法連續測量,例如要量可變電阻或可變電容時還不如用三用電錶量,按一次就要等好幾秒,應該要有一個固定功能檔不掃描而能直接連續測量這種元件的數值。
3. 電容 ESR 不準,偏大。
4. 測 JFET 時 D 跟 S 無法正確分辨,改變測試腳座位置時 D 跟 S 腳位都不一樣,究竟哪一種才是正確的。
5. 電池電壓顯示不穩定,有人說裡面有顆電容品質不良也有人說分壓電阻位置錯誤。
6. 沒有大電容測試的保護線路,雖然我不常用但有這種會損壞 MPU 的顧慮不應該發生在這類測試儀器上。
7. SMD 測試的 PAD 沒什麼意義,裝進外殼內就用不到,應該是一塊獨立小電路板背面有三隻短腳能放進測試座內,且要鍍金才能應付台灣潮濕氣候。
8. 比對原設計電路竟然沒有焊上 2.5V 的參考電壓,是這版本韌體比較厲害根本用不上,還是.....
9. 原設計非常厲害竟然還有許多測試功能隱藏在內,這個對岸版本有閹割很可惜,應該讓他能夠發揮出來才對。

上面這幾點在這個硬體版本上能修改改善多少算多少,最好是自己能夠做一個自己的版本。
拜讀了 jojoling 大大發表的文章真是佩服,有完全能力自行修改其程式內容,中文化與開機畫面都做好了。
所以有個想法:大家分工合作來做個 PIGOO 版本,改韌體的(有人了)、 Lay 線路的、做結構設計的以方便放入市面上現成萬用盒內,還要有金主做 PCB 與採購零件與 SMT 加工。
不但能自行供應自己網內的需求,並能幫助站長大人增加收入應付設備的汰換。
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PIGOO 版本真有出來我可要多買幾片來送朋友。

Jojoling 大大找到的原始說明書,沒看到之前沒覺得此設計有什麼特別成品就是這樣用,但看過後興趣都來了。

网友A:
不知耶,我個人是只把這個當玩具玩,而不是當個實驗室裏的專業儀器。
如果用實驗室裏的專業儀器的精度來要求的話,這個玩具應該不及格。
不過對於維修上,用來判斷元件的好與壞,到是不錯用。

我回答一下我的看法:
1.應該不適合改成3.3V,我還巴不得這台有辨法真的吃 9V,這樣測量的 range加大,可掃更多顆的元件。且測量元件來說,測試電流最大 40mA ( MCU 限制, ADC 內建)~有點偏小~
2. JFET 的 bug~直接發信給現在維護的作者及可~
3. 專業級的,可以試著選 DCA 75  + LCR45來使用,這個滿專業的。

网友B:
9V電壓的問題,可以用3.7V的鋰電池,再用類似MC34063的IC升壓至12V以上,再加78L09降為9V就可以了,體積也小,要充電也可以.

网友C:
電池這算是問題嗎?   方形9V 也是有鋰電池且也有充電器,難道裝&換個電池會很困難嗎?

為何前一代大陸仔有做鋰電池版本(也可充電),而新一代卻拿掉此功能呢? 自己想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耶,我個人是只把這個當玩具玩,而不是當個實驗室裏的專業儀器。
如果用實驗室裏的專業儀器的精度來要 ...

這台是用原來線路程式版本為 1.11k 用 M328 晶片還有擴充功能,賣的比 Fish 版更便宜。

這些玩具級的輔助工具本來就不能稱之為儀器,測出來的數值參考看看就好,功能越多越好玩也會越受歡迎。

DCA 75 + LCR45 這兩台是 UK 的產品有漂亮的外殼當然是賣 UK 的價格,以人家的國民所得來買也算是玩具等級的價格,我們是 22K 的國家也只能買的起對岸的玩具。

如果是 LCR 表我會去買這一台,也是玩具級的價格卻有 0.3% 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這算是問題嗎?   方形9V 也是有鋰電池且也有充電器,難道裝&換個電池會很困難嗎?

為何前一代大陸仔有做 ...

您可能沒有想到,不帶鋰電池是為了出口空運的原因,拿掉電池與相關充電線路還能賣的更便宜、賣的更多再賺的更多。

鋰電的電量與 9V 積層電量大的多,可重複充電也環保許多,現在也只能自己改。
9V 鋰電難買又貴多是雜牌,不會想去碰的電池。用 18650 或 17670 便宜選擇眾多,就拿拆報廢筆電的舊電池只剩三成電量還是能夠用很久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9V電壓的問題,可以用3.7V的鋰電池,再用類似MC34063的IC升壓至12V以上,再加78L09降為9V就可以了,體積也小,要 ...

可以直接以單顆鋰電再加小片的 DC 升壓電路板直接轉成 9V 來用,充電電路用 USB 轉 3.7V 充電板,全都現成不用做電路。
充電電路不裝也沒關係反正很久才會充一次。

但是,用這種方式改裝會看不到電池電壓數值也沒有低壓警告。

网友A:
附上最新第3板帶殼的圖~

這個是某板友等不急了,直接殺去大陸買的(聽聽就好,現在網路很發達~完整的名字是"大陸的拍賣網站")~
此板直上 V10 (第一代帶外殼的機子)的 BIOS 及可。

此圖上的標示:
1. 如要用痞酷板BIOS改機,10pin 接頭如圖缺口向左。
2. 畫面不夠亮,原因是 LED ( 2.7V) 的限流電阻為 1k~作者想說這樣比較省電吧,想要發亮的,只改電阻~
3. 圖上分壓電阻電池檢測部份(47k X 2),把接到電池的那端,改移到 78L05 的 輸入端及可。(電壓不穩,我突然想到一些事,查一下再說)
4. 紅色框框為 LCD 相關元件,圖上PCB寫 3V3,但我量那顆  LDO(662k) 為 4.2V~還有這裏為3顆電容,查了一下 ST7565 文件,
    是說這應該是3倍壓,為什麼我會去查這個是原因是我發現液晶會有點波形在跳。應該跟這有關吧,沒那麼熟 ST7565硬體規格。
    舊板是一排 SMD 電容,這板只有3顆。
5. 右上為充電電源鋰電電路~只是沒上,esaon大跟牛大都好像有原電路改成鋰電~我是沒概念,因為充電電路看太少,掰不出來~
6. 78L05 下方有一塊零件,不知是什麼功能,有 L 有 D 的元件。

另外,如果上 DC to DC convert IC 的話,不用擔心電池量測問題,因為可簡易再加一個 gate去控制 3.7V 電源完成並達到量測的目地。
低壓警告可修改程式,更改設計電壓。這個是小問題,如有需要的話~

還有一堆人買來都是改成吃電供的,因為放在工作台上方便吃電。

网友D:
其實改鋰電池充電不難,
來一片這個就行了,只要45元。
TP4056晶片鋰電池充電模組 適用於 3.7V 鋰電池充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1736135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上最新第3板帶殼的圖~

78L05 下面的線路應該是升壓線路 L 跟 D 同時有了,應該是跟我的想法一樣想要要用單顆鋰電供電,配合右上角的充電控制電路。

我知道線路不管怎麼改如需要配合改軟體一定難不倒您,只是電池的部分目前也不是很重要,如有要做 PIGOO 硬體版本我們再來討論供電線路的細節。

原本我也是用實驗電源供電但不方便,現在用兩顆 18650 比較方便一點充一次電後可以用到天荒地老但有點重,改天再去找小容量鋰電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改鋰電池充電不難,
來一片這個就行了,只要45元。
TP4056晶片鋰電池充電模組 適用於 3.7V 鋰電池充電

我講的就是這種的,但不好意思直接 PO 連結。

不知有沒有單顆鋰電充電電路跟可調升壓線路做在一起的板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講的就是這種的,但不好意思直接 PO 連結。

不知有沒有單顆鋰電充電電路跟可調升壓線路做在一起的板子 ...

我記得上次jojolin有說,升壓到5v就行了,
所以買行動電源的主控板就行了:
新款雙USB 行動電源 2A升壓電源板 DIY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084943456

要不,淘一下,也有一堆充電升壓板!
3.7V升9V 锂电升压板9V 200MA 5V充电充放一体板万能表电池改装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記得上次jojolin有說,升壓到5v就行了,
所以買行動電源的主控板就行了:
新款雙USB 行動電源 2A升壓 ...

F大:
   真利害!! 你是有在淘寶網安置"間諜"嗎? 各種東西都找得到!!

网友E:
台湾把晶体管叫晶体?

网友(2015-07-03):
引用 网友E:
台湾把晶体管叫晶体?

一般叫電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