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DTL-752E600 畫面輪廓有色雜訊

楼主(2014-12-25):
看起來很像油畫 更換as19無效 主板上有lvds轉板ic很燙 找不到這顆資料 不知那邊有 謝謝

网友A:
你把 2條 LVDS線 ,在KIREDA那個兩端,都搖一搖,看會不會好,如果你懷疑是那顆的問題,就把他焊下來,下面有短路的LAYOUT,你再對接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 2條 LVDS線 ,在KIREDA那個兩端,都搖一搖,看會不會好,如果你懷疑是那顆的問題,就把他焊下來,下面有短路 ...

搖一搖不會好 請問把他焊下來,下面有短路的LAYOUT,你再對接過去. 不懂 可以用上圖畫一下嗎 謝謝你:

网友:
先用別的LVDS板子,來點這個PANEL ,注意他是右供電,小心.如果仍是油畫,就是屏掉了.

网友:
量一量RP1~RP5.
那顆有工作,會熱是正常.
太熱就不行.

楼主:
有測量 阻值正常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