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S-320 護貝機 問題

楼主(2014-12-25):
MBS-320 護貝機 小弟去資源回收買的想回去練習修看看,沒想到一拆開第一個問題就卡住了

目前這台有一個待機燈 是由一個很像基納二極體的東西接觸轉動的橡膠輪測溫

小弟有用電表量測一下,單向導通反向不通  和二極體非常像

目前問題: 有用基納 或二極體 當測溫元件嗎???

有哪個大大知道這規格嗎???

補充內容 (2015-1-19 01:16 PM):
目前已完修了   感謝各位指點  謝謝  謝謝

网友:
NTC 的一種, 請上谷兄搜尋 ntc diode

類似資料:
http://www.ge-mcs.com/download/temperature/920-320C.pdf

楼主:
大大 請問這有的買嗎

网友:
不知溫度規格
沒屋頂賣場有相關產品, 請搜尋NTC

類似: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34005386196

网友:
要先按加熱健(熱錶),轉動你的溫度旋鈕(可變電阻),逆時針左旋不加熱正常會亮(綠燈),順時針右旋加熱啟動暫時不亮,溫度設定到正常就會亮,就代表溫度感應開關正常的(不知是不是熱敏電阻),先確認

以上參考

网友:
建議您去大間一點的文具行,找找這台(要全新的),包裝盒裡有附電路圖

小弟大約8年前看過友軍拆封這台,當年要價4800

楼主:
目前這台的問題是 當溫度到達時
繼電器就會切切關關  不知是不感溫元件怪怪的n_165|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這台的問題是 當溫度到達時
繼電器就會切切關關  不知是不感溫元件怪怪的 ...

使用手則,還有加熱中,請勿切換冷熱錶切換開關(加熱),不然溫度無法均勻導熱至耐熱橡膠滾筒,貼附感熱元件也會不穩定,最重要壓膜熱會不均勻,護貝會冷熱呈波浪當場失敗。

下午剛修好ㄧ台,卡紙→刮膠好幾日,不熱→石英燈管接頭座溶解開路換接頭座。

另外一台待處理,馬達→軸心位移無法穩定轉動,型號60ktyz-1  110V/60HZ    8-10RPM 拆開後好奇怪的多種組合馬達,查尋名稱也是落落長 永磁 可逆 同步 減速 馬達

网友:
橘色那顆長溫90K NTC不會壞,會壞都馬是人為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這台的問題是 當溫度到達時
繼電器就會切切關關  不知是不感溫元件怪怪的 ...

有示波器用示波器,沒示波器用電表~
夾住兩端看壓差,這種電阻性元件原阻都是一樣的,透過電壓電流經過它產生的壓差而反推算電阻值。
你可以查一下前邊的另一邊限流 or 分壓電阻值,才回推這台溫度到時開開關關是不是它的問題~
如它是好的,上次的電壓是不會跳動太快~

楼主:
感謝大大指點 小弟裝回測試看看 謝謝熱心回復

楼主:
修復了~  沒想到真的沒有壞 搞半天

小弟把所有滾輪用ipa 擦一擦 沒想到真的就好了

用肉眼看滾輪覺得不會很髒 怎麼清一清滾輪還真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