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山牌蒸汽式溫熱開飲機 YS-832DW 不過電

楼主(2014-12-26):
開飲機早上電源發生問題: 電源不過電,前面板指示燈完全不亮,
開關、保險絲都量過沒問題,再來就不知該從哪下手了;
不知哪位高手能指點迷津~謝謝了!

元山牌蒸汽式溫熱開飲機 YS-832DW (1).jpg

元山牌蒸汽式溫熱開飲機 YS-832DW (2).jpg

元山牌蒸汽式溫熱開飲機 YS-832DW (3).jpg

元山牌蒸汽式溫熱開飲機 YS-832DW (4).jpg

网友A:
量一下TC4001的14腳是否有電壓?

网友:
第二張圖下方應該是電容降壓的電路,一路量下去吧,站上之前這個討論很多,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TC4001的14腳是否有電壓?

感謝2,3樓大大的回覆~TC4001BP 第14pin 量測無電壓!

网友:
請先確定有AC110V進到電路板.
如果有AC110進到電路板,而 TC4001BP 第14pin 量測無電壓.
那故障點就在電路板的電源部份.

网友:
溫度保險絲

网友:
ZD  顏色不太對

上電量一下吧

网友B:
知道您要發問,三太子早就款好等你
元山YS系列蒸汽製水開飲機不過電,要查110VAC電源四處
元山YS-861DW 蒸汽製水開飲機派呀!

楼主:
找到問題了,是位於熱水膽下方的 溫度保險絲 (SEFUSE SF113E)燒毀了。
元山牌蒸汽式溫熱開飲機 YS-832DW (4).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您要發問,三太子早就款好等你
元山YS系列蒸汽製水開飲機不過電,要查110VAC電源四處
元山YS-861DW 蒸 ...

感謝3太子了~就是看到連結的那篇;
往開飲機內部找,才找到那溫度保險絲,
否則那溫度保險絲包起來,哪裡知道內有文章。
這台開飲機1個月前,才自行換修內部矽膠水管,
這次本來快要放棄了.......PIGOO ~ 真是個好地方!

感謝樓上各位神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3太子了~就是看到連結的那篇;
往開飲機內部找,才找到那溫度保險絲,
否則那溫度保險絲包起來,哪裡 ...

113度C溫保要是缺款
該位置可用119或121頂著,還沒有火災的疑慮
本想預告下次故障是漏水,呵呵! 哩卡熬。已經先更換說~
本機請勿使用自來水
奶媽的雞絲- 元山YS-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