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奇美CMV983A液晶螢幕

楼主(2014-12-27):
各位大大好:
想請教有關液晶螢幕的問題:這個液晶螢幕就突然沒顯示了,只有電源指示燈亮著,我推測可能是這塊板子出了問題,但這是我第一次想自己處理看看,一點經驗都沒有,有請各位指導我怎麼進行檢測及修復的工作.
這是奇美A190A2-H01的板子,螢幕為CMV983A,有請諸位了.

网友:
檢查紅色框框內的東西有無異樣

网友:
電容更換後順便測一下40T30P有無擊穿
還有背面有貼片保險絲有無斷路

网友:
您好
標題想先正名一下...
這台是938a或是您說的983a呢?

若是938a站內搜尋可找到蠻多案例唷!
感謝

网友:
請注意發文要符版規(標題 ),若未依版規改正,我會將此篇移至回收區。

网友:
你有沒有基本檢修工具?~

三用電錶、基本銲接工具這些~~

网友:
19M005的板子通常不會只換換電容而已,40T03GP需檢測,後面有三顆貼片保險絲也要檢測,今天修了一台奇美的也是這塊板子,電容只有一顆沒爆,但40T03GP壞一顆,後面貼片保險絲也燒一顆,如果好運的話真的換換電容就會好

网友:
本文暫移資源回收區,待發文者提出更正或請另發一文,但請注意要符合版規!